单片机用C语言和汇编语言编程的优缺点是什么?

楼主(2018-06-16):
刚开始学单片机,想问一下各位用C语言和汇编语言编程的优缺点?请各位大佬帮助

网友A:
c好学 汇编运行快

网友B:
C是基础简单易理解有局限性
汇编运行的好跑得快

网友C:
所有的C程序,都会被C的编译系统编译成汇编,而后再译成机器码运行的。
发挥你的想像力,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想通了,你的问题也就解决了。

网友D:
C简单易学
汇编直接运行快

网友E:
介绍你一本书,张志良编著的:《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高等教育出版社ISBN 978-7-04-044532-9, 用于学习51单片机原理,程序(双解c和汇编)语句条条有注解,便于阅读理解,便于自学,可从零基础c语言开始学习。

网友F:
C语言简单,汇编难,现在基本不用汇编了

网友G:
所有的C程序,都会被C的编译系统编译成汇编,而后再译成机器码运行的。
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很简单的

网友H:
C是基础简单易理解有局限性

网友I:
C基本上占据了所有优点。
汇编最多在局部代码优化的时候用下。
如果汇编功力不强,写的汇编可能还不如C的编译器优化得好。。

网友J:
c是模块化,很方便。不管是调用还是拆分都很方便,但是汇编就不是了,而且现在用c很广泛

网友K:
C语言比汇编语言简单很多人会C但是没有多少人会写汇编语言。汇编语言最大的优点就是运行快,可以提高性能。

网友L:
C语言容易学,而且比较注重过程,程序比较清楚明了

网友M:
汇编是基础,可读性差,无冗余代码,执行效率高。
C语言直观易学,代码维护容易,编译后可能存在冗余。

网友N:
C简单易上手,汇编运行快,执行效率高,但是现在c越来越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