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PLC

楼主(2018-06-16):
  时下工控产品用的比较多的是PLC,但是不同厂家PLC编程各有差别一些之前没有接触过PLC的人要想学会使用PLC要经历较长时间的学习。这款基STC12C5A60S2单片机制作的简易PLC不仅可满足小型工控系统的需求而且编程简单没有PLC编程经验的人也可以掌握。本着“一懂一会”就能给PLC编程的思路设计,“一懂”指懂数字逻辑电路例如:与,或,非,RS触发等相关逻辑。“一会”指会组装电气控制回路,说白了就是拿着线将控制盘上相关元件按照图纸连接起来的操作。
  此次发布的是MC100的测试版因此内部资源不多,先让大家熟悉熟悉这个编程思路同时和大家多交流交流共同学习。
  注意事项:
      1,单片机端口定义X输入端X1至X8分别对应单片机P00至P07。Y输出端Y1至Y8分别对应P20至P25,P36,P37。
         因为单片机初始化后端口处于上拉状态因此的输入端口接GND即表示输入逻辑1,单片机端口输出0即表示输出逻辑1。
      2,编程软件使用VB编写偶有个别电脑打不开的情况请试试双击文件中的补丁。
      3,首先将HEX文件下载至单片机,型号:STC12C5A60S2,晶振为11.0592不要搞错了!然后使用串口线将自己的板子与电脑连接。打开编程软件在"COM"处填入正确的串口号,然后点击“打开”按钮,按钮变绿即为连接成功就可以进行编程了。
      4,这里所谓的编程其实就是根据用户提前计划好的控制逻辑将编程界面中的逻辑块连接起来,怎么连接呢?在框中填入连接线号即可线号从1开始。有点类似于西门子LOGO不过这里是把逻辑块都给你摆在面前了,不需要你再去库里找了。每个逻辑块都是从左侧是输入然后从右侧输出,X是输入端因此只有输出连接口,Y是输出端因此只有输入连接口
      5,例子,电动机的起停控制。我们用X1作为启动输入端,X2作为停止输入端,Y1作为控制输出端。
      6,开始编程:在“X1”右侧的空格中填入“1”即代表将X1连接到1号线,RS触发器逻辑块"rs1"的“S”端填入1,表示此端口信号来自线号1,这样就完成了“X1”和“rs1”逻辑模块的置位端“S”的连接。同理我们将X2和“rs1”的“R”端使用2号连接,“rs1”的输出端口通过3号线连接到Y1输出。详情看“例图”。

         7,点击按钮“下载RAM”即可将用户程序下载至PLC中并运行。因为是测试版所以用户程序不具备掉电保持功能。重新上电后用户程序即清空。

网友A:
有空了下载试试

楼主:
如果你是WIN7及以上系统打不开软件的话,一般是因为缺这两个控件。

楼主:
一般打不开编程软件的原因是用户电脑缺少以下两个控件,请自行下载安装。

网友B:
你好  下载试试效果

网友C(2018-08-08):
用空下载玩玩!!!!!

网友D:
很好很强大

网友E:
刚开始学plc

网友F(2019-05-22):
研究研究

网友G(2019-09-23):
这个可以啊

网友H:
没有模拟量,这是一个玩具。

网友I(2020-04-16):
有空制作一块玩玩

网友G:
这个好啊!可以用于工业方面了!

网友J:
有空下载过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