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秒表计数,为什么10位能变化,个位不动呢,在线等,求助

楼主(2018-06-17):
自己按照书上的程序编了一个,也自己花了个图,秒表计数,为什么10位能变化,个位不动呢,可是每10秒10位还发生变化,在线等哥哥们帮助,哪有问题自己按照书上的程序编了一个,也自己花了个图,秒表计数,为什么10位能变化,个位不动呢,可是每10秒10位还发生变化,在线等哥哥们帮助,哪有问题

#include<reg52.h>

sbit ADDR0=P1^0;
sbit ADDR1=P1^1;
sbit ADDR2=P1^2;
sbit ADDR3=P1^3;
sbit ENLED=P1^4;

unsigned char code Ledchar [16]={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
unsigned char Ledbuff [6]={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unsigned int flagls=0;
unsigned int cnt=0;
unsigned int i=0;

void main()
{
        unsigned long sec = 0;
  EA  = 1;
        ADDR3=1;
ENLED=0;
TMOD = 0x01;
ET0  = 1;
        TH0 = 0xFC;
        TL0 = 0x67;
  TR0 = 1;
        while(1)
        {
                if(flagls == 1)
                {
                        flagls = 0;
                        sec++;
                        Ledbuff[0] = Ledchar[sec%10];
                        Ledbuff[1] = Ledchar[sec/10%10];
                        Ledbuff[2] = Ledchar[sec/100%10];
                        Ledbuff[3] = Ledchar[sec/1000%10];
                        Ledbuff[4] = Ledchar[sec/10000%10];
                        Ledbuff[5] = Ledchar[sec/100000%10];

                }
        }
}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
                TH0=0xFC;
                TL0=0x67;
                cnt++;
                if(cnt >= 1000)
                {
                        cnt  = 0;
                        flagls = 1;
                }

                P0=0xFF;
                switch(i)
                {
                  case 0:ADDR0=0;ADDR1=0;ADDR2=0;i++;P0=Ledbuff[0];break;
                  case 1:ADDR0=1;ADDR1=0;ADDR2=0;i++;P0=Ledbuff[1];break;
                  case 2:ADDR0=0;ADDR1=1;ADDR2=0;i++;P0=Ledbuff[2];break;
                  case 3:ADDR0=1;ADDR1=1;ADDR2=0;i++;P0=Ledbuff[3];break;
                  case 4:ADDR0=0;ADDR1=0;ADDR2=1;i++;P0=Ledbuff[4];break;
                  case 5:ADDR0=1;ADDR1=0;ADDR2=1;i=0;P0=Ledbuff[5];break;
                default: break;
        }
}

网友A:
程序没看出问题呀, 估计是硬件部分问题, 但这句改下会好点
default: break;  改为 default:  i = 0; break;  // i 异常时下次会正常

可改这几句调试:
                        Ledbuff[0] = 0: //Ledchar[sec%10];
                        Ledbuff[1] = 1; //Ledchar[sec/10%10];
                        Ledbuff[2] = 2; //Ledchar[sec/100%10];
                        Ledbuff[3] = 3; //Ledchar[sec/1000%10];
                        Ledbuff[4] = 4; //Ledchar[sec/10000%10];
                        Ledbuff[5] = 5; //Ledchar[sec/100000%10];
程序正常, 应该显示543210, 显示正常再看程序, 我估算你电路会串位, 也就是138译码不正常, 如是, 试着P1.0 P1.1 P1.2拉个3K3的上拉电阻, 还有, 138输出到三极管要接个几百到1K欧的电阻. 再不行就换138.

网友B:
60行“ case 0:ADDR0=0;ADDR1=0;ADDR2=0;i++;P0=Ledbuff[0];break;”你这样写没有数码管显示的,中间应该是“ADDR0=1;ADDR1=0;ADDR2=0;”,后面的以此类推

网友B:
我的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没看出问题呀, 估计是硬件部分问题, 但这句改下会好点
default: break;  改为 default:  i = 0; break ...

,改成这样了。可是还是不行。这个2都显示不正确。怎么办。。。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改成这样了。可是还是不行。这个2都显示不正确。怎么办。。。

                        Ledbuff[0] = 0: //Ledchar[sec%10];
                        Ledbuff[1] = 1; //Ledchar[sec/10%10];
                        Ledbuff[2] = 2; //Ledchar[sec/100%10];
                        Ledbuff[3] = 3; //Ledchar[sec/1000%10];
                        Ledbuff[4] = 4; //Ledchar[sec/10000%10];
                        Ledbuff[5] = 5; //Ledchar[sec/100000%10];
改这样呀, 你程序有查表, 会显示012345的, 我估计你是串位了. 就是138译码不正确. 你几位显一样的看不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改成这样了。可是还是不行。这个2都显示不正确。怎么办。。。

                        Ledbuff[0] = Ledchar[0];//sec%10];
                        Ledbuff[1] = Ledchar[1];//sec/10%10];
                        Ledbuff[2] = Ledchar[2];//sec/100%10];
                        Ledbuff[3] = Ledchar[3];//sec/1000%10];
                        Ledbuff[4] = Ledchar[4];//sec/10000%10];
                        Ledbuff[5] = Ledchar[5];//sec/100000%10];
没注意, 这样才样显示012345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改成这样了。可是还是不行。这个2都显示不正确。怎么办。。。

2显示不正常, 0A4, 高电平不显示, 数据有3个"1", 连小数点共3个段不显, 程序看不出问题, 实际只有2个段不显.估计还是硬件部分, 给P0口全加3K3的上拉电阻试下.

网友C:
给你介绍一个正确有效看得懂的案例,自己对照查错吧!
实例93  99.9秒秒表
实例95
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介绍一个正确有效看得懂的案例,自己对照查错吧!
实例93  99.9秒秒表
先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

谢谢兄弟,我会认真看的,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