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师博懂使用PIC12F629单片机的 用一只按键控制一个LED弱,强,闪烁,关灯...

楼主(2018-06-17):
那位师博懂使用PIC12F629单片机的   用一只按键控制一个LED弱,强,闪烁,关灯效果的
按键按一次:弱(60%亮),按两次(100%亮),按三次闪烁(60%亮,1秒频率闪烁),按四次关灯。
一个按键有4种模式:弱,强,闪烁,关灯。      在任意状态下长按2秒按键关灯。
各位师傅请帮小弟写个c代码程序劳烦大家谢谢

网友A:
把电源换成地线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源换成地线就行了

懂使用PIC12F629单片机   写个c代码程序    用一只按键控制一个LED弱,强,闪烁,关灯效果

网友B:
你是仿真图?编写好怎么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仿真图?编写好怎么验证

做测试板验证
师傅请帮小弟写个c代码程序劳烦大家谢谢

网友C(2020-02-04):
这个应该不难的吧

网友D:
模拟PWM输出,程序不难

网友E:
我给你来个汇编程序

                ; list directive to define processor
                list      p=12f629
                ; processor specific variable definitions
                #include <p12f629.inc>

                __CONFIG           _CP_OFF & _MCLRE_OFF & _WDT_OFF & _INTRC_OSC_NOCLKOUT & _BODEN_OFF & _CPD_OFF &_PWRTE_OFF

#DEFINE        LED                GPIO,0
#DEFINE LED_IO        TRISIO,0

CNT0        EQU                20H
CNT1        EQU                21H
CNT2        EQU                22H
;---------------------------------
                ORG                0000H

                MOVLW         07H
                MOVWF         CMCON                ; TURN-OFF analog comparator

                BSF                STATUS,RP0        ; select bank 1
                CALL        3FFH                ; Load cal value
                MOVWF        OSCCAL
                BCF                LED_IO                ; set as output
                BCF                STATUS,RP0        ; select bank 0

LOOP:        BSF                LED
                CALL        DELAY
                BCF                LED
                CALL        DELAY
                GOTO        LOOP

;---------------------------------
; DELAY 0.5 SECONDS ROUTINE
;---------------------------------
DELAY:        MOVLW        03H
                MOVWF        CNT0
                MOVLW        18H
                MOVWF        CNT1
                MOVLW        02H
                MOVWF        CNT2
Delay_0
                DECFSZ        CNT0, f
                GOTO        $+2
                DECFSZ        CNT1, f
                GOTO        $+2
                DECFSZ        CNT2, f
                GOTO        Delay_0

                ;6 cycles
                GOTO        $+1        ;delay 2 cycles
                GOTO        $+1        ;delay 2 cycles
                GOTO        $+1        ;delay 2 cycles
                ;4 cycles (including call)
                RETURN

                END

网友F(2020-03-17):
引用 网友E:
我给你来个汇编程序

没有按键功能啊老大,学习了

网友G:
应该不难吧

楼主(2021-05-25):
各位师傅请帮小弟写个c代码程序劳烦大家谢谢

网友H:
懂使用PIC12F629单片机   写个c代码程序    用一只按键控制一个LED弱,强,闪烁,关灯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