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佬们这个怎么接线,还有L298N的程序怎么写

楼主:
请问大佬们这个怎么接线,还有L298N的程序怎么写

网友A(2018-06-17):
In1、In2、ENA、与OUT1、OUT2是用于一个电机的控制与输出;In3、In4、ENB、与OUT3、OUT4是用于另一个电机的控制与输出;VCC、GND是电机的供电电压输入端;5V是这个小板提供的一个额外的5V稳压输出(注意这个端子是输出,不是输入,千万不要将外面的5V接入进来!!!),它与GND一起可以提供一个稳定的+5V给外围其他电路供电(这个功能由板子中间一个孤立的跳线帽控制,当跳线帽插上短接时,提供+5V输出;跳线帽拿掉时,+5V没有输出)IN1,IN2接单片机上的引脚,这个引脚在程序中要自己控制高低电平,实现电机的正转和反转,如果想要控制电机的转速,需要把ENA也接到单片机的的引脚上,不过这是你接的引脚要与PWM的通道对应起来,其他的12V 外接电源,最重要的是这里的GND一定要与单片机的GND一起接到外接电源的负极上,一定要共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