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红外遥控(发射篇)

楼主:
      此篇用arduino软件模拟发出38K的载波信号配合红外发射头,发出带有载波信号的38K红外光,使arduino变成红外遥控器,配合红外接收就用此可以遥控各家电。
例程1:红外发射模块(取缔红外遥控器)配合arduino制作成红外遥控器,用串口输入一个数字,遥控器发射出一段编码,一边用红外接收模块,显示出接收到的编码。

接线图

接线图

网友A(2018-06-17):
#define ADD 0x00
int IR_S =  8;     //接arduino 8号引脚
void setup()
{
  pinMode(IR_S, OUTPUT);
  Serial.begin(9600); // 9600 波特率
}
void loop()
{
  uint8_t dat,temp;
  if ( Serial.available()) {
    temp = Serial.read();//?

    IR_Send38KHZ(280,1);//发送9ms的起始码
    IR_Send38KHZ(140,0);//发送4.5ms的结果码

    IR_Sendcode(ADD);//用户识别码
    dat=~ADD;
    IR_Sendcode(dat);//用户识别码反吗

    IR_Sendcode(temp);//操作码
    dat=~temp;
    IR_Sendcode(dat);//操作码反码

    IR_Send38KHZ(21,1);//发送结束码
  }
  delay(200);
}
void IR_Send38KHZ(int x,int y) //产生38KHZ红外脉冲
{
for(int i=0;i<x;i++)//15=386US
{
           if(y==1)
           {
     digitalWrite(IR_S,1);
            delayMicroseconds(9);
     digitalWrite(IR_S,0);
            delayMicroseconds(9);
           }
           else
           {
     digitalWrite(IR_S,0);
            delayMicroseconds(20);
           }
}
}
void IR_Sendcode(uint8_t x) //
{
    for(int i=0;i<8;i++)
     {
       if((x&0x01)==0x01)
        {
           IR_Send38KHZ(23,1);
           IR_Send38KHZ(64,0);
        }
        else
         {
            IR_Send38KHZ(23,1);
            IR_Send38KHZ(21,0);
         }
       x=x>>1;
     }
}

网友A:
打开串口,随意发送一个数字,红外发射头会发出带编码的38K红外波, 另一方面用一个红外接收头就可以接收到此码,将其解码就会知道遥控器是按的哪个按键。
接收方面,arduino+红外接收模块进行解码

网友A:
例程2:arduino模拟SONY遥控器,用arduino串口发送一个字符便可以遥控SONY家电的开关。

/*********红外发射头接arduino的3号数字口**************************/

#include <IRremote.h>

IRsend irsend;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

void loop() {
  if (Serial.read() != -1) {
    for (int i = 0; i < 3; i++) {
      irsend.sendSony(0xa90, 12); // Sony TV power code
      delay(10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