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小车走迷宫的算法是思路是怎么样的?

楼主(2018-06-17):
目前我有两个红外对管,循迹模块 如何做一个自动走迷宫的小车 算法是思路是怎么样的

网友A:
如果靠循迹走迷宫的话,因为不能对迷宫结构有一个整体的认识,一般思路就是左手原则,就是贴着一侧的边线走,最终一定能够走出迷宫。这样的话算法效率比较低,不过是最易于实践的方法。同时建议小车的结构上采用麦克纳姆轮或是全向轮之类的,设计一个全向平台,比较容易走线和在死路上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