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通信复习资料下载

楼主(2018-06-17):
5.什么是线性分组码,有哪些:分组码是一组固定长度的码组,可表示为(n,k),通常它用于前向纠错。在分组码中,监督位被加到信息位之后,形成新的码。在编码时,k个信息位被编为n位码组长度,而n-k个监督位的作用就是实现检错与纠错。当分组码的信息码元与监督码元之间的关系为线性关系时,这种分组码就称为线性分组码。汉明码,循环码。
7.研宄数字基带信号功率谱的意义何在?信号带宽怎么确定?数字基带信号的功率谱有什么特点?
(1)根据它的连续谱来确定序列的带宽;(2)根据离散谱是否存在,使我们明确能否从脉冲序 列中直接提取定时分量,以及采用怎样的方法从基带脉冲序列中获取离散分量。
信号带宽取决于一个码元的持续时间Ts和基带信号码元波形的傅里叶变换形式。
数字基带信号的功率谱密度可能包括两个部分,连续谱部分Pu(w)及离散谱部分Pv(w)。对于连续谱而言,代表数字信息的g1(t)及g2(t)不能完全相同,所以Pu(w)总是存在的;而对于离散谱P=1/[1- g1(t)/ g2(t)]=k,且0≤k≤1时,无离散谱。
8.    什么是码间串扰,产生原因,消除码间串扰基带传输系统的传输函数应满足的条件;相应的冲激响应具有什么特点?
所谓码间串扰是由于传输总特性不理想,导致前后码元的波形畸变、展宽,并使前面波形出现很长的拖尾,蔓延到当前码元的抽样时刻上,从而对当前码元的判决造成干扰。接收信号中除第k个以外的所有其他波形在第k个抽样时刻上的代数和,称为码间串扰。
   码间串扰的产生是因为在第k个抽样时刻理想状态是抽样时刻所得,即仅有第k个波形在此时刻被取值,但在实际系统中,会有除第k个波形以外的波形可能在抽样时刻被取值。
条件:
冲激响应h(t)仅在本码元的抽样时刻上有最大值,并在其他码元的抽样时刻上均为0,
就可以消除码间串扰。若h(t)在t=kTs抽样,h(kTs)=l (k=0) ;0 (k为其他整数)。
9.何谓奈奎斯特速率和奈奎斯特带宽,此时的频带利用率?
理想低通传输特性的带宽称为奈奎斯特带宽,将该系统无码间干扰的最高传输速率称为奈奎 斯特速率。此时频带利用率为2B/HZ。
10.什么是时域均衡、频域均衡,时域均衡的基本原理,时域均衡器的均衡效果如何衡量(基 本准则)。
基本准则:最小峰值准则、最小均方失真准则
频域均衡:利用一个可调滤波器的频率特性去补偿信道或系统的频率特性,使包括可调滤波 器在内的基带系统总特性接近无失真传输条件。
时域均衡:直接校正己失真的响应波形,使包括可调滤波器在内的整个系统冲激响应满足无码间串扰条件。
时域均衡的基本原理:在接收滤波器和再生判决电路之间插入一个横向滤波器(波形均衡器),直接利用波形补偿的方法校正由于基带特性不理想引起的波形畸变。
11.    何谓MSK, MSK信号对每个码元持续时间内包含的载波周期数的约束,MSK信号的特点。
MSK是最小频移键控。每个码元持续的时间内包含的载波周期必须是1/4周期的整数倍。信号的频率偏移等于l/4Ts,相应的调制指数h=0.5。特点:(l)MSK信号是恒定包络信号;(2)在码元转换时刻,信号的相位是连续的,以载波相位为基准的信号相位在一个码元期问内线性地变换+-π/2;

14.何谓伪随机序列,何谓m序列,m序列的性质;
1)    如果一个序列,一方面它是可以预先确定的,并且是可以重复地生产和复制的;一方面它 又具有某种随机序列的随机特性(即统计特性),我们便称这种序列为伪随机序列;2)m序列是有n级线性移位寄存器产生的周期为21n的码序列,是最长线性移位寄存器序列的简称;3)均衡特性,平衡游程特性(游程分布的随机性),移位可加性。
17.SDH的帧结构,作用:1)信息净负荷:存放待传送的各种信息码元; 2)段开销区域:保证净负荷在再生段和复用段正常传送的附加字节; 3)管理单元指针区域:指示信息净负荷的第一个字节在帧内的准确位置。
21.何谓扩展频谱通信、特点,扩谱技术可以分为哪几类.
扩展频谱通信,简称扩频通信,是一种信息传输方式,其信号所占有的频带宽度远大于所传信息必 需的最小带宽。(1)易于重复使用频率,提高了无线频谱利用率2)抗千扰性 强,误码率低3)隐蔽性好,对各种窄带通信系统的干扰很小4)可以实现码分 多址5)抗多径干扰6)能精确地定时和测距7)适合数字话音和数据传输,以 及开展多种通信业务8)安装简便,易于维护.
可分为(1)直接序列扩频2)跳频扩频3) 跳时扩频4)宽带线性调频5)混合方式。
28.什么是部分响应波形,什么是部分响应系统。
有控制的在某些码元的抽样时刻引入码间干扰,而在其余码元的抽样时刻无码间干扰,那么就能使频带利用率提高到理论上的最大值,同时又可以降低对定时精度的要求,通常把这种波形称为部分响应波形。利用部分响应波形进行的基带传输系统称为部分响应系统。
31.数字调制的基本方式有哪些?其时间波形上各有什么特点?
数字调制技术有两种方法:一是利用模拟调制方法去实现数字式调制,即把数字调制看成是模拟调制的一个特例,把数字基带信号当成模拟信号的特殊情况处理。二是利用数字信号的离散取值的特点通过开关键控载波,从而实现数字调制,这种调制方式通常有幅度键控、频率键控和相位键控。其时间波形上来说,有可能是不连续的。
38.相移键控:绝对移相2psk,相对移相2dpsk
39.2psk信号的解调必须采用相干解调
41.Qpsk信号的产生方法:正交调制,相位选择法
42.Msk信号优点:包络恒定,相对窄带,相位连续

1.信道容量如何定义?简述香农公式,说明其中的三要素与它的关系?
在特定约束下,给定信道从规定的源发送消息的能力的度量。通常是在采用适当的代码,且差错率在可接收范围的条件下,以所能达到的最大比特率来表示。
C=Blog2(1+S/N)。三要素为 信道带宽 噪声功率密度 信号平均功率,当S无穷大或N趋向于0时,信道容量C无穷。
2.什么是码间串扰,产生的原因,消除码间串扰基带传输系统的传输函数应满足的条件。
码间串扰是由于传输总特性不理想,导致前后码元的波形畸变、展宽,并使前面波形出现很长的拖尾,蔓延到当前码元的抽样时刻上,从而对当前码元的判决造成干扰。接收信号中除第k个以外的所有其他波形在第k个抽样时刻上的代数和,称为码间串扰。
冲激响应h(t)仅在本码元的抽样时刻上有最大值,并在其他码元的抽样时刻上均为0,就可以消除码间串扰。
3.什么是奈奎斯特准则?满足它的最常用的传输特性是什么?
奈奎斯特准则为消除码间串扰,须基带传输系统冲击响应h(t)仅在本码元抽样时刻存在最大值,并在其他码元的抽样时刻上均为0.
满足它的传输特性最常用的是升余弦特性。
4.低通、带通抽样定理。
低通 f(s)>=2f(H),带通 f(s)约等于2B
5.频分复用(FDM):利用不同的频段传送不同信号(同时不同频)。时分复用(TDM):利用不同时隙传送不同信号(同频不同时)。正交频分复用技术(OFDM):特点,各路子载波的已调信号频谱有部分重叠;各路已调信号是严格正交的;每路子载波的调制是多进制调制;每路子载波的调制制度可以不同。频带利用率可以提高2倍。
6.常用的多址技术有:频分多址,码分多址,时分多址
7.SDH的帧结构,作用:(1)信息净负荷:存放待传送的各种信息码元;(2)段开销区域:保证净负荷在再生段和复用段正常传送的附加字节;(3)管理单元指针区域:指示信息净负荷的第一个字节在帧内的准确位置。
8.B(2DPSK)=B(2PSK);2PSK>2DPSK(抗高斯白噪声性能优劣)。
9.何谓伪随机序列,何谓m序列,m序列的性质。
(1)    如果一个序列,一方面它是可以预先确定的,并且是可以重复地生产和复制的;一方面它又具有某种随机序列的随机特性(即统计特性),我们便称这种序列为伪随机序列。
(2)    m序列是有n级线性移位寄存器产生的周期为21n的码序列,是最长线性移位寄存器序列的简称。
(3)    均衡性 游程分布 移位相加特性 自相关函数 功率谱密度 伪噪声特性
10.何为扩展频谱通信、特点,扩频技术可以分为哪几类,理论基础,目的。
是指将信号的频谱扩展至占用很宽的频带。抗干扰能力强;隐蔽性好,低截获性;保密性好;抗多路干扰性能好;易于实现码分多址;能精确的定时和测距。直接序列扩频;调频;线性调频。香农公式。1)提高窄带抗干扰的能力;2)防止窃听;3)提高抗多径传输效应的能力。
11.何谓MSK,MSK信号对每个码元持续时间内包含的载波周期数的约束,MSK信号的特点。
MSK是最小频移键控。每个码元持续的时间内包含的载波周期必须是1/4周期的整数倍。信号的频率偏移等于1/4Ts,相应的调制指数h=0.5。特点:(1)MSK信号是恒定包络信号;(2)在码元转换时刻,信号的相位是持续的,以载波相位为基准的信号相位在一个码元期间内线性变换正负 。
5.什么是线性分组码,有哪些:分组码是一组固定长度的码组,可表示为(n,k),通常它用于前向纠错。在分组码中,监督位被加到信息位之后,形成新的码。在编码时,k个信息位被编为n位码组长度,而n-k个监督位的作用就是实现检错与纠错。当分组码的信息码元与监督码元之间的关系为线性关系时,这种分组码就称为线性分组码。汉明码,循环码。
7.研宄数字基带信号功率谱的意义何在?信号带宽怎么确定?数字基带信号的功率谱有什么特点?
(1)根据它的连续谱来确定序列的带宽;(2)根据离散谱是否存在,使我们明确能否从脉冲序 列中直接提取定时分量,以及采用怎样的方法从基带脉冲序列中获取离散分量。
信号带宽取决于一个码元的持续时间Ts和基带信号码元波形的傅里叶变换形式。
数字基带信号的功率谱密度可能包括两个部分,连续谱部分Pu(w)及离散谱部分Pv(w)。对于连续谱而言,代表数字信息的g1(t)及g2(t)不能完全相同,所以Pu(w)总是存在的;而对于离散谱P=1/[1- g1(t)/ g2(t)]=k,且0≤k≤1时,无离散谱。
9.    什么是码间串扰,产生原因,消除码间串扰基带传输系统的传输函数应满足的条件;相应的冲激响应具有什么特点?
所谓码间串扰是由于传输总特性不理想,导致前后码元的波形畸变、展宽,并使前面波形出现很长的拖尾,蔓延到当前码元的抽样时刻上,从而对当前码元的判决造成干扰。接收信号中除第k个以外的所有其他波形在第k个抽样时刻上的代数和,称为码间串扰。
   码间串扰的产生是因为在第k个抽样时刻理想状态是抽样时刻所得,即仅有第k个波形在此时刻被取值,但在实际系统中,会有除第k个波形以外的波形可能在抽样时刻被取值。
条件:
冲激响应h(t)仅在本码元的抽样时刻上有最大值,并在其他码元的抽样时刻上均为0,
就可以消除码间串扰。若h(t)在t=kTs抽样,h(kTs)=l (k=0) ;0 (k为其他整数)。
9.何谓奈奎斯特速率和奈奎斯特带宽,此时的频带利用率?
理想低通传输特性的带宽称为奈奎斯特带宽,将该系统无码间干扰的最高传输速率称为奈奎 斯特速率。此时频带利用率为2B/HZ。
10.什么是时域均衡、频域均衡,时域均衡的基本原理,时域均衡器的均衡效果如何衡量(基 本准则)。
基本准则:最小峰值准则、最小均方失真准则
频域均衡:利用一个可调滤波器的频率特性去补偿信道或系统的频率特性,使包括可调滤波 器在内的基带系统总特性接近无失真传输条件。
时域均衡:直接校正己失真的响应波形,使包括可调滤波器在内的整个系统冲激响应满足无码间串扰条件。
时域均衡的基本原理:在接收滤波器和再生判决电路之间插入一个横向滤波器(波形均衡器),直接利用波形补偿的方法校正由于基带特性不理想引起的波形畸变。
12.    何谓MSK, MSK信号对每个码元持续时间内包含的载波周期数的约束,MSK信号的特点。
MSK是最小频移键控。每个码元持续的时间内包含的载波周期必须是1/4周期的整数倍。信号的频率偏移等于l/4Ts,相应的调制指数h=0.5。特点:(l)MSK信号是恒定包络信号;(2)在码元转换时刻,信号的相位是连续的,以载波相位为基准的信号相位在一个码元期问内线性地变换+-π/2;

14.何谓伪随机序列,何谓m序列,m序列的性质;
1)    如果一个序列,一方面它是可以预先确定的,并且是可以重复地生产和复制的;一方面它 又具有某种随机序列的随机特性(即统计特性),我们便称这种序列为伪随机序列;2)m序列是有n级线性移位寄存器产生的周期为21n的码序列,是最长线性移位寄存器序列的简称;3)均衡特性,平衡游程特性(游程分布的随机性),移位可加性。
17.SDH的帧结构,作用:1)信息净负荷:存放待传送的各种信息码元; 2)段开销区域:保证净负荷在再生段和复用段正常传送的附加字节; 3)管理单元指针区域:指示信息净负荷的第一个字节在帧内的准确位置。
21.何谓扩展频谱通信、特点,扩谱技术可以分为哪几类.
扩展频谱通信,简称扩频通信,是一种信息传输方式,其信号所占有的频带宽度远大于所传信息必 需的最小带宽。(1)易于重复使用频率,提高了无线频谱利用率2)抗千扰性 强,误码率低3)隐蔽性好,对各种窄带通信系统的干扰很小4)可以实现码分 多址5)抗多径干扰6)能精确地定时和测距7)适合数字话音和数据传输,以 及开展多种通信业务8)安装简便,易于维护.
可分为(1)直接序列扩频2)跳频扩频3) 跳时扩频4)宽带线性调频5)混合方式。
28.什么是部分响应波形,什么是部分响应系统。
有控制的在某些码元的抽样时刻引入码间干扰,而在其余码元的抽样时刻无码间干扰,那么就能使频带利用率提高到理论上的最大值,同时又可以降低对定时精度的要求,通常把这种波形称为部分响应波形。利用部分响应波形进行的基带传输系统称为部分响应系统。
31.数字调制的基本方式有哪些?其时间波形上各有什么特点?
数字调制技术有两种方法:一是利用模拟调制方法去实现数字式调制,即把数字调制看成是模拟调制的一个特例,把数字基带信号当成模拟信号的特殊情况处理。二是利用数字信号的离散取值的特点通过开关键控载波,从而实现数字调制,这种调制方式通常有幅度键控、频率键控和相位键控。其时间波形上来说,有可能是不连续的。
38.相移键控:绝对移相2psk,相对移相2dpsk
39.2psk信号的解调必须采用相干解调
41.Qpsk信号的产生方法:正交调制,相位选择法
42.Msk信号优点:包络恒定,相对窄带,相位连续

1.信道容量如何定义?简述香农公式,说明其中的三要素与它的关系?
在特定约束下,给定信道从规定的源发送消息的能力的度量。通常是在采用适当的代码,且差错率在可接收范围的条件下,以所能达到的最大比特率来表示。
C=Blog2(1+S/N)。三要素为 信道带宽 噪声功率密度 信号平均功率,当S无穷大或N趋向于0时,信道容量C无穷。
2.什么是码间串扰,产生的原因,消除码间串扰基带传输系统的传输函数应满足的条件。
码间串扰是由于传输总特性不理想,导致前后码元的波形畸变、展宽,并使前面波形出现很长的拖尾,蔓延到当前码元的抽样时刻上,从而对当前码元的判决造成干扰。接收信号中除第k个以外的所有其他波形在第k个抽样时刻上的代数和,称为码间串扰。
冲激响应h(t)仅在本码元的抽样时刻上有最大值,并在其他码元的抽样时刻上均为0,就可以消除码间串扰。
3.什么是奈奎斯特准则?满足它的最常用的传输特性是什么?
奈奎斯特准则为消除码间串扰,须基带传输系统冲击响应h(t)仅在本码元抽样时刻存在最大值,并在其他码元的抽样时刻上均为0.
满足它的传输特性最常用的是升余弦特性。
4.低通、带通抽样定理。
低通 f(s)>=2f(H),带通 f(s)约等于2B
5.频分复用(FDM):利用不同的频段传送不同信号(同时不同频)。时分复用(TDM):利用不同时隙传送不同信号(同频不同时)。正交频分复用技术(OFDM):特点,各路子载波的已调信号频谱有部分重叠;各路已调信号是严格正交的;每路子载波的调制是多进制调制;每路子载波的调制制度可以不同。频带利用率可以提高2倍。
6.常用的多址技术有:频分多址,码分多址,时分多址
7.SDH的帧结构,作用:(1)信息净负荷:存放待传送的各种信息码元;(2)段开销区域:保证净负荷在再生段和复用段正常传送的附加字节;(3)管理单元指针区域:指示信息净负荷的第一个字节在帧内的准确位置。
8.B(2DPSK)=B(2PSK);2PSK>2DPSK(抗高斯白噪声性能优劣)。
9.何谓伪随机序列,何谓m序列,m序列的性质。
(4)    如果一个序列,一方面它是可以预先确定的,并且是可以重复地生产和复制的;一方面它又具有某种随机序列的随机特性(即统计特性),我们便称这种序列为伪随机序列。
(5)    m序列是有n级线性移位寄存器产生的周期为21n的码序列,是最长线性移位寄存器序列的简称。
(6)    均衡性 游程分布 移位相加特性 自相关函数 功率谱密度 伪噪声特性
10.何为扩展频谱通信、特点,扩频技术可以分为哪几类,理论基础,目的。
是指将信号的频谱扩展至占用很宽的频带。抗干扰能力强;隐蔽性好,低截获性;保密性好;抗多路干扰性能好;易于实现码分多址;能精确的定时和测距。直接序列扩频;调频;线性调频。香农公式。1)提高窄带抗干扰的能力;2)防止窃听;3)提高抗多径传输效应的能力。
11.何谓MSK,MSK信号对每个码元持续时间内包含的载波周期数的约束,MSK信号的特点。
MSK是最小频移键控。每个码元持续的时间内包含的载波周期必须是1/4周期的整数倍。信号的频率偏移等于1/4Ts,相应的调制指数h=0.5。特点:(1)MSK信号是恒定包络信号;(2)在码元转换时刻,信号的相位是持续的,以载波相位为基准的信号相位在一个码元期间内线性变换正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