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询问一下单片机基础的东西

楼主(2018-06-17):
我现在手上有51单片机还有RC522,但是没有3.3V的电源,有没有什么办法让我暂时使用一下RC522这个模块,我想看看代码能否是其正常运行。

网友A:
用5V电源代,串三个二极管,降压。

网友B:
可以考虑用电脑USB供电

网友C:
5v的usb可以的?。。。。。

网友D:
传二极管或者电阻分压 了 这个比较简单了 或者用1117

网友E:
用5V电源代

网友F:
电脑5v接上vcc  能用的

网友G:
接在电脑的USB接口上就能用

网友H:
用1117稳妥一点,并上两个电容

网友I:
3.3V 的电源我有,可以免费提供,顺风运费自己出,  7533

网友J:
可以在网上查阅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