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4056的焊盘SOP8底下加焊盘容易贴片左右偏移造成短路的问题

楼主(2018-06-17):
TP4056的焊盘SOP8底下加焊盘容易贴片左右偏移造成短路,是不是要修改8个引脚底下的位置才行呢?

网友A:
你问这个问题,自己脑子里有图像,别人也有图像吗?

网友B:
每个芯片都有标准的封装尺寸图  按图做才不会偏

网友C:
要不就是没设计好,不然就是火旱盘没做好

网友D:
买个开发板 ,有时候不需要知道每一句程序的的意思,只要知道这一段的程序能实现什么作用,然后将需要的程序进行组合实现自己想要的功能就ok了

网友E(2019-08-10):
不用修改,把焊盘弄小一点间距大一点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