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程序烧录的奇怪问题,芯片就好像“锁死”了

楼主(2018-06-17):
楼主最近遇到一个比较奇怪的问题,在给单片机烧录一个按键数码管测试程序之后,芯片就好像“锁死”了,别的程序就不能烧录,烧录软件检测不到单片机。波特率、下载线、驱动、芯片型号都没有问题。
哪个大佬能解答一下/

代码如下: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main()
{
    P0=0xff;
     while(1)
    {
        switch(P0)
        {
        case 0xfe: //11111110
            max = 10;
            P2 = 0X06;
            break;
        case 0xfd: //11111101
            max = 30;
            P2 = 0X5B;
            break;
        case 0xfb: //11111011
            max = 60;
            P2 = 0X4F;
            break;
        case 0xf7: //11110111
            max = 110;
            P2 = 0X66;
            break;
        }
   }
}

网友A:
你的晶振没插好!!!!

楼主:
上面这个程序运行之后P2口一直输出高电平

网友B:
楼主我的没问题,应该是你板子的问题,你再好好检查一遍

网友C:
在下载器的下载界面里,“硬件选项”中有些勾选项,肯能你在下载时选择了某些选项,例如“下次冷启动时,P1.0/P1.1为0/0才可下载程序”,所以你必须在硬件上满足勾选条件才能再次下载

网友D:
下载时,选项搞错了,楼上分析是对的,现在你可以把P1.0和P1.1脚都用杜邦线接地,再下载就没问题了。

网友E:
很可能是硬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晶振没插好!!!!

确实是  我晶振电路焊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是  我晶振电路焊错了

解决了问题就好!!!

网友F(2020-03-07):
我估计是芯片坏了,我刚刚也遇到这种问题,我有两块芯片,一块C52和一块C52RC的,我对换了一下,又可以用了,换回来就不行了,估计就是不能烧录的就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