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L298N驱动模块给直流减速电机提速

楼主(2018-06-17):
用PWM,麻烦详细一些

网友A:
实例100  直流电机正反转及PWM调速

实例100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B:
朋友,用PWM其实就是给驱动使能端输入一个方波,调节占空比达到调节输出电压有效值的目的,而输入信号一直为高电平的情况就是有效电压最大的情况,也就是说这种方法只能降低电机转速没办法提速的。如果你想提速的话建议不要用减速电机。因为减速电机就是直流电机加了一个减速箱,增加力矩降低转速。

网友C:
用pwm调速,输入较高的直流电,然后用mos+pwm发生模块(定频调占空比)占空比越大,电机转速越高,占空比越小,转速越低,建议并电容

网友D:
脉冲调速呀

网友E(2019-06-05):
引用 网友A:
实例100  直流电机正反转及PWM调速
先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 ...

朋友,怎么没有源程序啊??

网友F:
调整你程序的占空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