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两个单片机间的数据传输问题

楼主(2018-06-17):
想实现三个单片机(STC80C52单片机)之间的数据传输(这个数据是由传感器测得,每个单片机上都会测得一组数据,然后想把这个数据传递到一个单片机上处理)
刚开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从两个之间的简单情况入手。
我先用两个单片机A,B做实验,其中A接传感器,作为发送机,另一个B不接传感器,作为接收机,两个单片机都有数码管显示器,发送机A的数码管显示传感器数据,然后接收机B的数码管显示接收到的数据(即把A从传感器接收到的数据发送给B,B再去显示)。
A,B之间的RxD和TxD引脚交叉连接。传感器连接在其中一个模块。
结果,还是失败了。
接收程序
#include"reg52.h"//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include"XPT2046.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ED=P2^0;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8 disp[4];
u8 code smgduan[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DigDisplay()//数码管显示函数
{
        u8 i;
        for(i=0;i<4;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
                P0=disp[3-i];//发送数据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
}
void UsartInit()
{
        SCON=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
        TMOD=0X20;                        //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PCON=0X80;                        //波特率加倍
        TH1=0XF3;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注意波特率是4800的
        TL1=0XF3;
        ES=1;                                                //打开接收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
        TR1=1;                                        //打开计数器
}
void main()
{        UsartInit();  //        串口初始化
        while(1)
        {
                DigDisplay();//数码管显示函数
        }
}
void Usart() interrupt 4
{
    u16 temp;
        static u8 i;
    if(RI)
    {
       RI=0;
       if(i==50)
           {
                i=0;
                temp =SBUF;
           }
            i++;//数据处理//
            disp[0]=smgduan[temp/1000];//千位
            disp[1]=smgduan[temp%1000/100];
            disp[2]=smgduan[temp%1000%100/10];
            disp[3]=smgduan[temp%1000%100%10];

     }
}

发送程序

#include"reg52.h"//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include"XPT2046.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ED=P2^0;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8 disp[4];
u8 code smgduan[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void delay(u16 i)//延时函数
{
        while(i--);
}
void datapros()//传感器数据处理函数
{
        u16 temp;
        static u8 i;
        if(i==50)
        {
                i=0;
                temp = Read_AD_Data(0xE4);                //   AIN3 外部输入,传感器数值
        }
        i++;
        disp[0]=smgduan[temp/1000];//千位
        disp[1]=smgduan[temp%1000/100];//百位
        disp[2]=smgduan[temp%1000%100/10];
        disp[3]=smgduan[temp%1000%100%10];
}
void DigDisplay()//数码管显示函数
{
        u8 i;
        for(i=0;i<4;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
                P0=disp[3-i];//发送数据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
}
void Usart() interrupt 4
{
    u8 receiveData;
        receiveData=SBUF;//出去接收到的数据
        RI = 0;//清除接收中断标志位
        receiveData=Read_AD_Data(0xE4);
        SBUF=receiveData;//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0;                                                 //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
}

void UsartInit()
{
        SCON=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
        TMOD=0X20;                        //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PCON=0X80;                        //波特率加倍
        TH1=0XF3;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注意波特率是4800的
        TL1=0XF3;
        ES=1;                                                //打开接收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
        TR1=1;                                        //打开计数器
}
void main()
{        UsartInit();  //        串口初始化
        while(1)
        {
                datapros();         //数据处理函数
                DigDisplay();//数码管显示函数

        }
}

网友A:
在确保发送接收波特率相同的情况下(晶振和程序配置要对应),发送程序建议用定时器间隔几ms定时发送一次,接收程序把temp定义成全局变量,最好再用个数组缓存,不然很容易出错,接收程序中在中断中用i++,和disp很容易造成时序出错,建议在主函数中disp处理,temp改用全局变量试试。

网友B:
没看出来哪里出错了

网友C:
寄存器的有关程序没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