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AD采集DA数据一个按键问题,求助

楼主(2018-06-17):
AD采集DA的显示在数码管上,这个已经都做出来了,现在就是控制按键,按一次,数值增长100
看主函数value,value=13的时候数值是1000,现在知道了value每次加2就能实现数值增长100
所以我就写了一个

if   (K1==0)

      {
      delay(1000);
     if   (K1==0)
      {
         value=value+3;
        while(!K1);
       }

      }

键程序,按键按下去就增加3,但是实际用的时候按一下子就达到PWM百分之50数值上限了,顺便说一下value/timer1 是占空比
按一次,占空比一下就到百分之50了这是怎么回事?我又试了一下,把

value=value+3;

改成

value=16;

实际中按一次键盘,从1000显示为1100
这就正常了,为什么
value=value+3;不对啊
按理说应该没错啊
以下是完整程序

/**************************************************************************************
*                外部输入AD实验              *
实现现象: 具体接线操作请参考视频
   下载程序后数码管前4位显示外部输入IN3通道检测的AD值,模拟信号电压范围在0-5V
注意事项:
***************************************************************************************/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include"XPT2046.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定义使用的IO口--//
sbit PWM=P2^1;
bit DIR;
//--定义一个全局变量--//
u16 count,value,timer1;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sbit K1=P2^7;
     sbit K2=P2^6;
u8 disp[4];
u8 code smgduan[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
* 函数名         :datapros()
* 函数功能   :数据处理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atapros()
{
u16 temp;
static u8 i;
if(i==50)
{
  i=0;
  temp = Read_AD_Data(0xE4);  //   AIN3 外部输入
}
i++;
disp[0]=smgduan[temp/1000];//千位
disp[1]=smgduan[temp%1000/100];//百位
disp[2]=smgduan[temp%1000%100/10];//个位
disp[3]=smgduan[temp%1000%100%10];
}

/*******************************************************************************
* 函数名         :DigDisplay()
* 函数功能   :数码管显示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igDisplay()
{
u8 i;
for(i=0;i<4;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

  P0=disp[ i];//发送数据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Timer1Init()
{
TMOD|=0X10;//选择为定时器1模式,工作方式1,仅用TR1打开启动。
          TH1 = 0x0FF;
    TL1 = 0x0CE;//1us

ET1=1;//打开定时器1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TR1=1;//打开定时器
}
void main()
{

Timer1Init();  //定时器1初始化
value=13;
while(1)
{

         if   (K1==0)

      {
      delay(1000);
     if   (K1==0)
      {
         value=value+3;
        while(!K1);
       }

      }
       if   (K2==0)

      {
      delay(10);
     if   (K2==1)
      {
         value=value-2;
       }

      }

  if(timer1>100)  //PWM周期为1000*1us
  {
   timer1=0;
  }
  if(timer1 <value)
  {
   PWM=1;
  }
  else
  {
   PWM=0;
  }

}
}

void Time1(void) interrupt 3    //3 为定时器1的中断号  1 定时器0的中断号 0 外部中断1 2 外部中断2  4 串口中断
{        TH1 = 0x0FF;
    TL1 = 0x0CE;;//1us
timer1++;
   count++ ;
   if(count==200)
   {
          count=0;
       datapros();  //数据处理函数
  DigDisplay();//数码管显示函数
  }

}

楼主:
求助,有人能看下面吗

网友A: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测试的,实际情况应该是你按下按键的时间长,导致value值不止增加了3,通过改为16就能正常,你应该能分析出来是按键处理不当导致不能达到预期目标,你可以上网搜一下,按键处理的程序,采用延时10~15ms消抖,用一个全局变量标记按键按下过,用另一个变量表明键值是否处理过

网友A:
给你个例子参考,有流程图和注释,方便你理解

按键处理流程图

按键处理流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测试的,实际情况应该是你按下按键的时间长,导致value值不止增加了3,通过改为16就能正常 ...

但是我有while(!k1)可以防止你说的这种情况发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