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电路的问题不懂

楼主:
大家看左边这俩三极管究竟是 发生了什么。新手不懂请教各路明白人指教

网友A(2018-06-18):
你把io口接10k的上拉电阻试一下

网友B:
估计是击穿漏电了,换掉即可。若找不到原型号,可找其它PNP型管子代替,很多的,如8550、9015等都可替代,很便宜的。

网友C:
圗左边的IC第7脚到15脚输出控制8个晶体的导通让点阵LED亮或灭,脚位输出为0时LED动作,大概就是这样。

网友C:
三极管的E极应接正电源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击穿漏电了,换掉即可。若找不到原型号,可找其它PNP型管子代替,很多的,如8550、9015等都可替代, ...

软件模拟(不是实物)不会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D:
应该是电脑软件出问题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把io口接10k的上拉电阻试一下

试了没效果,谢谢了哥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把io口接10k的上拉电阻试一下

我觉得就是三极管的问题,三个脚都红没道理啊。而且不是一直亮,集电极亮三秒自动灭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就是三极管的问题,三个脚都红没道理啊。而且不是一直亮,集电极亮三秒自动灭了

你有实物三极管吗?你那是软件模拟的!

网友F:
10k的上拉电阻+1

网友G:
把整个电路图都贴出来看看啊?这块电路看着没有什么问题啊?运行状态和你的其他电路、加载的程序都有关系,表面看这块电路没有什么问题啊?

网友H:
软件仿真出现的问题还是实际测试的问题,处理方法不一样哦?

网友I:
软件模拟的过程,你要先搞清楚各个IO口输出是什么电位,这个电路明显是IO输出高电平LED灯不亮,低电平时LED灯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