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份基于stc12c5204ad的sht30的c51驱动程序

楼主(2018-06-18):
没有多余描述,设计,感觉有点难

网友A:
#include<reg51.h>

sbit SDA=P2^1;
sbit SCL=P2^2;

sbit lcden=P2^7;
sbit lcdrs=P2^6;

unsigned char a,b,c,d,z1,z2,z3,z4,z5,flag,e;
unsigned int number,sensor;
int time,second,key;

void nop()
{    unsigned int TempCyc = 22;
    while(TempCyc--)  ;
    }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Temperature:";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1[]="Humidity:";
unsigned char num,adc;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
{
unsigned 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
{  delay(5);
lcdrs=0;
P0=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e)
{     delay(5);
lcdrs=1;
P0=date;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init()
{
lcden=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

void init1()
{SCL=1;
nop();
SDA=1;
nop();
}
void start()
{
SDA=1;
nop();
SCL=1;
nop();
SDA=0;
nop();
SCL=0;
nop();
}
void respons()
{
unsigned char g=0;
SCL=1;
nop();
while((SDA==1)&&(g<255))
g++    ;
SCL=0;
nop();
}
void stop()
{SDA=0;
nop();
SCL=0;
nop();
SCL=1;
nop();
SDA=1;
nop();
}
void write_byte(unsigned char date)
{
unsigned char g,temp;
temp=date;
for(g=0;g<8;g++)
{
temp=temp<<1;
SCL=0;
nop();
SDA=CY;
nop();
SCL=1;
nop();
}
SCL=0;
nop();
SDA=1;
nop();
}
void cpuack()
{SDA=0;
nop();
SCL=1;
nop();
SCL=0;
nop();
}
unsigned char read_byte()
{
unsigned char g,k;
SCL=0;
nop();
SDA=1;
for(g=0;g<8;g++)
{
SCL=1;
nop();
k=(k<<1)|SDA;
SCL=0;
nop();
}
nop();
return k;
}

         main()
        {
        init();

for(;;)
{
  write_com(0x80);
  for(num=0;num<12;num++)
  {
  write_data(table[num]) ;
  delay(5);
   }
     write_data(c+48) ;
  delay(5);
   write_data(d+48) ;
  delay(5);
   write_data(46) ;
  delay(5);
   write_data(e+48) ;
  delay(5);
   write_com(0x80+0x40);
  for(adc=0;adc<9;adc++)
{
   write_data(table1[adc]);
   delay(5);
   }
   write_data(a+48) ;
  delay(5);
  write_data(b+48) ;
  delay(5);
  write_data(37) ;
  delay(5);

              init1();
            start();
            write_byte(0x88);
            respons();
            write_byte(0x24);
            respons();
            write_byte(0x16);
            respons();
            stop();
            nop();

            start();

            write_byte(0x89);
            respons();
            nop();
            nop();
            if(SCL==0)
            {
            z2=read_byte();
            cpuack() ;
            z3=read_byte();
            cpuack() ;
            read_byte();
            cpuack()    ;
            z4=read_byte();
            cpuack();
            z5=read_byte();
            cpuack() ;
            read_byte();
            stop();
            number=256*z2+z3;
            sensor=256*z4+z5;
                number=(number/37.5)-450    ;
                sensor=sensor/656;
             a=sensor/10;
             b=sensor%10 ;

      c=(number%1000)/100;
      d=(number%100)/10;
      e=number%10;
            }
            }
            }

网友B(2020-10-23):
number=256*z2+z3;
            sensor=256*z4+z5;
                number=(number/37.5)-450    ;
                sensor=sensor/656;
能不能解释一下这几行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