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bYJ48步进电机for stm32控制源码

楼主(2018-06-18):
28bYJ48 for stm32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 void GPIO_Write(GPIO_TypeDef* GPIOx, uint16_t PortVal);
void motor_cw(uint32_t j)//正转 延时控制转速
{
        int i;
        for(i=1000;i>j;i--) //加速过程
        {
         GPIO_Write(GPIOA, 8);
   delay_us(i);
   GPIO_Write(GPIOA, 12);
   delay_us(i);
   GPIO_Write(GPIOA, 4);
   delay_us(i);
   GPIO_Write(GPIOA, 6);
   delay_us(i);
   GPIO_Write(GPIOA, 2);
   delay_us(i);
   GPIO_Write(GPIOA, 3);
   delay_us(i);
   GPIO_Write(GPIOA, 1);
   delay_us(i);
   GPIO_Write(GPIOA, 9);
   delay_us(i);
        }
        while(1)
        {
   GPIO_Write(GPIOA, 8);
   delay_us(j);
   GPIO_Write(GPIOA, 12);
   delay_us(j);
   GPIO_Write(GPIOA, 4);
   delay_us(j);
   GPIO_Write(GPIOA, 6);
   delay_us(j);
   GPIO_Write(GPIOA, 2);
   delay_us(j);
   GPIO_Write(GPIOA, 3);
   delay_us(j);
   GPIO_Write(GPIOA, 1);
   delay_us(j);
   GPIO_Write(GPIOA, 9);
   delay_us(j);
        }
}

void motor_ccw(uint32_t j)//反转
{
        int i;
        for(i=1000;i>j;i--) //加速过程
        {
         GPIO_Write(GPIOA, 9);
   delay_us(i);
   GPIO_Write(GPIOA, 1);
   delay_us(i);
   GPIO_Write(GPIOA, 3);
   delay_us(i);
   GPIO_Write(GPIOA, 2);
   delay_us(i);
   GPIO_Write(GPIOA, 6);
   delay_us(i);
   GPIO_Write(GPIOA, 4);
   delay_us(i);
   GPIO_Write(GPIOA, 12);
   delay_us(i);
   GPIO_Write(GPIOA, 8);
   delay_us(i);
        }
        while(1)
        {
   GPIO_Write(GPIOA, 9);
   delay_us(j);
   GPIO_Write(GPIOA, 1);
   delay_us(j);
   GPIO_Write(GPIOA, 3);
   delay_us(j);
   GPIO_Write(GPIOA, 2);
   delay_us(j);
   GPIO_Write(GPIOA, 6);
   delay_us(j);
   GPIO_Write(GPIOA, 4);
   delay_us(j);
   GPIO_Write(GPIOA, 12);
   delay_us(j);
   GPIO_Write(GPIOA, 8);
   delay_us(j);
        }
}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SDIO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while(1)
        {
                motor_ccw(100); //鉴于本人用的是 28BYJ48步进电机,减速比64,所以电机转速120r/min,再快就卡了

        }
}

网友A(2018-11-29):
我看了我写的和你写的差距就在与两个delay_ms(500),所以想问一下这两个有啥用处吗,我理解不了。当然你的是可以正确运行的,而我的会一直转,即使我在后面追加了motor_stop。麻烦了。

网友B(2019-07-15):
这个加了驱动板吗???

网友C(2020-03-06):
请问PA0 1 2 3怎么接线

网友C:
你好请问橙黄粉蓝怎么接线,程序里面没有注释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