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ad采样在LCD上显示

楼主(2018-06-18):
/* Main.c file generated by New Project wizard
*
* Created:   周二 4月 10 2018
* Processor: PIC18F452
* Compiler:  MPLAB C18
*/
#include <p18f452.h>
#define RW PORTBbits.RB5
#define RS PORTBbits.RB6
#define EN PORTBbits.RB7
#define P0 PORTD
#define ADGO ADCON0bits.GO
void tmr(void);
void KeyInterrupt1 (void); //中断服务函数
void KeyInterrupt2 (void); //中断服务函数
void KeyInterrupt3 (void); //中断服务函数
void lcd_show(void);
void lcd_show1(void);
void lcd_show2(void);
void lcd_show3(void);
void lcd_show4(void);
void lcd_show5(void);
void lcd_show6(void);
unsigned int AD_Trs(void);
unsigned int AD_Trs1(void);
unsigned int AD_Trs2(void);
//int j=0;
//int time=0;
//int timem=0;
int intermode=0;
unsigned int lednum=0;
int  max=4000,max1=3900,max2=3800,max3=3700;
int   min=1000,min1=900,min2=800,min3=1000;
unsigned char time2[7]="wangkuod";
unsigned int a1=0,a2=0,a3=0;
    int init();    //声明初始化函数
     int write_com(unsigned char);//声明写命令函数
      int write_date(unsigned char);//声明写数据函数
      int delay(unsigned char);//声明延迟函数
      unsigned char x;
//sbit RS = P1^0;
  // sbit RW = P1^1;
  //sbit EN = P1^2;

//unsigned char table[]="HELLO!";
//unsigned char table1[]="2018/4/16";
void main(void)//主函数
{
    TRISD=0;
TRISBbits.TRISB0=1;
TRISBbits.TRISB1=1;
TRISBbits.TRISB2=1;
    TRISBbits.TRISB5=0;
TRISBbits.TRISB6=0;
TRISBbits.TRISB7=0;
TRISAbits.TRISA0=1;
  TRISAbits.TRISA1=1;
TRISAbits.TRISA2=1;
TRISAbits.TRISA6=0;

// INTCON |= 0xa0; //开全局中断及Timer0 中断
//INTCONbits.TMR0IE=1;
INTCONbits.GIE=1;
//INT0
INTCON2bits.INTEDG0=1;
INTCONbits.INT0IF=0;
INTCONbits.INT0IE=1;
//INT1
INTCON2bits.INTEDG1=1;
INTCON3bits.INT1IF=0;
INTCON3bits.INT1IE=1;
//int2
INTCON2bits.INTEDG2=1;
INTCON3bits.INT2IF=0;
INTCON3bits.INT2IE=1;

//TMR0H = 25536/256; //高8 位
//TMR0L = 25536%256; //低8 位
//T0CON = 0x88; //使能Timer0,并设置为16 位定时器,没有预分频
//AD
ADCON0=0x81;
//-- ADFM ADCS2 —— —— PCFG3 PCFG2 PCFG1 PCFG0
//-- 1 0 0 0 1 1 1 0
//右对齐(ADRESH 寄存器的高6 位读作0),AN0 为模拟输入位,参考正负电压
//分别为VDD 和VSS
ADCON1 = 0x8e;

     init();

   // write_com(0x80);
//    for(x=0;x<6;x++)
//    {
//          write_date(table[x]);
//         delay(150);
//   }

//for(x=0;x<6;x++)
   //  {
   //       write_date(time);
//         delay(150);
//    }

   //  write_com(0x80);
  //   for(x=0;x<17;x++)
  //  {
//        write_date(table1[x]);
//        delay(150);
//   }
     while(1)
  {
   unsigned int a;
   lednum = AD_Trs();
   write_com(0x80);
   time2[1]='0';
   lcd_show();

   lednum = AD_Trs1();
   write_com(0x80+0x08);
   time2[1]='1';
   lcd_show();

   lednum = AD_Trs2();
   write_com(0x80+0x40);
   time2[1]='2';
   lcd_show();
  switch(intermode) {
  case 0: {write_com(0x80+0x40+0x08);
  lcd_show1();break;
   }

case 1:
   {write_com(0x80+0x40+0x08);
   lcd_show2();break;}

  case 2:
   {write_com(0x80+0x40+0x08);
   lcd_show3();break;
   }

  case 3:
   {write_com(0x80+0x40+0x08);
   lcd_show4();break;
   }

  case 4:
   {write_com(0x80+0x40+0x08);
   lcd_show5();break;
   }

  case 5:
   {write_com(0x80+0x40+0x08);
   lcd_show6();break;
   }

default:
  {write_com(0x80);
   lcd_show1();break;
   }
  }

if(lednum>max1|lednum>max2|lednum>max3|lednum<min1|lednum<min2|lednum<min3){
//for(a=10;a>0;a--)
//{PORTAbits.RA3=0;
//   delay(50);
  //   PORTAbits.RA3=1;
  //  delay(50);
   //  PORTAbits.RA3=0;
   // delay(50);
   //  PORTAbits.RA3=1;
  //  delay(50);}
PORTAbits.RA6=1; }

  }

}

#pragma code xx=0x0008 //MCC18 的中断必需用一段汇编实现
void inter(void) //xx 为优先级,没有优先级时,可省略xx
{
if(INTCONbits.INT0IF){
  _asm
  goto KeyInterrupt1
  _endasm}
else if(INTCON3bits.INT1IF){
   _asm
   goto KeyInterrupt2
   _endasm
  }
else {
   _asm
   goto KeyInterrupt3
   _endasm
  }

}

//=======中断服务函数==========
#pragma interrupt KeyInterrupt1
void KeyInterrupt1 (void)
{
if (INTCONbits.INT0IF && INTCONbits.INT0IE) //中断标志位判断
{
//T0CONbits.TMR0ON=~T0CONbits.TMR0ON;
INTCONbits.INT0IF = 0; //中断标志位清零
switch(intermode) {
  case 0:
   {max1=max1+100; break;
   }

case 1:
   {max2=max2+100;break;}

  case 2:
   {max3=max2+100;break;
   }

  case 3:
   {min1=min1+100;break;
   }

  case 4:
   {min2=min2+100;break;
   }

  case 5:
   {min3=min3+100;break;
   }

default:
  {max1=max1+100;break;
   }
  }

}
}
#pragma code
//=======中断服务函数==========
#pragma interrupt KeyInterrupt2
void KeyInterrupt2 (void)
{
if (INTCON3bits.INT1IF && INTCON3bits.INT1IE) //中断标志位判断
{
//T0CONbits.TMR0ON=~T0CONbits.TMR0ON;
//intermode=~intermode;
INTCON3bits.INT1IF = 0; //中断标志位清零
intermode++;
if(intermode>5)
{intermode=0;}
}
}
#pragma code
#pragma interrupt KeyInterrupt3
void KeyInterrupt3 (void)
{
if (INTCON3bits.INT2IF && INTCON3bits.INT2IE) //中断标志位判断
{
//time=timem=j=0;
// T0CONbits.TMR0ON=0;

INTCON3bits.INT2IF = 0; //中断标志位清零
switch(intermode) {
  case 0:
   {max1=max1-100; break;
   }

case 1:
   {max2=max2-100;break;}

  case 2:
   {max3=max2-100;break;
   }

  case 3:
   {min1=min1-100;break;
   }

  case 4:
   {min2=min2-100;break;
   }

  case 5:
   {min3=min3-100;break;
   }

default:
  {max1=max1-100;break;
   }
  }

}
}
#pragma code

int init()//初始化函数体
{
    EN = 0;
     write_com(0X38);//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write_com(0X0C);//设置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write_com(0X06);//写一个字符时,整屏右移
     write_com(0X01);//显示清零
    return 0;
}
int 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写命令的函数体
{
    RS = 0;
    RW = 0;
    P0 = com;
     delay(5);
     EN = 1;
     delay(5);
     EN = 0;
    return 0;
}

int write_date(unsigned char date)//写数据的函数体
{
     RS = 1;
     RW = 0;
     P0 = date;
     delay(5);
     EN = 1;
     delay(5);
     EN = 0;
     return 0;
}

int delay(unsigned char xms)
{
     unsigned char x,y;
     for(x=xms;x>0;x--)
         for(y=110;y>0;y--);
     return 0;
}
void lcd_show1(void)
{
// unsigned char a,b;
//  unsigned char time2[7];
//   unsigned int time1[2];
//   unsigned int time3[2];

  //time3[0]=j/10;
   //time3[1]=j%10;

   //time1[0]=time/10;
   //time1[1]=time%10;

  //此算法用于取出一个整数的各个位,来显示在LCD 上
  a1 = max1/1000;
  a2 = max1%1000/100;
  a3 = max1%100/10;
  //a4 = lednum%10;

   time2[0]='A';
   time2[1]='0';
   time2[2]='M';
   time2[3]='0'+a1;
   time2[4]='.';
    time2[5]='0'+a2;
   time2[6]='0'+a3;

     for(x=0;x<7;x++)
    {
          write_date(time2[x]);
        delay(15);
    }

  }

  void lcd_show2(void)
{
// unsigned char a,b;

//   unsigned int time1[2];
//   unsigned int time3[2];
//  unsigned int a1=0,a2=0,a3=0;

  //time3[0]=j/10;
   //time3[1]=j%10;

   //time1[0]=time/10;
   //time1[1]=time%10;

  //此算法用于取出一个整数的各个位,来显示在LCD 上
  a1 = max2/1000;
  a2 = max2%1000/100;
  a3 = max2%100/10;
  //a4 = lednum%10;

   time2[0]='A';
   time2[1]='1';
   time2[2]='M';
   time2[3]='0'+a1;
   time2[4]='.';
    time2[5]='0'+a2;
   time2[6]='0'+a3;

     for(x=0;x<7;x++)
    {
          write_date(time2[x]);
        delay(15);
    }

  }

void lcd_show3(void)
{
// unsigned char a,b;
//  unsigned char time2[7];
//   unsigned int time1[2];
//   unsigned int time3[2];
//   unsigned int a1=0,a2=0,a3=0;

  //time3[0]=j/10;
   //time3[1]=j%10;

   //time1[0]=time/10;
   //time1[1]=time%10;

  //此算法用于取出一个整数的各个位,来显示在LCD 上
  a1 = max3/1000;
  a2 = max3%1000/100;
  a3 = max3%100/10;
  //a4 = lednum%10;

   time2[0]='A';
   time2[1]='2';
   time2[2]='M';
   time2[3]='0'+a1;
   time2[4]='.';
    time2[5]='0'+a2;
   time2[6]='0'+a3;

     for(x=0;x<7;x++)
    {
          write_date(time2[x]);
        delay(15);
    }

  }

  void lcd_show4(void)
{
// unsigned char a,b;
//   unsigned char time2[7];
//   unsigned int time1[2];
//   unsigned int time3[2];
//   unsigned int a1=0,a2=0,a3=0;

  //time3[0]=j/10;
   //time3[1]=j%10;

   //time1[0]=time/10;
   //time1[1]=time%10;

  //此算法用于取出一个整数的各个位,来显示在LCD 上
  a1 = min1/1000;
  a2 = min1%1000/100;
  a3 = min1%100/10;
  //a4 = lednum%10;

   time2[0]='A';
   time2[1]='0';
   time2[2]='m';
   time2[3]='0'+a1;
   time2[4]='.';
    time2[5]='0'+a2;
   time2[6]='0'+a3;

     for(x=0;x<7;x++)
    {
          write_date(time2[x]);
        delay(15);
    }

  }

  void lcd_show5(void)
{
// unsigned char a,b;
//   unsigned char time2[7];
//   unsigned int time1[2];
//   unsigned int time3[2];
//   unsigned int a1=0,a2=0,a3=0;

  //time3[0]=j/10;
   //time3[1]=j%10;

   //time1[0]=time/10;
   //time1[1]=time%10;

  //此算法用于取出一个整数的各个位,来显示在LCD 上
  a1 = min2/1000;
  a2 = min2%1000/100;
  a3 = min2%100/10;
  //a4 = lednum%10;

   time2[0]='A';
   time2[1]='1';
   time2[2]='m';
   time2[3]='0'+a1;
   time2[4]='.';
    time2[5]='0'+a2;
   time2[6]='0'+a3;

     for(x=0;x<7;x++)
    {
          write_date(time2[x]);
        delay(15);
    }

  }

  void lcd_show6(void)
{
// unsigned char a,b;
//   unsigned char time2[7];
//   unsigned int time1[2];
//   unsigned int time3[2];
//   unsigned int a1=0,a2=0,a3=0;

  //time3[0]=j/10;
   //time3[1]=j%10;

   //time1[0]=time/10;
   //time1[1]=time%10;

  //此算法用于取出一个整数的各个位,来显示在LCD 上
  a1 = min3/1000;
  a2 = min3%1000/100;
  a3 = min3%100/10;
  //a4 = lednum%10;

   time2[0]='A';
   time2[1]='2';
   time2[2]='m';
   time2[3]='0'+a1;
   time2[4]='.';
    time2[5]='0'+a2;
   time2[6]='0'+a3;

     for(x=0;x<7;x++)
    {
          write_date(time2[x]);
        delay(15);
    }

  }

  void lcd_show(void)
{
// unsigned char a,b;
//   unsigned char time2[7];
//   unsigned int time1[2];
//   unsigned int time3[2];
//   unsigned int a1=0,a2=0,a3=0;

  //time3[0]=j/10;
   //time3[1]=j%10;

   //time1[0]=time/10;
   //time1[1]=time%10;
  if(lednum>max1|lednum>max2|lednum>max3|lednum<min1|lednum<min2|lednum<min3){
  PORTAbits.RA6=~PORTAbits.RA6; }
  //此算法用于取出一个整数的各个位,来显示在LCD 上
  a1 = lednum/1000;
  a2 = lednum%1000/100;
  a3 = lednum%100/10;
  //a4 = lednum%10;

   time2[0]='A';

   time2[2]=' ';
   time2[3]='0'+a1;
   time2[4]='.';
    time2[5]='0'+a2;
   time2[6]='0'+a3;

     for(x=0;x<7;x++)
    {
          write_date(time2[x]);
        delay(15);
    }

  }

  //============AD 转化程序============
unsigned int AD_Trs()
{
unsigned int adval;
float advalf;
ADCON0=0x81;
ADGO = 1; //启动AD 转化
while(ADGO); //说明AD 转化完成
adval = ADRESH;
adval = adval<<8|ADRESL;
advalf = adval/1023.0*5.0; //因为参考电压为5 伏
adval = advalf*1000; //转化为整数,以便显示
return (adval);
}
unsigned int AD_Trs1()
{
unsigned int advall;
float advalf;
//-- ADCS1 ADCS0 CHS2 CHS1 CHS0 GO/DONE —— ADON
//-- 1 0 0 0 0 0 0 1
//选择通道0(AN0),开启AD 转换并清零AD 转换标志位
ADCON0=0x89;
//-- ADFM ADCS2 —— —— PCFG3 PCFG2 PCFG1 PCFG0
//-- 1 0 0 0 1 1 1 0
//右对齐(ADRESH 寄存器的高6 位读作0),AN0 为模拟输入位,参考正负电压分别为VDD 和VSS
ADCON1 = 0x8e;
ADGO = 1; //启动AD 转化
while(ADGO); //说明AD 转化完成
advall = ADRESH;
advall = advall<<8|ADRESL;
advalf = advall/1023.0*5.0; //因为参考电压为5 伏
advall = advalf*1000; //转化为整数,以便显示
return (advall);
}
unsigned int AD_Trs2()
{unsigned int adval2;
float advalf;
ADCON0=0x91;
ADGO = 1; //启动AD 转化
while(ADGO); //说明AD 转化完成
adval2 = ADRESH;
adval2 = adval2<<8|ADRESL;
advalf = adval2/1023.0*5.0; //因为参考电压为5 伏
adval2= advalf*1000; //转化为整数,以便显示
return (adval2);
}
//==精确定时0.25us,这是由于51 用的晶振是4M 的,而PIC 的是16M 的,相应的指令周期为0.25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