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如何新建集成库

楼主:
如何制作集成库(软件ad13)
一个集成库必须有pcb和原理图文件
首先新建一个集成库
然后保存到指定文件夹中
然后添加原理图文件
将画好的51原理图保存
保存到指定文件夹中
然后添加一个pcb库
可以看到pcb库还未保存,保存到指定位置
打开原理图文件点击右上角的模式管理
选中原件点击引脚
点击预览
选中画好的引脚,点击ok
点击ok
Close
此处注意,一定要保存未保存的原理图文件
保存完之后完成51集成库的制作,现在只有一个原件,多个原件也是一样的
然后到指定文件夹中可以看到生成output文件夹
这个51集成库就做好了
新建一个pcb项目可以看到原理图和pcb都有,就可以直接导入pcb了
结束啦。。。。。。。。。。。。。。。。。

网友A(2018-06-19):
感谢楼主,但是怎么把原理图转换成pcb文件,我用的18,只会画简单原理图,pcb和3d不会,能不能教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但是怎么把原理图转换成pcb文件,我用的18,只会画简单原理图,pcb和3d不会,能不能教教

原理图编译没问题后design,update to document。。。。。就能导入了

网友C(2018-08-03):
按部就班地教學,很詳細~謝謝分享~

网友D(2018-11-17):
如何在这个库里面继续添加新的元件呢?

网友E(2020-03-22):
请问一个,就是我更新的封装库,为什么导入集成库,里面没有更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