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 PCF8591 AD转换文件

楼主(2018-06-18):
用12864显示,AD芯片采用IIC通讯方式,需要用多路时要做小许修改。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P0口为12864数据输出口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elay4us(){_nop_();_nop_();_nop_();_nop_();}

sbit LCD_RS=P2^6;
sbit LCD_RW=P2^5;
sbit LCD_EN=P2^7;

sbit PM=P1^0;
sbit SCL=P1^1; //I2C时钟引脚
sbit SDA=P1^2;//I2C数据输入输出引脚

uchar Recv_Buffer[4];//数据接收缓冲
uint Voltage[]={'0','0','0'};//数据分解为电压x.xx
bit bdata IIC_ERROR; //I2C错误标志位
uchar LCD_Line_1[]={"1- .  V  2- .  V"};
uchar LCD_Line_2[]={"3- .  V  4- .  V"};

//延时
void delay(int ms)
{
        uchar i;
        while(ms--) for(i=0;i<250;i++) Delay4us();
}

//LCD忙检测
bit LCD_Busy_Check()
{
        bit Result;
        LCD_RS=0;LCD_RW=1;
        LCD_EN=1;Delay4us();Result=(bit)(P0&0x80);
        LCD_EN=0;
        return Result;
}

//写指令
void LCD_Write_Command(uchar cmd)
{
        while(LCD_Busy_Check());
        LCD_RS=0;LCD_RW=0;LCD_EN=0;_nop_();_nop_();
        P0=cmd;Delay4us();
        LCD_EN=1;Delay4us();LCD_EN=0;
}

// 写数据
void LCD_Write_Data(uchar dat)
{
        while(LCD_Busy_Check());
        LCD_RS=1;LCD_RW=0;LCD_EN=0;P0=dat;Delay4us();
        LCD_EN=1;Delay4us();LCD_EN=0;
}

//初始化
void LCD_Initialise()
{
        LCD_Write_Command(0x38);delay(5);
        LCD_Write_Command(0x0c);delay(5);
        LCD_Write_Command(0x06);delay(5);
        LCD_Write_Command(0x01);delay(5);
}
//设置显示位置
void LCD_Set_Position(uchar pos)
{
        //LCD_Write_Command(pos|0x80);
        LCD_Write_Command(pos);
}

//显示一行
void LCD_Display_A_Line(uchar Line_Addr,uchar s[])
{
        uchar i;
        LCD_Set_Position(Line_Addr);
        for(i=0;i<16;i++)LCD_Write_Data(s[i]);
}

// 将模数转换后得到的值分解存入缓存
void Convert_To_Voltage(uchar val)
{
        uchar Tmp; //最大值为255,对应5V,255/5=51
        Voltage[2]=val/51+'0';//整数部分
        Tmp=val%51*10;// 第一位小数
        Voltage[1]=Tmp/51+'0';
        Tmp=Tmp%51*10;
        Voltage[0]=Tmp/51+'0';
}

//启动I2C总线
void IIC_Start()
{
        SDA=1;
        SCL=1;
        Delay4us();
        SDA=0;
        Delay4us();
        SCL=0;
}

//停止I2C总线
void IIC_Stop()
{
        SDA=0;
        SCL=1;
        Delay4us();
        SDA=1;
        Delay4us();
        SCL=0;
}

// 从机发送应答位
void Slave_ACK()
{
        SDA=0;
        SCL=1;
        Delay4us();
        SCL=0;
        SDA=1;
}

// 从机发送非应答位
void Slave_NOACK()
{
        SDA=1;
        SCL=1;
        Delay4us();
        SCL=0;
        SDA=0;
}

//发送一字节
void IIC_SendByte(uchar wd)
{
        uchar i;
        for(i=0;i<8;i++) //循环移入8位
        {
                SDA=(bit)(wd&0x80);_nop_();_nop_();
                SCL=1;Delay4us();SCL=0;wd<<=1;
        }
        Delay4us();
        SDA=1; //释放总线并准备读取应答
        SCL=1;
        Delay4us();
        IIC_ERROR=SDA;//IIC_ERROR=1表示无应答
        SCL=0;
        Delay4us();
}

//接收一字节
uchar IIC_ReceiveByte()
{
        uchar i,rd=0x00;
        for(i=0;i<8;i++)
        {
                SCL=1;
                rd<<=1;
                rd|=SDA;
                Delay4us();
                SCL=0;
                Delay4us();
        }
        SCL=0;
        Delay4us();
        return rd;
}

//连续读入4路通道的A/D转换结果并保存到Recv_Buffer
void ADC_PCF8591(uchar CtrlByte)
{
        uchar i;
        IIC_Start();
        //PCF8591地址定义1001****,高四位固定1001
        //第3,2,1位对应A2,A1,A0第0位为读写标志位,1为读0为写
        //下面代码中0x90,0x91分别为10010000,10010001

        IIC_SendByte(0x90);// 发送写地址
        if(IIC_ERROR==1)return;
        // IIC_SendByte(CtrlByte);//发送控制字节
        //if(IIC_ERROR==1)return;
        //屏蔽上面两行会产生警告
        IIC_Start();//重新发送开始命令
        IIC_SendByte(0x91);// 发送读地址
        if(IIC_ERROR==1)return;
        IIC_ReceiveByte();//空读一次,调整读顺序
        Slave_ACK(); //收到一字节后发送一个应答位
        /*------------------------------
        个人认为下面句子有问题,但是不知道怎么改,如果把
        Recv_Buffer[i++]=IIC_ReceiveByte();中的++去掉,整个四组都是一个结果
        但是加上好像有些重复,并且13组相同,还是不很好啊
        */
        for(i=0;i<4;i++)
        {
                Recv_Buffer[i++]=IIC_ReceiveByte();
                Slave_ACK();//收到一个字节后发送一个应答位
        }
        Slave_NOACK();
        IIC_Stop();//收到一个字节后发送一个非应答位
}

// 向 PCF8591发送1字节进行AD转换
void DAC_PCF8591(uchar CtrlByte,uchar dat)
{
        IIC_Start();
        Delay4us();//启动I2C
        IIC_SendByte(0x90); //发送地址字节
        if(IIC_ERROR==1)return;
        IIC_SendByte(CtrlByte); //发送控制字节
        if(IIC_ERROR==1)return;
        IIC_SendByte(dat);//发送待转换为模拟量的数值

        if(IIC_ERROR==1)return;
        IIC_Stop();
        Delay4us();
        Delay4us();
}

void timer0init()
{
        PM=0;//传感器的输入信号
        TMOD=0x11;//设置定时器0为工作方式1
        TH0=(65536-40)/256;
        TL0=(65536-40)%256;
        ET0=1;//开定时器0中断
        TR0=1;//启动定时器0
        EA=0; //开总中断
}
//主程序
/*
PCF8591控制字节定义:0***0***,第3,7位固定为0
第6位取0时为模拟输入,取1时为模拟输出
第4,5位为00表示4路单端的模拟输入
第二位为自动递增标志,取1时自动递增
第0,1位取值为00,01,10,11分别表示通道0,1,2,3
调用ADC_PCF8591时参数为00000100,即0x04
调用DAC_PCF8591时参数为01000000,即0x40
*/

void main()
{
        LCD_Initialise();
        timer0init();
        while(1)
        {
                ADC_PCF8591(0x04);
                Convert_To_Voltage(Recv_Buffer[0]);
                LCD_Line_1[2]=Voltage[2];
                LCD_Line_1[4]=Voltage[1];
                LCD_Line_1[5]=Voltage[0];
                Convert_To_Voltage(Recv_Buffer[1]);
                LCD_Line_1[11]=Voltage[2];
                LCD_Line_1[13]=Voltage[1];
                LCD_Line_1[14]=Voltage[0];
                Convert_To_Voltage(Recv_Buffer[2]);
                LCD_Line_2[2]=Voltage[2];
                LCD_Line_2[4]=Voltage[1];
                LCD_Line_2[5]=Voltage[0];
                Convert_To_Voltage(Recv_Buffer[3]);
                LCD_Line_2[11]=Voltage[2];
                LCD_Line_2[13]=Voltage[1];
                LCD_Line_2[14]=Voltage[0];
                // 液晶两行显示四个通道的转换结果
                LCD_Display_A_Line(0x80, LCD_Line_1);
                LCD_Display_A_Line(0x90, LCD_Line_2);
                // 将0通道模拟转换后的数值重新转换为模拟量并从Aout输出

                //通过LED亮度表现出来
//                DAC_PCF8591(0x40,Recv_Buffer[0]);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int N;
   TH0=(65536-40)/256;
   TL0=(65536-40)%256;
   N++;
   //if(N==7)
   //PM=1;
   if(N==8)
   PM=0;
   if(N>=250)
   {
      PM=1;
      N=0;
     }
}

主要文件,工程需自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