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基于51单片机的RC522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8-06-18):
我使用的网上找来的一些资料,将里面的程序烧入了51单片机,并且将相应的线连好。我所使用的模块有 RC522模块 将其按程序上连接sbit     MF522_RST  =    P1^4;                sbit     MF522_NSS  =    P1^2;
sbit     MF522_SCK  =    P1^1;
sbit     MF522_SI   =    P1^0;
sbit     MF522_SO   =    P1^3;

然后将51通过ttl转USB的线连在电脑上。
最后点开附件程序中  ‘IC卡上位机参考程序’ 文件夹中的 ‘icReaderPrj.exe’。
修改好对应串口,点击测试读卡器出现如下图所示的问题。

我所使用的程序

楼主:
如图所示

网友A:
你用11.0592晶振波特率为4800,将com口改成com1

网友B:
两个注意事项
1.波特率是否正确并一致
2.所选的口是否正确 驱动选择是否正确

网友C: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我弄不出来,希望解决了能讲一下,谢谢

网友D(2018-11-02):
引用 网友C: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我弄不出来,希望解决了能讲一下,谢谢

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