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灯的51单片机交通控制器系统设计与调试资料

楼主(2018-06-18):
一个小小的设计,希望能有用

调试
调试分为硬件调试和软件调试[1]。
硬件调试时将加工的印制板认真对照原理图,看两者是否一致。应特别注意电源系统检查,以防止电源短路和极性错误,并重点检查系统总线(地址总线、数据总线和控制总线)是否存在相互之间短路或与其它信号线路短路。必要时通电前,一定要检查电源电压的幅值和极性利用数字万用表的短路测试功能,可以缩短排错时间。确认各元器件可以正常工作。
软件调试利用软件编程的方法来实现。51系列单片机的信号线大体分为读、写信号线、片选信号线、时钟信号线、外部程序存贮器读选通信号(PSEN)、地址锁存信号(ALE)、复位信号等几大类。这些信号大多属于脉冲信号,对于脉冲信号借助示波器(这里指通用示波器)用常规方法很难观测到,必须采取一定措施才能观测到。因此要使用一些简单的调试程序来确定硬件的组装是否正确、功能是否完整。
在调试过程中,出现数码管显示过暗的情况,通过查资料和咨询同学,得知出现此种情况是由于单片机驱动电流过低所致,可添加锁存器,使其有较大的驱动电流。而且设置锁存器可以使显示的数据稳定,不会由于周期性的清零信号而不断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