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驱动GDEW042Z15电子墨水屏源程序

楼主(2018-06-18):
因为项目需求,最近一直在研究GDEW042Z15电子墨水屏幕。
电子墨水屏即为使用电子墨水的屏幕。电子墨水屏又被称为电子纸显示技术。
电子墨水是一种革新信息显示的新方法和技术。像多数传统墨水一样,电子墨水和改变它颜色的线路是可以打印到许多表面的,从弯曲塑料、聚脂膜、纸到布。和传统纸差异是电子墨水在通电时改变颜色,并且可以显示变化的图象,像计算器或手机那样的显示。
再驱动屏幕时使用了STM32芯片,可以驱动屏幕进行切换图片,高速刷新等功能。

/*******************************************************************************/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24cxx.h"
#include "sys.h"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uart_init(u32 bound);
void LED_Init(void);

void EEPROM_PLAY(void);
void EEPROM_Display(void);
void EPPROM_READ(void);

#define SDA_H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10);          //PD.10
#define SDA_L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10);          //PD.10

#define SCLK_H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9);          //PD.9
#define SCLK_L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9);

#define nCS_H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8);          //PD.8
#define nCS_L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8);

#define nDC_H  GPIO_SetBits(GPIOE, GPIO_Pin_15); //PE.15
#define nDC_L  GPIO_ResetBits(GPIOE, GPIO_Pin_15);

#define nRST_H GPIO_SetBits(GPIOE, GPIO_Pin_14);   //PE.14
#define nRST_L GPIO_ResetBits(GPIOE, GPIO_Pin_14);

#define nBUSY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E, GPIO_Pin_13) //PE.13

#define nBS_H  GPIO_SetBits(GPIOE, GPIO_Pin_11);                 //PE.11
#define nBS_L  GPIO_ResetBits(GPIOE, GPIO_Pin_11);

#define VPP_H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4);                        //PA4
#define VPP_L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4);                        //PA4

#define LED_1  GPIO_ResetBits(GPIOE, GPIO_Pin_12);
#define LED_0  GPIO_SetBits(GPIOE, GPIO_Pin_12);

void SPI4W_WRITECOM(unsigned char INIT_COM);
void SPI4W_WRITEDATA(unsigned char INIT_DATA);
void SPI4W_WRITE(unsigned char INIT_COM,unsigned char INIT_DATA);
void MYRESET(void);
void DELAY_100nS(unsigned int delaytime);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delaytime);
void DELAY_S(unsigned int delaytime);
void DELAY_M(unsigned int delaytime);
void READBUSY(void);

int k=0;
//unsigned char RECEIVE[15000];
int RxCounter;
unsigned int ReceiveState;

unsigned char ZW[]=
{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
…………
…………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从51黑下载附件…………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

void DELAY_100nS(unsigned int delaytime)   // 30us
{
        int i,j;
        for(i=0;i<delaytime;i++)
                for(j=0;j<1;j++);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delaytime)            // 1ms
{
        int i,j;
        for(i=0;i<delaytime;i++)
                {for(j=0;j<200;j++);}
}
void DELAY_S(unsigned int delaytime)     //  1s
{
        int i,j,k;
        for(i=0;i<delaytime;i++)
  {
                for(j=0;j<4000;j++)
                {
                        for(k=0;k<222;k++);

                }
        }
}
void DELAY_M(unsigned int delaytime)     //  1M
{
        int i;
        for(i=0;i<delaytime;i++)
                DELAY_S(60);
}

void lcd_chkstatus(void)
{
        unsigned char busy;
        do
        {
                SPI4W_WRITECOM(0x71);
                busy = nBUSY;
                busy =!(busy & 0x01);
        }
        while(busy);
        DELAY_mS(200);
}

void EPD_W21_Init(void)
{
        nBS_L;                                //4 wire spi mode selected

        nRST_L;                                //module reset
        DELAY_mS(1000);
        nRST_H;
        DELAY_mS(1000);

}

void Ultrachip1(void)
{
        unsigned int i;
        for(i=0;i<15000;i++)
        {
                SPI4W_WRITEDATA(G_Ultrachip1[i]);
        }
        DELAY_mS(2);
}

void Ultrachip_red1(void)
{
        unsigned int i;
        for(i=0;i<15000;i++)
        {
                SPI4W_WRITEDATA(G_Ultrachip_red1[i]);
        }
        DELAY_mS(2);
}

/*void Ultrachip2(void)
{
        unsigned int i;
        for(i=0;i<15000;i++)
        {
                SPI4W_WRITEDATA(G_Ultrachip2[i]);
        }
        DELAY_mS(2);
}*/

void Ultrachip_red2(void)
{
        unsigned int i;
        for(i=0;i<15000;i++)
        {
                SPI4W_WRITEDATA(G_Ultrachip_red2[i]);
        }
        DELAY_mS(2);
}

void EPPROM_READ(void)
{
        unsigned int i,b;
        unsigned char c;
        b =100 ;
        for(i=0;i<15000;i++)
        {
                c=AT24CXX_ReadOneByte(b);
                SPI4W_WRITEDATA(c);
                b++;
        }
        DELAY_mS(2);
}

void pic_display(void)
{
                SPI4W_WRITECOM(0x10);
                Ultrachip1();
                SPI4W_WRITECOM(0x13);
                Ultrachip_red1();

}

void Display(void)
{
                EPD_W21_Init();

                SPI4W_WRITECOM(0x06);         //boost设定
                SPI4W_WRITEDATA (0x17);
                SPI4W_WRITEDATA (0x17);
                SPI4W_WRITEDATA (0x17);       //07 0f 17 1f 27 2F 37 2f

                SPI4W_WRITECOM(0x04);
                lcd_chkstatus();
                SPI4W_WRITECOM(0x00);
                SPI4W_WRITEDATA(0x0f);                // LUT from OTP

                pic_display();

                SPI4W_WRITECOM(0x12);
                DELAY_mS(100);
                lcd_chkstatus();

                SPI4W_WRITECOM(0X50);
                SPI4W_WRITEDATA(0xf7);                //border floating

                SPI4W_WRITECOM(0X02);                  //power off
                lcd_chkstatus();
                SPI4W_WRITECOM(0X07);                          //deep sleep
                SPI4W_WRITEDATA(0xA5);

                DELAY_mS(100);

}

void EEPROM_Display(void)
{
                EPD_W21_Init();

                SPI4W_WRITECOM(0x06);         //boost设定
                SPI4W_WRITEDATA (0x17);
                SPI4W_WRITEDATA (0x17);
                SPI4W_WRITEDATA (0x17);       //07 0f 17 1f 27 2F 37 2f

                SPI4W_WRITECOM(0x04);
                lcd_chkstatus();
                SPI4W_WRITECOM(0x00);
                SPI4W_WRITEDATA(0x0f);                // LUT from OTP

                EEPROM_PLAY();

                SPI4W_WRITECOM(0x12);
                DELAY_mS(100);
                lcd_chkstatus();

                /************************power off Sequence************************/
                SPI4W_WRITECOM(0X50);
                SPI4W_WRITEDATA(0xf7);                //border floating

                SPI4W_WRITECOM(0X02);                  //power off
                lcd_chkstatus();
                SPI4W_WRITECOM(0X07);                          //deep sleep
                SPI4W_WRITEDATA(0xA5);
/************************power off Sequence************************/

                DELAY_mS(100);

}

void EEPROM_PLAY(void)
{
        SPI4W_WRITECOM(0x10);
        EPPROM_READ();
        SPI4W_WRITECOM(0x13);
        Ultrachip_red2();
}

/*****************************************************************************************************/

void SPI4W_WRITECOM(unsigned char INIT_COM)
{
        unsigned char TEMPCOM;
        unsigned char scnt;
        TEMPCOM=INIT_COM;
        nCS_H
        nCS_L
        SCLK_L
        nDC_L
        for(scnt=0;scnt<8;scnt++)
        {
                if(TEMPCOM&0x80)
                        SDA_H
                else
                        SDA_L
                DELAY_100nS(10);
                SCLK_H
                DELAY_100nS(10);
                SCLK_L
                TEMPCOM=TEMPCOM<<1;
                DELAY_100nS(10);
        }
        nCS_H
}
void SPI4W_WRITEDATA(unsigned char INIT_DATA)
{
        unsigned char TEMPCOM;
        unsigned char scnt;
        TEMPCOM=INIT_DATA;
        nCS_H
        nCS_L
        SCLK_L
        nDC_H
        for(scnt=0;scnt<8;scnt++)
        {
                if(TEMPCOM&0x80)
                        SDA_H
                else
                        SDA_L
                DELAY_100nS(10);
                SCLK_H
                DELAY_100nS(10);
                SCLK_L
                TEMPCOM=TEMPCOM<<1;
                DELAY_100nS(10);
        }
        nCS_H
}

/*******************************************************************************
* Function Name  : main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define NVIC_VectTab_FLASH  misc.h
*******************************************************************************/
/*int main(void)
{
#ifdef DEBUG
  debug();
#endif
        int v,q,s;
        char c;
        DELAY_S(1);
        // 系统时钟设置
        RCC_Configuration();
        //GPIO参数设置
        GPIO_Configuration();
        uart_init(115200);
        AT24CXX_Init();
        LED_Init();
        //EPD_W21_Init();
        AT24CXX_Init();
//        VPP_H;
        k=0;
        v=100;
        //EEPROM_Display();
        Display();
        while(1)
        {
        if(ReceiveState==1)
        {
                ReceiveState=0;
                while(RxCounter--)
                {
                        AT24CXX_WriteOneByte(v,RECEIVE[k]);
                        v++;
                        k++;
                        //DELAY_mS(5);
                }
                LED_0;
                //c=AT24CXX_ReadOneByte(107);
                //USART_SendData(USART1,c);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 RESET);
                EEPROM_Display();
                RxCounter=0;
                v=100;
                k=0;
        }
        }
}*/

int main(void)
{
#ifdef DEBUG
  debug();
#endif
        int i;
        char c;
        DELAY_S(1);
        // 系统时钟设置
        RCC_Configuration();
        //GPIO参数设置
        GPIO_Configuration();
        uart_init(115200);
        AT24CXX_Init();
        LED_Init();
        //EPD_W21_Init();
        AT24CXX_Init();
        DELAY_mS(5000);
        for(i=1;i<30000;i++)
        {
                //c=ZW[i];
                //USART_SendData(USART1,c);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 RESET);
                AT24CXX_WriteOneByte(i,0x1c);
        }
        for(i=1;i<30000;i++)
        {
                c=AT24CXX_ReadOneByte(i);        ;
                USART_SendData(USART1,c);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 RESET);
        }
        LED_1;
        while(1);
}

/*******************************************************************************
* Function Name  : RC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the different system clocks.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 复位RCC时钟配置(用于调试模式)
  RCC_DeInit();

  // 使能外部晶振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 等待外部晶振稳定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 设置锁相环频率PLLCLK = 8MHz * 9 = 72 MHz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
  else {
    // 使能内部晶振
    RCC_HSICmd(ENABLE);
    // 等待内置振荡器稳定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HSIRDY) == RESET);

    // 设置锁相环频率PLLCLK = 8MHz/2 * 16 = 64 MHz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I_Div2,RCC_PLLMul_16);
  }

    // 使能FLASH的预取缓冲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设置代码延时值,FLASH_Latency_2为两个延时周期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设置系统总线时钟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设置高速设备总线时钟,RCC_HCLK_Div1为系统时钟除以1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设置低速设备总线时钟,RCC_HCLK_Div2为系统时钟除以2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使能锁相环倍频
  RCC_PLLCmd(ENABLE);

  // 等待锁相环倍频后的频率稳定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选择锁相环时钟为系统时钟源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等待设置完成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USART1|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
* 函数名   : GPIO_Configuration
* 描述         : 设置设置串口所用GPIO引脚的参数
* 输入         : None
* 输出         : None
* 返回         : Non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GPIO_Pin_10;    //abcd OE ST LT0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E,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4 |GPIO_Pin_15;    //abcd OE ST LT0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abcd OE ST LT0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V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uart_init(u32 bound)
{
  //GPIO端口设置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使能USART1,GPIOA时钟

        //USART1_TX   GPIOA.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PA.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GPIOA.9

  //USART1_RX          GPIOA.10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PA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浮空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GPIOA.10

  //Usart1 NVIC 配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3 ;//抢占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子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VIC寄存器

   //USART 初始化设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ound;//串口波特率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字长为8位数据格式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一个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无奇偶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无硬件数据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收发模式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初始化串口1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开启串口接受中断
  USART_Cmd(USART1, ENABLE);                    //使能串口1

}

void LED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E,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12);
}

/*******************************************************************************
* Function Name  : NVI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

#ifdef  DEBUG
/*******************************************************************************
* Function Name  : assert_failed
* Description    :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Input          : -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8* file, u32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endif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unsigned char num;
        if (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IT_RXNE);
                                num=USART_ReceiveData(USART1);
                                LED_1;
                                if(num==0XDD)
                                {
                                        ReceiveState=1;
                                }
                                else
                                {
                                        RECEIVE[RxCounter++]=num;
                                }
                                //USART_SendData(USART1,RECEIVE[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