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 2.1的电源座 如何安在洞洞板上?

楼主(2018-06-18):
图中这种电源座,引脚都是片状的,怎么才能安装在洞洞板上啊??

楼主:
没人安过??难道有专门用在洞洞板上的??

网友A:
直接装就行了,将没洞洞板2个孔划成1个孔就行,这个比较简单

网友B:
为了美观也可以用胶枪固定在板子上

网友C:
可以拿锉刀或者手磨转来打洞啊

网友D:
应该可以直接固定到板子上面的吧

网友E:
可以用斜口钳把插座的脚 略微修剪一下,再把洞洞板的孔扩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