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论坛下了一个程序结果编译出来一大堆错误

楼主(2018-06-18):
小白求助,我从论坛下了一个文件里面有应该编程好了的C语音为什么在keil里面还是提示这么多错误
XZE%(RJ}6OS3XN9`8GF[M`Y.png 60OPCRT~KHZT_1P8}]M(]12.png

楼主:
提示那么多错误

楼主:
萌新还想问一下,那个可以自己定闹铃的意思是?

楼主:
有没有大神帮我看一下0.0

网友A:
你的kile没有破解  用破解软件破解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kile没有破解  用破解软件破解下就可以了

已经是破解版了,还是这个提示

网友B:
提示的都是未定义的变量,差一个MCU的H文件,找一个或自己做一个,或者看看文件下有没有MCU的H文件,有的话设置一下H文件的目录

网友C:
重点在第一句con`t open files "reg52.h",你的reg52.h都文件都没有声明过,是不是你的kile安装版本不对?建立project选择芯片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是破解版了,还是这个提示

这说明Keil其实还没有注册成功。C51的注册码没有了,重新注册C51工具就行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然后注册

网友D:
编译系统没找到TOOLs.ini的配置文件,也没有找到“reg52.h”的头文件,说明你keil没有放头文件库。解决方法:打开路径为:XXX\C51\INC,XXX表示keil的安装目录把“reg52.h”的头文件补足。
注意:
1) 如果工程中有中文路径,keil是无法识别中文路径的,需要修改为英文路径。

2) 如果工程中的路径存在数字开头,则keil无法识别该路径,需要修改为以英文字符开头。

3) 如果修改了工程中的文件夹名,则需要重新将文件夹包含到工程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编译系统没找到TOOLs.ini的配置文件,也没有找到“reg52.h”的头文件,说明你keil没有放头文件库。解决方法 ...

大神为什么我打开C51中的没有INC,打开ARM发现INC文件在里面,下面有图

网友E:
应该是注册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注册的问题吧

不太可能吧,我keil换了3个版本还是这个提示,也重新注册过几次

网友F:
文件没齐全吧,你看看项目里有没有添加进去

网友G:
你的一个头文件载入失败,之后的错误都是因为头文件里的定义没有加载的原因,检查一下有没有reg52.h这个文件比较好

网友H:
看你定义的文件类型对不对

网友I:
输入个别头文件试下

网友J:
用keil建一个52单片机的工程,里面有.h文件,建一个文件将代码复制进去,LED,sound应该是自己定义的,P1,P2,什么的52.h里定义好的。

网友J:
用keil建一个52单片机的工程,里面有.h文件,包含进去#include<reg52.h>,建一个文件将代码复制进去,LED,sound应该是自己定义的,P1,P2,什么的52.h里定义好的。

网友K:
没有添加单片机的对应头文件

网友L:
两个可能,第一,软件有问题,第二,c程序里的头文件有问题,可能是格式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