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变送器单片机程序LCD1602一排黑格 求助

楼主(2018-06-18):
设计的ads1146热电偶温度变送器,程序烧写进去屏幕出现一排黑格,经检查屏幕与单片机均无损坏。求助程序及电路图如下,感谢各位。
电路原理图如下:
程序部分:
/*
引脚定义:1-VSS 2-VDD 3-V0 4-RS 5-R/W 6-E 7-14 DB0-DB7 15-BLA 16-BLK
------------------------------------------------*/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include<intrins.h>

#define RS_CLR RS=0
#define RS_SET RS=1

#define RW_CLR RW=0
#define RW_SET RW=1

#define EN_CLR EN=0
#define EN_SET EN=1

#define DataPort P0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nop _nop_()

uchar ADC_H;
uchar ADC_L;
uchar ad_result;
uchar bdata ADC;
uchar Read_AD;
uchar sw_sign = 0;
uchar outdata= 0x0000;
xdata unsigned long time_20ms=0;
sbit RS = P1^0;   //定义LCD端口
sbit RW = P1^1;
sbit EN = P1^2;
sbit DU = P2^0;
sbit WE = P2^1;  //显示端口完毕

sbit ADC_SCLK=P2^0;                // 定义ADS1146端口
sbit ADC_DIN=P2^1;
sbit DAC_DOUT=P2^2;
sbit ADC_DRDY=P2^3;
sbit ADC_CS=P2^4;
sbit ADC_START=P3^7;
sbit ADC_REST=P3^6;

sbit ADC_X=ADC^0;          //  ADS1146端口完毕

sbit AD420_LATCH=P3^3;         //定义AD420端口
sbit AD420_CLK=P3^4;
sbit AD420_DATA=P3^5;
sbit AD420_CLEAR=P3^2;        //AD420端口完毕

sbit sw1 = P2^5;//K开关端口定义
sbit sw2 = P2^6;
sbit sw3 = P2^7;

//K型热电偶分度表
static const unsigned int fendubiao_K[29]={0,1697,3435,5136,6812,8504,10230,11981,13741,15509,17302,19086,20863,22647,24407,26158,27892,29593,31277,32944,34578,36204,37787,39354,40896,42404,43878,45940,47000};//Vref=2.5V
//static const unsigned int fendubiao_K[29]={0,1697,3435,5136,6812,8504,10230,11981,13741,15509,17302,19086,20863,22647,24407,26158,27892,29593,31277,32944,34578,36204,37787,39354,40896,42404,43878,45940,47000};//Vref=2.5V

//S型热电偶分度表
static const unsigned int fendubiao_S[177]={0,186,379,580,788,1003,1224,1452,1685,1924,2167,2416,2669,2927,3188,3454,3724,3996,4272,4552,4835,5120,5408,5698,5991,6287,6584,6884,7186,7489,7795,8102,8411,8722,9034,9348,9663,9979,10297,10616,10937,11258,11581,11905,12230,12557,12884,13213,13542,13873,14205,14537,14871,15206,15542,15879,16217,16555,16895,17236,17578,17921,18265,18610,18957,19304,19652,20001,20352,20703,21056,21410,21765,22121,22478,22836,23196,23557,23919,24282,24646,25011,25378,25745,26114,26484,26855,27227,27601,27975,28351,28728,29106,29485,29865,30246,30629,31012,31397,31782,32169,32557,32945,33335,33726,34118,34511,34905,35300,35696,36093,36490,36889,37288,37688,38088,38489,38891,39293,39696,40099,40503,40908,41312,41717,42123,42529,42935,43341,43748,44155,44562,44969,45376,45783,46190,46598,47005,47412,47819,48226,48633,49040,49446,49853,50259,50665,51070,51475,51879,52284,52687,53090,53493,53895,54296,54697,55097,55497,55896,56294,56691,57087,57483,57878,58272,58665,59056,59447,59835,60221,60604,60982,61356,61724,62087,62442};//Vref=2.5V

void cmg88(void);                 //关数码管,点阵函数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void dms(unsigned int t);
void Init_Timer0(void); //定时器函数
bit LCD_Check_Busy(void);   //LCD判忙函数
void LCD_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LCD写入命令函数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a);//LCD写入数据函数
void LCD_Clear(void);//LCD清屏函数
void LCD_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          //LCD写入字符串函数
void LCD_Write_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Data);    //LCD写入字符函数
void LCD_Init(void); //LCD初始化函数
void AD_init(void);//AD初始化,寄存器设置
void D_OUT(void);//AD读数据
void MaOut(unsigned int out_data);//AD420输出
float K_table(void);//K型热热电势转换成温度
float S_table(void);//K型热热电势转换成温度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cmg88();//关数码管,点阵函数
LCD_Init();
LCD_Clear();//清屏
/*while (1)
{
  LCD_Write_Char(7,0,'o');
  LCD_Write_Char(8,0,'k');
  LCD_Write_String(1,1,"Hard Work");
  while(1);
}         */

//init();
AD_init();
while(1)
{
if(sw1 == 0xff){sw_sign = 0;}
if(sw2 == 0xff){sw_sign = 1;}
if(sw3 == 0xff){sw_sign = 2;}

ADC_START=1;
   if(Read_AD==1)
    {
          Read_AD=0;
      D_OUT();
      LCD_Write_String(0,0,"temp");
      if(sw_sign == 0){
      K_table();
      LCD_Write_Data(ad_result);
          outdata = 0x0000;
          outdata = outdata + (ad_result-20);
          MaOut(outdata);
          LCD_Write_String(0,1,"elec");
          LCD_Write_Data(outdata);
      ADC_H=0xff;
      ADC_L=0xff;}
      else
          {
          S_table();
          LCD_Write_Data(ad_result);
          outdata = 0x0000;
          outdata = outdata + (ad_result-20);
          LCD_Write_String(0,1,"elec");
          LCD_Write_Data(outdata);
      ADC_H=0xff;
      ADC_L=0xff;
          }

}
//Display();
}
}

void cmg88()//关数码管,点阵函数
{
DU=1;
P0=0X00;
DU=0;
}
/*------------------------------------------------
u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大致延时
长度如下 T=tx2+5 uS
------------------------------------------------*/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
m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大致延时1mS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void dms(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i;
while(t--)
{
for(i=0;i<125;i++);
}
}

/*------------------------------------------------
              判忙函数
------------------------------------------------*/
bit LCD_Check_Busy(void)
{
DataPort= 0xFF;
RS_CLR;
RW_SET;
EN_CLR;
_nop_();
EN_SET;
return (bit)(DataPort & 0x80);
}
/*------------------------------------------------
              写入命令函数
------------------------------------------------*/
void LCD_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
{
while(LCD_Check_Busy()); //忙则等待
RS_CLR;
RW_CLR;
EN_SET;
DataPort= com;
_nop_();
EN_CLR;
}
/*------------------------------------------------
              写入数据函数
------------------------------------------------*/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a)
{
while(LCD_Check_Busy()); //忙则等待
RS_SET;
RW_CLR;
EN_SET;
DataPort= Data;
_nop_();
EN_CLR;
}

/*------------------------------------------------
                清屏函数
------------------------------------------------*/
void LCD_Clear(void)
{
LCD_Write_Com(0x01);
DelayMs(5);
}
/*------------------------------------------------
              写入字符串函数
------------------------------------------------*/
void LCD_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
{
if (y == 0)
         {
         LCD_Write_Com(0x80 + x);     //表示第一行
         }
else
         {
         LCD_Write_Com(0xC0 + x);      //表示第二行
         }
while (*s)
         {
LCD_Write_Data( *s);
s ++;
         }
}
/*------------------------------------------------
              写入字符函数
------------------------------------------------*/
void LCD_Write_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Data)
{
if (y == 0)
         {
         LCD_Write_Com(0x80 + x);
         }
else
         {
         LCD_Write_Com(0xC0 + x);
         }
LCD_Write_Data( Data);
}
/*------------------------------------------------
              初始化函数
------------------------------------------------*/
void LCD_Init(void)
{
   LCD_Write_Com(0x38);    /*显示模式设置*/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38);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38);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38);
   LCD_Write_Com(0x08);    /*显示关闭*/
   LCD_Write_Com(0x01);    /*显示清屏*/
   LCD_Write_Com(0x06);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0C);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

/*------------------------------------------------
              AD采集数据函数
------------------------------------------------*/
//AD寄存器设置
void AD_init(void)
{
uchar i;
ADC_REST=1;
ADC_CS=0;
ADC_SCLK=1;
ADC_DIN=0x42;
for(i=0;i<8;i++)
{
ADC_SCLK=0;
nop;
ADC_SCLK=1;
nop;
}
ADC_DIN=0x01;
for(i=0;i<8;i++)
{
ADC_SCLK=0;
nop;
ADC_SCLK=1;
nop;
}
ADC_DIN=0x00;
for(i=0;i<8;i++)
{
ADC_SCLK=0;
nop;
ADC_SCLK=1;
nop;
}
ADC_DIN=0x02;
for(i=0;i<8;i++)
{
ADC_SCLK=0;
nop;
ADC_SCLK=1;
nop;
}
}

//AD数据读取
void D_OUT(void)
{
uchar i;
for(i=0;i<8;i++)
{
ADC<<=1;
ADC_SCLK=1;
ADC_X=ADC_DIN;
nop;
ADC_SCLK=0;
nop;
}
ADC_L=ADC_X;
for(i=0;i<8;i++)
{
ADC<<=1;
ADC_SCLK=1;
ADC_X=ADC_DIN;
nop;
ADC_SCLK=0;
nop;
}
ADC_H=ADC_X;
ad_result=ADC_H;
ad_result=ad_result<<8;
ad_result+=ADC_L;
}
/*------------------------------------------------
              AD420输出4-20MA
------------------------------------------------*/
void MaOut(unsigned int out_data)
{
unsigned char i;
AD420_CLK=0;
AD420_DATA=0;
AD420_LATCH=0;
for(i=0;i<16;i++)
{
if((out_data<<i) & 0x8000)
{
AD420_DATA=1;
}
else
{
AD420_DATA=0;
}
dms(10);
AD420_CLK=1;
dms(10);
AD420_CLK=0;
}
dms(10);
AD420_LATCH=1;
dms(10);
AD420_LATCH=0;
AD420_CLK=0;
AD420_DATA=0;
}

//将电势换算成温度
float K_table(void)
{
        unsigned char i=0;
        float tempt2,coff;
        unsigned int temp1,temp3=0,temp4=0;
        unsigned int hw_value = 25;
        temp4=(hw_value)*(1692)/50;
/*        if(volt_sign==0xff)
        {
                 volt=0;
                //return hw_value;
        }*/
        temp3=ad_result*4.194304*2+temp4;            //419.4304*2=32768*64/2500
        for(i=0;i<28;i++)                   //查表
        {
                if((temp3>=fendubiao_K[i])&&(temp3<fendubiao_K[i+1]))
                {
                        coff=(float)(fendubiao_K[i+1]-fendubiao_K[i]);
                        coff=50/coff;
                        temp1=i*50;
                        tempt2=(temp3-fendubiao_K[i])*coff+temp1;
                //        return tempt2-temp_RK;
                }
        }
        return 0xffff;
}
float S_table(void)         //S型将电势换算成温度函数
{
        unsigned char i=0;
        float tempt2,coff;
        unsigned int temp1,temp3=0,temp4=0;
        unsigned int hw_value = 25;
        temp4=(hw_value)*(178)/10;
        /*if(volt_sign==0xff)
        {
                 volt=0;
                return hw_value;
        }*/
        temp3=ad_result*16.777216+temp4; //1677.7216=32768*64/2500
        for(i=0;i<178;i++)                   //查表
        {
                if((temp3>=fendubiao_S[i])&&(temp3<fendubiao_S[i+1]))
                {

                        coff=(float)(fendubiao_S[i+1]-fendubiao_S[i]);
                        coff=10/coff;
                        temp1=i*10;
                        tempt2=(temp3-fendubiao_S[i])*coff+temp1;
                //        return tempt2-temp_RS;
                }
        }
        return 0xffff;
}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 |= 0x01;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0=(65536-20000)/256;                  //重新赋值 20ms
        TL0=(65536-20000)%256;
        EA=1;            //总中断打开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1;           //定时器开关打开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TH0=(65536-20000)/256;                  //重新赋值 20ms
        TL0=(65536-20000)%256;
        time_20ms++;
        if(time_20ms%10==0)                 //定时读取数据
        {
                Read_AD=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