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来的LED,做成4*4的阵列花样图案 含单片机源码和仿真与实物

楼主(2018-06-18):
  前两天学校毕业晚会结束,很多发光棒被丢弃,本着不浪费的原则收集了几个,本想做一个光立方,结果引脚太短,放弃。改成4*4 的发光阵列。
直接上图。
这个是用7*9的洞洞板接的,下面四根引线是四列的共阳极,右边四根是四行led的共阴极。中间加了一个100欧的限流电阻(感觉要再小点更好)。

和最小系统的连接图

共阳极接到P2.0-P2.3,共阴极接P0.0-P0.3

拍的不好,实际显示的花样比较简单,大家可以自己更改。有很多不足,望大家批评指正。

/*********************************************************************************
*实验名   :数码管动态显示
*实验效果        :8位数码管显示数字12345678
*注意   : 每位数码管显示之间延迟时间小于3ms可看见8位数码管同时点亮
*
*********************************************************************************/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yin1=P0^0;

void delay(uint xms)                  //xms等于几就延迟几毫秒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2;j>0;j--);
}

void main()
{
  while(1)
  {
          P2=0x01;
          P0=0x07;
                delay(500);

                P2=0x03;
          P0=0x03;
                delay(500);

                P2=0x07;
          P0=0x01;
                delay(500);

                P2=0x0f;
          P0=0x00;
                delay(500);

                P2=0x06;
          P0=0x09;
                delay(500);

                P2=0x00;
          P0=0x09;
                delay(500);

                P2=0x06;
          P0=0x09;
                delay(500);

                P2=0x08;
          P0=0x0e;
                delay(500);

                P2=0x0c;
          P0=0x0c;
                delay(500);

                P2=0x0e;
          P0=0x08;
                delay(500);

                P2=0x0f;
          P0=0x00;
                delay(500);

                P2=0x00;
          P0=0x00;
                delay(500);

        }

}

网友A(2023-11-23):
请问是怎么插在单片机上的呀 我想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