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b20用的例程,但最高显示到15

楼主(2018-06-18):
有大佬帮我看看么,谢谢,最高显示到15

#include "reg52.h"
#include "display.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18b20.h"
/*********************函数申明*************************/
void TimerInit(void);                //2ms@11.0592MHz
void key_deal(void);
void Temp_read(void);
/*********************按键变量*************************/
unsigned char key_read_value;
/*********************数码管显示变量*************************/
unsigned char dispbuf[]={11,11,11,11,11,11,11,11};
/************************温度读取变量**********************/
unsigned char temp,temperature,tempL,Tmax=30,Tmin=25;
bit Readtempflag;
/*********************显示切换变量*************************/
unsigned char switch_mod;
/*********************主函数*************************/
void main()
{
   TimerInit();
   while(1)
   {
      Temp_read();
          dispbuf[5]=(temperature/100);
          dispbuf[6]=(temperature%100)/10;
          dispbuf[7]=(temperature%100)%10;
   }
}

void TimerInit(void)
{
   TMOD|=0x11;
   TH0=(65536-2000)/256;
   TL0=(65536-2000)%256;
   TH1=(65536-2000)/256;
   TL1=(65536-2000)%256;
   EA=1;
   ET0=1;
   TR0=1;
   ET1=1;
   TR1=1;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TH0=(65536-2000)/256;
   TL0=(65536-2000)%256;
   SMG_display(dispbuf);  //2ms进一次中断
}

void Timer1(void) interrupt 3         //温度读取标志位和动态扫描放一起会出问题
{                                                                 //别问我为什么,我也不知道!
   static unsigned int i;
   TH1=(65536-2000)/256;
   TL1=(65536-2000)%256;
   i++;
   if( i==300 )
   {
      i=0;
          Readtempflag=1;
   }
}

void key_deal(void)         //按键消息处理
{
   key_read_value = key_read();
   if(key_read_value!=0xff)
   {

   }
}

void Temp_read(void)
{
   if( Readtempflag==1 )
   {
      Readtempflag=0;
          temp=ReadTemperature();
          temperature=(float)temp*0.0625;
   }
}

#include "display.h"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40,0x00};
unsigned char dispcom;

void SMG_display(unsigned char *dispbuf)
{
   P0 = 0x00;
   Dula = 1;
   Dula = 0;

   P0 = ~(1<<dispcom);
   Wela = 1;
   Wela = 0;

   P0 = table[ dispbuf[dispcom] ];
   Dula=1;
   Dula=0;

   (dispcom==7)?(dispcom=0):(dispcom++);
}

#ifndef _DISPLAY_H_
#define _DISPLAY_H_

#include <reg52.h>

sbit Dula = P2^1;
sbit Wela = P2^0;

void SMG_display(unsigned char *dispbuf);

#endif

#include "delay.h"
/*------------------------------------------------
u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大致延时
长度如下 T=tx2+5 uS
------------------------------------------------*/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
m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大致延时1mS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ifndef __DELAY_H__
#define __DELAY_H__
/*------------------------------------------------
u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大致延时
长度如下 T=tx2+5 uS
------------------------------------------------*/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
m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endif

/*-----------------------------------------------
  名称:18B20温度传感器
  日期:2009.5
  修改:无
  内容:18B20单线温度检测的应用样例程序
------------------------------------------------*/
#include"delay.h"
#include"18b20.h"
/*------------------------------------------------
                    18b20初始化
------------------------------------------------*/
bit Init_DS18B20(void)
{
bit dat=0;
DQ = 1;    //DQ复位
DelayUs2x(5);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Us2x(200);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小于960us
DelayUs2x(200);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Us2x(50); //15~60us 后 接收60-240us的存在脉冲
dat=DQ;        //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 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Us2x(25); //稍作延时返回
return dat;
}

/*------------------------------------------------
                    读取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Us2x(25);
}
return(dat);
}
/*------------------------------------------------
                    写入一个字节
------------------------------------------------*/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DQ = dat&0x01;
  DelayUs2x(25);
  DQ = 1;
  dat>>=1;
}
DelayUs2x(25);
}

/*------------------------------------------------
                    读取温度
------------------------------------------------*/
unsigned int ReadTemperature(void)
{
unsigned char a=0;
unsigned int b=0;
unsigned int t=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DelayMs(1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等(共可读9个寄存器) 前两个就是温度
a=ReadOneChar();   //低位
b=ReadOneChar();   //高位

b<<=8;
t=a+b;

return(t);
}

#ifndef __DS18B20_H__
#define __DS18B20_H__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端口定义
------------------------------------------------*/
sbit DQ=P3^2;//ds18b20 端口
/*------------------------------------------------
                  函数声明
------------------------------------------------*/
unsigned int ReadTemperature(void);
bit Init_DS18B20(void);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