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码管温度计

楼主(2018-06-18):
/*一、主要功能:
(1)1路温度采集电路.
(2)采集测温范围为-55~+120 ℃.
(3)温度精度在0.1 ℃;误差±0.2℃以内.
(4)显示模块,采用4个LED数码管显示.
(5)按键3个,设置、加、减.
(6)报警设置1-99度.低于下限报警,高于上限报警。
*/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sbit S1=P1^0;     //设置 上下限
sbit S2=P1^1;      //加
sbit S3=P1^2;     //减
sbit SEG1=P2^0;      //段码位1
sbit SEG2=P2^2;      //段码位2
sbit SEG3=P2^4;      //段码位3
sbit SEG4=P2^6;      //段码位4
sbit DQ1=P1^7;       //传感器1
sbit LED1=P3^0;     //报警显示灯
sbit BUZ=P3^1;     //蜂鸣器
uchar DQ1_SET[2];      //DQ1上下限设置     DQ1_SET[0] 下限 DQ1_SET[1] 上限;
uchar Temp;       //温度报警
uchar count;      //蜂鸣器定时用
uchar mode;       //mode=1正常显示 mode=2 设置下限模式 mode=3设置上限
//////////////////////////////DS18B20////////////////////////////////////////////////
uchar  ng;  //负号标志
uchar code tab[]={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58,0x00};//共阴数码码表
                 /* 0    1    2   3    4    5    6    7    8    9     C   无*/

uchar code df_Table[]=
{
  0,1,1,2,3,3,4,4,5,6,6,7,8,8,9,9
}; //温度小数位对照表
uchar CurrentT = 0;             //当前读取的温度整数部分
uchar Temp_Value[]={0x00,0x00}; //从DS18B20读取的温度值
uchar Display_Digit[]={0,0,0,0};//待显示的各温度数位
bit DS18B20_IS_OK = 1;          //传感器正常
////////////////////////////////DS18B20///////////////////////////////////////////////
//************************************************************************/
// 函数: LCD_Delay()
// 描述: 延时t ms函数
// 参数: t
// 返回: 无
// 备注: 12MHZ       t=1延时时间约1ms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i,j;
for(i=0;i<t;i++)
for(j=0;j<120;j++)
;
}
//************************************************************************/
// 函数: LCD_Delay()
// 描述: 延时x us函数
// 参数: t
// 返回: 无
// 备注: 12MHZ       延时时间约us
//************************************************************************/
void Delay(uint x)
{
  while(--x);
}
//************************************************************************/
// 函数: Init_DS18B20()
// 描述: 初始化DS18B20
// 参数: t
// 返回: 无
// 备注: 12MHZ
//************************************************************************/
//初始化DS18B20
/*DS18B20的复位脉冲 主机通过拉低单总线至少480us以产生复位脉冲
  然后主机释放单总线并进入接收模式 此时单总线电平被拉高
  DS18B20检测到上升沿后 延时15~60us,拉低总线60~240us产生应答脉冲  */
uchar Init_DS18B20(void)
{
  uchar status;
  DQ1 = 1;     //DS18B20置高电平
Delay(8);    //延时
DQ1 = 0;  //DS18B20置低电平
Delay(90);  //延时480us以上
DQ1 = 1;  //DS18B20置高电平
Delay(8);    //延时
status = DQ1;//读状态
Delay(100);  //延时
DQ1 = 1;  //DS18B20置高电平
return status;//返回状态
}
//************************************************************************/
// 函数: Init_DS18B20()
// 描述: 读一个字节
// 参数: t
// 返回: 无
// 备注: 12MHZ
//************************************************************************/
/*写时隙 主机在写1时隙向DS18B20写入1,在写0时隙向DS18B20写入0
  所有写时隙至少需要60us,且在两次写时隙之间至少需要1us的恢复时间
  两种写时隙均以主机拉低总线开始
  产生写1时隙:主机拉低总线后,必须在15us内释放总线,由上拉电阻拉回至高电平
  产生写0时隙:主机拉低总线后,必须整个时隙保持低电平 */
uchar ReadOneByte()
{
  uchar i,dat=0;
DQ1 = 1;//DS18B20置高电平
_nop_();//延时
for(i=0;i<8;i++)
{
   DQ1 = 0;//DS18B20置低电平
  dat >>= 1;//右移数据
  DQ1 = 1;//DS18B20置高电平
  _nop_();//延时
  _nop_();//延时
  if(DQ1)
  dat |= 0X80;
  Delay(30);//延时
  DQ1 = 1;//DS18B20置高电平
}
return (dat);
}
//************************************************************************/
// 函数:  WriteOneByte(uchar dat)
// 描述: 写一个字节
// 参数: t
// 返回: 无
// 备注: 12MHZ
//************************************************************************/
/*所有读时隙至少60us 且两次独立的读时隙之间至少需要1us的恢复时间
  每次读时隙由主机发起,拉低总线至少1us。
  若传1,则保持总线高电平;若发送0,则拉低总线
  传0时DS18B20在该时隙结束时释放总线,再拉回高电平状态,主机必须在读时隙开始后的15us内释放总线,并保持采样总线状态 */
void WriteOneByte(uchar dat)
{
  uchar i;
for(i=0;i<8;i++)
{  DQ1 = 0;  //DS18B20置低电平
  DQ1 = dat& 0x01;
  Delay(5);  //延时
  DQ1 = 1;  //DS18B20置高电平
  dat >>= 1;      //右移数据
}
}
//************************************************************************/
// 函数: Read_Temperature()
// 描述: 读温度值
// 参数: t
// 返回: 无
// 备注: 12MHZ
//************************************************************************/
void Read_Temperature()
{   EA=0;     //关中断
  if(Init_DS18B20()==1)
  DS18B20_IS_OK=0;
else
{
  WriteOneByte(0xcc);  //跳过序列号
  WriteOneByte(0x44); //启动温度转换
  Init_DS18B20();
  WriteOneByte(0xcc);//跳过序列号
  WriteOneByte(0xbe);//读取温度寄存器
  Temp_Value[0] = ReadOneByte(); //温度低8位
  Temp_Value[1] = ReadOneByte();//温度高8位
  DS18B20_IS_OK=1;

}
EA=1;    // 开中断
}
//************************************************************************/
// 函数: Display_Temperature()
// 描述: 处理温度值
// 参数: t
// 返回: 无
// 备注: 12MHZ
//************************************************************************/
void Display_Temperature()
{
uchar t = 150;     //,延时
    ng = 0;       //与负值标志
if((Temp_Value[1]&0xf8)==0xf8)  //温度为负?
{
  Temp_Value[1] = ~Temp_Value[1];
  Temp_Value[0] = ~Temp_Value[0]+1;
  if(Temp_Value[0]==0x00)
   Temp_Value[1]++;
  ng = 1;      //负温度标志
}
else{ng = 0;}
Display_Digit[0] = df_Table[Temp_Value[0]&0x0f]; //查表得温度小数部分
CurrentT = ((Temp_Value[0]&0xf0)>>4) | ((Temp_Value[1]&0x07)<<4); //温度整数部分
Display_Digit[3] = CurrentT/100;    //百
Display_Digit[2] = CurrentT%100/10; //十
Display_Digit[1] = CurrentT%10;     //个
Temp=CurrentT ;    //报警温度
if(ng == 1){Temp=0;}//当温度为负时,报警判断温度寄存器为0
}
//************************************************************************/
// 函数: DIS_SEG(void)
// 描述: 在LED上显示数据
// 参数: t
// 返回: 无
// 备注: 12MHZ
//************************************************************************/
void DIS_SEG(void)
{
   if(ng==1){P0=0x40;}else{P0=tab[Display_Digit[3]];}   // 数码管显示负数 或正的百位
   SEG1=0;      //片选数码管
   Delay_ms(3);    //延时2ms
            SEG1=1;   //关闭数码管
   P0=tab[Display_Digit[2]];    //温度十位
   SEG2=0;   //片选数码管
   Delay_ms(3);    //延时2ms
            SEG2=1;   //关闭数码管
   P0=(tab[Display_Digit[1]]+0x80); //温度个位和小数点
   SEG3=0;   //片选数码管
   Delay_ms(3);    //延时2ms
            SEG3=1;   //关闭数码管
      P0=tab[Display_Digit[0]];  //小数位
   SEG4=0;   //片选数码管
   Delay_ms(3);    //延时2ms
            SEG4=1;   //关闭数码管
}
//************************************************************************/
// 函数: DIS_SET_SEG(void)
// 描述: 在LED上显示数据
// 参数: t
// 返回: 无
// 备注: 12MHZ
//************************************************************************/
void DIS_SET_SEG(void)
{
   P0=tab[Display_Digit[3]];// 数码管显示负数 或正的百位
   SEG1=0;       //片选数码管
   Delay_ms(3);    //延时2ms
            SEG1=1;   //关闭数码管
   P0=tab[Display_Digit[2]];//温度十位
   SEG2=0;   //片选数码管
   Delay_ms(3);    //延时2ms
            SEG2=1;   //关闭数码管
   P0=tab[Display_Digit[1]];//温度个位
   SEG3=0;   //片选数码管
   Delay_ms(3);    //延时2ms
            SEG3=1;   //关闭数码管
      P0=tab[Display_Digit[0]];//小数位
   SEG4=0;   //片选数码管
   Delay_ms(3);    //延时2ms
            SEG4=1;   //关闭数码管
}
//************************************************************************/
// 函数: DIS_UP(void)
// 描述: 下限设置显示
// 参数: t
// 返回: 无
// 备注: 12MHZ
//************************************************************************/
void DIS_UP(void)
{
    Display_Digit[3]=DQ1_SET[0]%100/10;  //处理显示温度
Display_Digit[2]=DQ1_SET[0]%10;
    Display_Digit[1] =11;   //显示空白
Display_Digit[0] =11;   //显示空白
}
//************************************************************************/
// 函数: DIS_DOWN(void)
// 描述: 上限设置显示
// 参数: t
// 返回: 无
// 备注: 12MHZ
//************************************************************************/
void DIS_DOWN(void)
{
Display_Digit[3] = 11; //显示空白
Display_Digit[2] = 11; //显示空白
    Display_Digit[1]=DQ1_SET[1]%100/10;    //处理显示温度
    Display_Digit[0]=DQ1_SET[1]%10;

}
//----------------------------键盘扫描-------------------------------------------
//************************************************************************/
// 函数: void S2_ADD(void)
// 描述: 加按键操作函数
// 参数: t
// 返回: 无
// 备注: 12MHZ
//************************************************************************/
void S2_ADD(void)
{  if(mode==2)   //下限模式
{
         DQ1_SET[0]++; if(DQ1_SET[0]>99){DQ1_SET[0]=99;}    //加下限 和限值下限最大值
}
if(mode==3)//上限模式
{
     DQ1_SET[1]++; if(DQ1_SET[1]>99){DQ1_SET[1]=99;}  //加上限 和限值下限最大值
}
}
//************************************************************************/
// 函数: S3_SUB(void)
// 描述: 减按键操作
// 参数: t
// 返回: 无
// 备注: 12MHZ
//************************************************************************/
void S3_SUB(void)
{  if(mode==2)   //下限模式
{
   DQ1_SET[0]--; if(DQ1_SET[0]<1){DQ1_SET[0]=1;}   //加下限 和限值下限最大值
}
if(mode==3)//上限模式
{
           DQ1_SET[1]--; if(DQ1_SET[1]<1){DQ1_SET[1]=1;}   //加上限 和限值下限最大值
}
}
//************************************************************************/
// 函数: KEY_SCAN(void)
// 描述: 键盘扫描
// 参数: t
// 返回: 无
// 备注: 12MHZ
//************************************************************************/
void KEY_SCAN(void)
{    if(S1==0)
{
  Delay_ms(10);   //延时去抖动
  mode++;
  if(mode>3){mode=1;}    //在1 2 3中切换
   while(!S1){;}       //等待按键释放
}
     if(S2==0)
{
  Delay_ms(10);   //延时去抖动
        S2_ADD();
   while(!S2){;}       //等待按键释放
}
   if(S3==0)
{
  Delay_ms(10);   //延时去抖动
        S3_SUB();
  while(!S3){;}       //等待按键释放
}
// 通道切换
}
//----------------------------键盘扫描-------------------------------------------
//************************************************************************/
// 函数: init(void)
// 描述: 初始化定时器蜂鸣器报警用
// 参数: t
// 返回: 无
// 备注: 12MHZ
//************************************************************************/
void init(void)     //定时器初始化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开中断
ET0=1;   //
TR0=0;   //
BUZ=1;  //关蜂鸣器
}
//************************************************************************/
// 函数: main(void)
// 描述: 主程序
// 参数: t
// 返回: 无
// 备注:
//************************************************************************/

void main(void)
{  uchar i;
//--------超温初始---------------
DQ1_SET[0]=10;       //DQ1下限10
DQ1_SET[1]=90;       //DQ1上限90
//-----------------------
init();           //初始化蜂鸣器

    Read_Temperature(); //初始化DQ1
    Delay_ms(1000);    //延时1s
Read_Temperature();   //读温度
//------------------------------------
   Read_Temperature();       //读温度
  if(DS18B20_IS_OK)
   Display_Temperature();  //显示温度处理
//------------------------------------
mode=1; //mode=1 正常模式
while(1)
{  if(mode==1){//模式1
     //--------------键盘扫描-------------------------
  KEY_SCAN();
  //------------在SEG上显示温度--------------------
  DIS_SEG();
  //--------------------温度-----------------------
     i++;
     if(i>88) //避免频繁采集温度
    {  Read_Temperature();  //读温度
       if(DS18B20_IS_OK){Display_Temperature();}  //温度数据处理
    i=0;
    }
//-----------------------超温报警-----------------------------
while(1)
{
  if(Temp<DQ1_SET[0]){LED1=0;TR0=1;break;}else{ if(Temp>DQ1_SET[1]){LED1=0;TR0=1;break;}else{LED1=1;BUZ=1;TR0=0;}}
  break; //下限报警  //上限报警
}

//-----------------------超温报警-----------------------------
     }
  if(mode==2)      //下限设置
   {
    KEY_SCAN();  //键盘扫描
   DIS_UP();    //显示数据处理
      DIS_SET_SEG();  //设置模式下SEG显示方式
   }
  if(mode==3)   //上限设置
  {
   KEY_SCAN();  //键盘扫描
   DIS_DOWN();  //显示数据处理
         DIS_SET_SEG();  //设置模式下SEG显示方式
  //--------------------通道显示------------------------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using 1   //蜂鸣器报警声音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count++;
if(count==10)   //约10*50000us 取反1次0.5s
{
  count=0;    //清除计数
  BUZ=~BUZ; //蜂鸣器取反
}
}

网友A(2018-09-25):
非常好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