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测温 通道2的搜索程序就是把1的搜索程序改为2,程序运行只能正常显示通道1...

楼主(2018-06-18):
主程序:
u8 ID_Buff_1[MAXNUM][8];

u8 ID_Buff_2[MAXNUM][8];
int main(void)
{
u8 num1,num2,i,j,k=0;
  u8 IN1,IN2;
short temperature;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LCD_Init();
  POINT_COLOR=RED;//设置字体为红色
LCD_ShowString(30,50,200,16,16,"DS18B20 TEST");
LCD_ShowString(30,80,200,16,16,"2018/6/15");
POINT_COLOR=BLUE;//设置字体为蓝色
  while(DS18B20_Init_1()&&(k<10)) //DS18B20初始化
{
  k++;
}

  if(k>=10)
{
  IN1 =0;
  LCD_ShowString(30,100,200,16,16,"DS18B20_1 is NO!");

}
else
{
  IN1 =1;
  num1 = DS18B20_Search_ROM_1(ID_Buff_1,MAXNUM);
    printf("通道1总线上最大挂载的DS18B20数量为: %d\r\n",MAXNUM);
    printf("通道1搜索到的DS18B20数量为: %d\r\n",num1);
}
k=0;

while(DS18B20_Init_2()&&(k<10)) //DS18B20初始化
{
  k++;
}

  if(k>=10)
{
  IN2 =0;
  LCD_ShowString(30,160,200,16,16,"DS18B20_2 is NO!");

}
else
{
  IN2 =1;
  num2 = DS18B20_Search_ROM_2(ID_Buff_2,MAXNUM);
    printf("通道2总线上最大挂载的DS18B20数量为: %d\r\n",MAXNUM);
    printf("通道2搜索到的DS18B20数量为: %d\r\n",num2);
}

    while(1)
    {
   LED1 = ~LED1;
      delay_ms (500);

   if(IN1)
   {
    printf("\r\n通道1存在\r\n");
    LCD_ShowString(30,110,200,16,16,"DS18B20_1 OK");
    DS18B20_Start_1 ();
     for(i = 0;i < num1;i ++)
       {
     temperature = DS18B20_Get_Tempers_1(ID_Buff_1[i]);
         printf("\r\n DS18B20 No%d ID: ",i+1);

         for(j = 0;j < 8;j ++)
         {

       //LCD_ShowString(30,110,200,16,16,ID_Buff[i][j]);
            printf("%02X ",ID_Buff_1[i][j]);
         }

     if(temperature<0)
     {
      LCD_ShowChar(30+50,160,'-',16,0);
      temperature =-temperature ;

      printf("\r\n 通道1第%d个DS18B20温度为:-%.2f ℃",i+1,temperature/100.0);
     }
     else
     {
      LCD_ShowChar(30+50,160,' ',16,0);
       printf("\r\n 通道1第%d个DS18B20温度为:%.2f ℃",i+1,temperature/100.0);

     }

     LCD_ShowString(30,120+i*20,200,16,16,"temp1:    .  C");
     LCD_ShowNum (30+50+8,120+i*20,temperature /100,2,16);
     LCD_ShowNum(30+50+32,120+i*20,temperature %100,1,16);
      delay_ms (1000);
        }
   }
   if(IN2)
   {
    printf("\r\n通道2存在\r\n");
    LCD_ShowString(30,130,200,16,16,"DS18B20_2 OK");
    DS18B20_Start_2 ();
     for(i = 0;i < num2;i ++)
       {
     temperature = DS18B20_Get_Tempers_2(ID_Buff_2[i]);
         printf("\r\n DS18B20 No%d ID: ",i+1);

         for(j = 0;j < 8;j ++)
         {

       //LCD_ShowString(30,110,200,16,16,ID_Buff[i][j]);
            printf("%02X ",ID_Buff_2[i][j]);
         }

     if(temperature<0)
     {
      LCD_ShowChar(30+50,160,'-',16,0);
      temperature =-temperature ;

      printf("\r\n 通道2第%d个DS18B20温度为:-%.2f ℃",i+1,temperature/100.0);
     }
     else
     {
      LCD_ShowChar(30+50,160,' ',16,0);
       printf("\r\n 通道2第%d个DS18B20温度为:%.2f ℃",i+1,temperature/100.0);

     }

     LCD_ShowString(60,160+i*30,200,16,16,"temp2:    .  C");
     LCD_ShowNum (60+50+8,160+i*30,temperature /100,2,16);
     LCD_ShowNum(60+50+32,160+i*30,temperature %100,1,16);
      delay_ms (1000);
        }
   }

      if(i == num1)
        {
            //i = 0;
            printf("\r\n");
        }
  }
}
通道1的搜索程序:
u8 DS18B20_Search_ROM_1(u8 (*pID)[8],u8 Num)
{
    unsigned char k,l=0,ConflictBit,m,n;
    unsigned char BUFFER_1[MAXNUM];
    unsigned char ss[64];
  unsigned char s=0;
    u8 num = 0;
    do
    {
        DS18B20_Rst_1();
        DS18B20_Check_1();        //复位DS18B20总线
        DS18B20_Write_Byte_1(0xf0); //搜索ROM    0xf0
        for(m=0;m<8;m++)
        {
//            unsigned char s=0;
            for(n=0;n<8;n++)
            {
                k=DS18B20_Read_2Bit_1();  // 读两位数据
                k=k&0x03;
                s= s>>1;
                if(k==0x01)       //0000 0001 如果读到的数据为0
                {
                    DS18B20_Write_Bit_1(0);//写0,使总线上为0的器件响应
                    ss[(m*8+n)]=0;
                }
                else if(k==0x02)    //0000 0010 如果读到的数据为1
                {
                    s=s|0x80;
                    DS18B20_Write_Bit_1 (1);//写1,使总线上为1的器件响应
                    ss[(m*8+n)]=1;
                }
                else if(k==0x00)//如果读取到的数据为00,则有冲突,需进行冲突位判断
                {
                    ConflictBit=m*8+n+1;
                    if(ConflictBit>BUFFER_1[l])//如果冲突位大于栈顶,则写0
                    {
                        DS18B20_Write_Bit_1 (0);
                        ss[(m*8+n)]=0;
                        BUFFER_1[++l]=ConflictBit;
                    }
                    else if(ConflictBit<BUFFER_1[l])//如果冲突位小于栈顶,则写以前的数据
                    {
                        s=s|((ss[(m*8+n)]&0x01)<<7);
                        DS18B20_Write_Bit_1 (ss[(m*8+n)]);
                    }
                    else if(ConflictBit==BUFFER_1[l])//如果冲突位等于栈顶,则写1
                    {
                        s=s|0x80;
                        DS18B20_Write_Bit_1 (1);
                        ss[(m*8+n)]=1;
                        l=l-1;
                    }
                }
                else//如果读到的数据为0x03(0000 0011),则说明单总线上不存在任何设备
                {
                    return num; //搜索完成,返回搜索到的个数
                }
        delay_us(5);
            }
            pID[num][m]=s;
      s=0;
        }
        num=num+1;
    }
    while(BUFFER_1[l]!=0&&(num<MAXNUM));

    return num;     //返回搜索到的个数
}

通道2的搜索程序就是把1的搜索程序改为2,程序运行只能正常显示通道1的传感器序列号及对应的温度值。而通道2只能显示1个序列号及对应的温度值

楼主:
当吧通道1去掉,通道2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