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at89c52温度计的报警功能无法实现

楼主:
单片机c语言程序有点问题,但不知道怎么改
proteous仿真应该是没问题的,按键从上到下依次是
加减控制开关
摄氏华氏转换
显示温度报警and返回
高温报警温度调节
低温报警温度调节
附图
拜托各位大神告知下哪里的问题,谢谢

电路原理图如下:

//******************************************************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shiyongyanshi
#include<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Q=P3^3;
sbit RS =P2^0;
sbit RW =P2^1;
sbit EN =P2^2;
sbit k=P1^0;
sbit k1=P1^4;
sbit k2=P1^5;
sbit k3=P1^6;
sbit k4=P1^7;
sbit led_red=P2^5;
sbit led_blue=P2^6;
sbit BEEP=P3^7;
uchar bz=1;
//BEEP=0;
uchar ng=0; //fuhaobiaoshiwei
uchar TempBuffer[] ={"TEMP:           "};
int temp_value;      //温度值
uchar code dis_title[]={"--current temp--"};
void xianshi_huashi();
uchar gw=40;
char dw= 10;
uchar xianshi_title[]={"  TEMP ALARM    "};
uchar xianshi_baojing[]={"HI:    LO:   "};         //345  10 `` 12
//----------------延时--------------------------------
voiddelayxus(uint x)
{
uchar i;
while(x--)  for(i=0;i<200;i++);
}
//*********************LCD  控制********************
//读lcd 状态
uchar read_lcd_state()
{
uchar state ;
RS=0;RW=1;EN=1;delayxus(1);state=P0;EN=0;delayxus(1);
return state;
}
//  忙等待
void lcd_busy_wait()
{
      while((read_lcd_state()&0x80)==0x80);
       delayxus(5);
}
//向LCD写数据
voidwrite_lcd_data(uchar dat)
{
  lcd_busy_wait();
  RS=1;RW=0;EN=0;P0=dat;EN=1;delayxus(1);EN=0;
}
//向LCD写指令
voidwrite_lcd_cmd(uchar cmd)
{lcd_busy_wait();
  RS=0;RW=0;EN=0;P0=cmd;EN=1;delayxus(1);EN=0;
}
//-----------------------------------------------------------------------------------------------------
//LCD初始化
void init_lcd()
{
  write_lcd_cmd(0x38);       delayxus(1);
  write_lcd_cmd(0x01) ; delayxus(1);
  write_lcd_cmd(0x06);       delayxus(1);
  write_lcd_cmd(0x0C) ; delayxus(1);
}
//-----------------------------------------------
//设置液晶显示位置
voidset_lcd_pos(uchar p)
{
  write_lcd_cmd(p| 0x80);
}
//---------------------------------------
  //在LCD上显示字符串
void dis_lcd_string(uchar p,uchar *s)     //位置,字符指针
  {
  uchar i;
   set_lcd_pos(p);
       for(i=0;i<16;i++)      //16*2
       {
         write_lcd_data(s[ i]) ;
         delayxus(1);
       }
  }
//-------------------------------------------------------------------
voiddelay_18B20(unsigned int i)
{
       while(i--);
}
//--------------------蜂鸣器---------------------------
voidbeep()
   {
      uchari;
         for(i=0;i<100;i++)
         {
            delayxus(1);
              BEEP=~BEEP;
         }
     BEEP=1;
   }
//延时2
void delay2(uint x)
{
while(--x);
}
//==================================================
//初始化DS!*
/**********ds18b20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_DS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Q复位
        delay_18B20(8);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_18B20(80);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_18B20(14);
        x=DQ;            //稍做延时后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 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_18B20(20);
}
/***********ds18b20读一个字节**************/
ucharReadOneChar(void)
{
       uchari=0;
       uchardat = 0;
       for(i=8;i>0;i--)
        {
                DQ =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_18B20(4);
        }
      return(dat);
}
/*************ds18b20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OneChar(u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DQ = dat&0x01;
          delay_18B20(5);
             DQ = 1;
          dat>>=1;
}
}
/**************读取ds18b20当前温度************/
void ReadTemp(void)
{
       unsignedchar a=0;
       unsignedchar b=0;
       unsignedchar t=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delay_18B20(100);       // this message is wery important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等(共可读9个寄存器) 前两个就是温度
       delay_18B20(100);
       a=ReadOneChar();       //读取温度值低位 aaaaaaaaaaaaaaaaaaaa
       b=ReadOneChar();               //读取温度值高位  bbbbbbbbbb  b.a
temp_value= b<<4;
temp_value+=(a&0xf0)>>4;
}
void temp_to_str()   //温度数据转换成液晶字符显示
{
  if((temp_value   &  0xE0)==0xE0)
       {
        temp_value =~temp_value +1 ;
        ng=1;
       }
       else
       ng=0;

        if(k1==0) {//while(k1==0);
         bz=(bz+1) %2;       }
          if(bz==0)
         {
     temp_value =(int)(temp_value )*(9.0/5.0)+32;
         }

       if(ng==1)
       {
               TempBuffer[9]=temp_value/100+'0';
                 if(TempBuffer[9]= ' ')
               TempBuffer[9]='-';
       TempBuffer[10]=temp_value%100/10+'0';  //十位

       TempBuffer[11]=temp_value%10+'0';  //个位
         TempBuffer[12]=0xdf;              //温度符号
         TempBuffer[13]='C';
       TempBuffer[14]='\0';
      //TempBuffer[1]=ng %10+ '\0';
       }
if(ng==0)
       {
        TempBuffer[9]=temp_value/100+'0';
         if(temp_value/100==0)  TempBuffer[9] =' ';
    TempBuffer[10]=temp_value % 100/10+'0'; //十位
          if(temp_value % 100/10==0) TempBuffer[10]=' ';
         TempBuffer[11]=temp_value%10+'0'; //个位
        // if(temp_value%10==0) TempBuffer[11] =' ';
  TempBuffer[13]='C';//温度符号
if(bz==0)          TempBuffer[13]='F';
TempBuffer[14]='\0';
  //TempBuffer[1]=ng%10+'\0';
   }
}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count)
{
       unsignedint i,j;
       for(i=0;i<count;i++)
       for(j=0;j<120;j++);
}
/*延时子程序*/
void mdelay(uint delay)
{     uinti;
      for(;delay>0;delay--)
           {
for(i=0;i<62;i++) ;     //1ms延时.
           }
}
void show_time()   //液晶显示程序
{
ReadTemp();
                  //开启温度采集程序
temp_to_str();                 //温度数据转换成液晶字符
dis_lcd_string(0x40,TempBuffer);            //显示温度
dis_lcd_string(0x00,dis_title); //

Delay1ms(400);                 //扫描延时
}
void xianshi_dw()
{
if(dw>=0)
  {xianshi_baojing[3]=gw/100+'0';
  xianshi_baojing[4]=gw%100/10+'0';
  xianshi_baojing[5]=gw%10+'0';
   xianshi_baojing[10]=dw/100+'0';
  xianshi_baojing[11]=dw%100/10+'0';
  xianshi_baojing[12]=dw%10+'0';
       dis_lcd_string(0x00,xianshi_title);
       dis_lcd_string(0x40,xianshi_baojing);
       }
       else
       if(dw<0)
       {
         xianshi_baojing[3]=gw/100+'0';
  xianshi_baojing[4]=gw%100/10+'0';
  xianshi_baojing[5]=gw%10+'0';
   xianshi_baojing[10]= '-';
  xianshi_baojing[11]=abs(dw)%100/10+'0';
  xianshi_baojing[12]=abs(dw)%10+'0';
       dis_lcd_string(0x00,xianshi_title);
       dis_lcd_string(0x40,xianshi_baojing);
       }
}
void main()
{
led_red=0;
led_blue=0;
BEEP=0;
delayxus(10);
init_lcd();
//init_DS();
Init_DS18B20();
delay2(500);
delay2(500);
while(1)
{
      if( k2==1 &&k3==1 && k4==1)
              show_time();
           }
       if(k2==0)
       {
       //  while(k2==0);
       xianshi_dw();

       }

     if(k3==0 && k2==0 &&k==1)
     {     while(k3==0);
            gw++;
    }
       if(k4==0 && k2==0 &&k==1)
       {
       while(k4==0);
     dw++;
     }

         if(k3==0 && k2==0 &&k==0)
         {
while(k3==0);
              gw--;
}
     if(k4==0 && k2==0 &&k==0)
         {
         while(k4==0);
       dw--;

        if(dw<0) dw=0;
            /*    if(dw<0)
                     {
                       xianshi_baojing[10]='-';
               }         */
       }

       delayxus(100);
   //报警设置
  if(bz==1)
  { if(temp_value>gw  &&bz==1)
        { beep(); delayxus(50);led_red=1;}
        else
        led_red=0;

      if( temp_value<dw  &&bz==1)
       { beep(); delayxus(50);led_blue=1;}
              else
              led_blue=0;
  if( (TempBuffer[9]=='-')&& abs( temp_value)>=abs(dw)&& bz==1 )
       {beep(); delayxus(50);}
if(  dw<=0 && abs(temp_value)>=abs(dw) &&bz==1 )
       {beep(); delayxus(50);}
if((-abs(temp_value))<=(-abs(dw)) && dw<=0&&bz==1)

              { beep(); delayxus(50);}
       }
}
}
//*******************************************************

网友A(2018-06-19):
31行处voiddelayxus 没有空格 呵呵

网友B:
这仿真图就有问题得改改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31行处voiddelayxus(uint x) 没有空格 呵呵

哦,我试着改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