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rtual GPS与VSPD怎么连接

楼主(2018-06-19):
在virtual gps 中运行需要设置端口,我在VSPD中已经虚拟出来了几对端口,怎么将他们连接起来,用在protues仿真图中仿真

网友A:
virtual gps ------------- VSPD某对端口的一个串口;另一个串口给程序连接。

~~~~~~~~~~~~~~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rtual gps ------------- VSPD某对端口的一个串口;另一个串口给程序连接。

~~~~~~~~~~~~~~

嗯,例如com3和com4,就是在virtual gps中如何设置为com3或com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