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字温度计,高低两路限温控制可在0~100范围内独立设计

楼主(2018-06-19):
1.基本要求
(1)能数字显示被测温度,测量温度范围0~100
(2)分辨率不低于0.5度
(3)带有计时和时间显示功能
(4)有高低两路限温控制输出接口控制外部电路。实际制作时可以用发光二极管模拟现实
(5)高低两路限温控制可在0~100范围内独立设计
(6)当温度达高低两限控制点声光报警

/*预处理命令*/
#include<reg52.h>    //包含单片机寄存器的头文件
#include<intrins.h> //包含_nop_()函数定义的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elayNOP(); {_nop_();_nop_();_nop_();_nop_();};

sbit IRIN=P3^2;           //红外接收器数据线
sbit sclk = P1^0;                        //时钟
sbit dio = P1^1;
sbit ce = P1^2;
sbit wela = P2^7;
sbit dula = P2^6;
sbit beep=P2^3;

//sbit mscl = P2^1;                                    // 24c02
//sbit msda = P2^0;
sbit msda=P2^0;                          //IO口定义
sbit mscl=P2^1;
sbit DS=P2^2;
sbit DS1=P2^4;
sbit led1=P3^0;
sbit led2=P3^1;
sbit led3=P3^3;
sbit led4=P3^4;

uint p;
uint wendu=0,wendu1=0;
uchar flag,h1,h2,m1,m2,h3,h4,m3,m4;

uint htemp = 30;       //高温限
uint ltemp = 5 ;        // 低温限
uint htemp1 = 30;       //高温限
uint ltemp1 = 5 ;        // 低温限
bit hmodel ;                        // 高温设置
bit lmodel ;            // 低温设置
bit hmodel1 ;                        // 高温设置
bit lmodel1 ;            // 低温设置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
                        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00};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1[]={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                          //加点的数码管
                             0x87,0xff,0xef};
uchar IRCOM[7];
uchar pin=0,pinjian;

void dsreset(void);
void tmpwritebyte(uchar dat);
uint tmp();
void dsreset1(void);
void tmpwritebyte1(uchar dat);
uint tmp1();

void write_1302(uchar add,dat);
uchar read_1302(uchar add);
void display(uchar a,uchar b,uchar c,uchar d,uchar e,uchar f,uchar g,uchar h);
void delay1ms();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x) ;
void delayds(uint z);
void delay1(int ms);
void display1(uchar a,uchar b);

void fanhui(); //7号
void displayall();//2号
void displayall1();//3号
void huicha();//4号
/*******************************************************************/

/*24c02 初始化程序*/
void delay_24c02()
{
    uchar i;
    for(i=10;i--;i>0);
}
/*地址 A2A1A0 = 000*/
/* 0x00 ,0x01 存放 第一路的高低温限
   0x02,0x03    存放 第二路的高低温限
   以后每两个相邻单元分别存放测试时间和温度值 (时间在前)*/
void init_24c02()
{
  msda = 1;
  delay_24c02();
  mscl =  1;
  delay_24c02();

}
/*24c02启动程序*/
void start_24c02()
{
   msda = 1;
   delay_24c02();
   mscl = 1;
   delay_24c02();
   msda = 0;
   delay_24c02();
}
/*24c02停止程序*/
void stop_24c02()
{
   msda = 0;
   delay_24c02();
   mscl = 1;
   delay_24c02();
   msda = 1;
    delay_24c02();
}
/*24c02的回应函数*/
void respons()  //回应信号
{
        uchar i=0;
        mscl=1;
        delay_24c02();
        while((msda==1)&&(i<250))i++;
        mscl=0;
        delay_24c02();
}
void writebyte(uchar date)// 写一个字节
{
uchar i,temp;
temp=date;
for(i=0;i<8;i++)
{
  temp=temp<<1;
  mscl=0;
  delay_24c02();
  msda=CY;
  delay_24c02();
  mscl=1;
  delay_24c02();
}
mscl=0;
delay_24c02();
msda=1;
delay_24c02();
}
uchar readbyte()  //读一个字节
{
uchar i,j,k;
mscl=0;
delay_24c02();
msda=1;
for(i=0;i<8;i++)
{
  mscl=1;
  delay_24c02();
  if(msda==1)
    j=1;
  else
    j=0;
  k=(k<<1)|j;
  mscl=0;
  delay_24c02();
}
delay_24c02();
return k;
}
//指定地址写一个字节数据
void write_add(uchar address,uchar info)
{
start_24c02();
writebyte(0xa0);
respons();
writebyte(address);
respons();
writebyte(info);
respons();
stop_24c02();
}
//指定地址读一个字节数据
uchar read_add(uchar address)
{
uchar dd;
start_24c02();
writebyte(0xa0);
respons();
writebyte(address);
respons();
start_24c02();
writebyte(0xa1);
respons();
dd=readbyte();
stop_24c02();
return dd;
}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a;
         uchar A1,A2,A3;
         uint  A2t;
         uchar hour,minute,second;
         uchar ho,min,h01,h02,m01,m02;
         led1=0;led2=0;led3=0;led4=0;
        IRIN=1;                    //I/O口初始化
        IE=0x81;                 //允许总中断中断,使能 INT0 外部中断
        TCON=TCON|0x01;               //触发方式为脉冲负边沿触发

         while(1)
         {
//            write_1302(0x8e,0x00);
//            write_1302(0xc0,0xfe);
//            write_1302(0xc2,0xff);
//            write_1302(0x80,0x00);           //sec
//            write_1302(0x82,0x00);           //min
//            write_1302(0x84,0x16);            //hour
//            write_1302(0x8e,0x80);

//            for(a=100;a>0;a--)

     if(hmodel==1)
     {display1(htemp/10,htemp%10);
          }
         if(lmodel==1)
         {display1(ltemp/10,ltemp%10);
     }

         if(flag==1)
          {
            write_1302(0x8e,0x00);
                hour=read_1302(0x85);
                minute=read_1302(0x83);
                second=read_1302(0x81);
                write_1302(0x8e,0x80);
                h1=hour/10;h2=hour%10;
                m1=minute/10;m2=minute%10;

                TR0=0;
           dsreset();                         //温度开始转换
       delayds(1);
       tmpwritebyte(0xcc);  // address all drivers on bus
       tmpwritebyte(0x44);  //  initiates a single temperature conversion
           for(a=10;a>0;a--)
              {
            wendu=tmp();
                A1=wendu/100;
        A2t=wendu%100;
        A2=A2t/10;
        A3=A2t%10;
                display(h1,h2,m1,m2,16,A1,A2,A3);

//
//            TMOD=0x01;                          //定时器工作在方式1
//            ET0=1;
//            EA=1;
//            TH0=(65536-50000)/256; //对TH0 TL0赋值
//            TL0=(65536-50000)%256; //使定时器0.05秒中断一次
//             TR0=1;                                           //开始计时
//
//
//              if(wendu>=htemp*10)
//                     {
//                        beep=0;
//                        led1=0;
//                   }
//                if(wendu<=ltemp*10)
//                   {
//                        beep=0;
//                        led2=0;
//                    }
//
            }

            TMOD=0x01;                          //定时器工作在方式1
            ET0=1;
            EA=1;
            TH0=(65536-50000)/256; //对TH0 TL0赋值
            TL0=(65536-50000)%256; //使定时器0.05秒中断一次
             TR0=1;                                           //开始计时

              if(wendu>=htemp*10)
                     {
                        beep=0;
                        led1=0;
                   }
                if(wendu<=ltemp*10)
                   {
                        beep=0;
                        led2=0;
                    }

                }

           if(flag==2)
         {write_1302(0x8e,0x00);
                hour=read_1302(0x85);
                minute=read_1302(0x83);
                second=read_1302(0x81);
                write_1302(0x8e,0x80);
                h3=hour/10;
                h4=hour%10;
                m3=minute/10;
                m4=minute%10;
            TR0=0;
           dsreset1();                         //温度开始转换
       delayds(1);
       tmpwritebyte1(0xcc);  // address all drivers on bus
       tmpwritebyte1(0x44);  //  initiates a single temperature conversion
           for(a=10;a>0;a--)
            {
            wendu1=tmp1();
                A1=wendu1/100;
        A2t=wendu1%100;
        A2=A2t/10;
        A3=A2t%10;
                display(h3,h4,m3,m4,16,A1,A2,A3);
//              if(wendu1>=htemp1*10)
//                   {
//                        beep=0;
//                        led3=0;
//                }
//                if(wendu1<=ltemp1*10)
//                {
//                        beep=0;
//                        led4=0;
//                }
             }
                TR0=1;
                        if(wendu1>=htemp1*10)
                   {
                        beep=0;
                        led3=0;
                }
                if(wendu1<=ltemp1*10)
                {
                        beep=0;
                        led4=0;
                }
          }
          if(flag==3)
          {
            ho=read_add(pinjian-4);
                min=read_add(pinjian-3);
                h01=ho/10;h02=ho%10;
                m01=min/10;m02=min%10;

                A2t=read_add(pinjian-2)*256+read_add(pinjian-1);
                A1=A2t/100;
                A2=A2t/10%10;
                A3=        A2t%10;
                display(h01,h02,m01,m02,16,A1,A2,A3);

         }

  }
}
/**********************************************************/
void IR_IN() interrupt 0 using 0
{
        unsigned char j,k,N=0;
        unsigned char q=0;
        EX0 = 0;
        delay(15);
        if (IRIN==1)
        {
                EX0 =1;
                return;
        }
                   //确认IR信号出现
        while (!IRIN)            //等IR变为高电平,跳过9ms的前导低电平信号。
                delay(1);

        for (j=0;j<4;j++)            //收集四组数据
        {
                for (k=0;k<8;k++)        //每组数据有8位
                {
                        while (IRIN)            //等 IR 变为低电平,跳过4.5ms的前导高电平信号。
                        { delay(1);}
                        while (!IRIN)          //等 IR 变为高电平
                                delay(1);
                        while (IRIN)           //计算IR高电平时长
                        {
                                delay(1);
                                N++;
                                if (N>=30)
                                {
                                        EX0=1;
                                        return;
                                }                  //0.14ms计数过长自动离开。
                        }                        //高电平计数完毕
                        IRCOM[j]=IRCOM[j] >> 1;     //数据最高位补“0”
                        if(N>=8)
                        {
                                IRCOM[j] = IRCOM[j] | 0x80;                  //数据最高位补“1”
                        }
                        N=0;
                }
        }

        if(IRCOM[2]!=~IRCOM[3])                 // 数据出错
        {
                EX0=1;
                return;
        }

        IRCOM[5]=IRCOM[2] & 0x0F;     //取键码的低四位
        IRCOM[6]=IRCOM[2] >> 4;       //右移4次,高四位变为低四位

        if(IRCOM[5]>9)
        {
                IRCOM[5]=IRCOM[5]+0x37;
        }
        else
        IRCOM[5]=IRCOM[5]+0x30;

        if(IRCOM[6]>9)
        {
                IRCOM[6]=IRCOM[6]+0x37;
        }
        else
        IRCOM[6]=IRCOM[6]+0x30;

        q= (((IRCOM[6]&0x0f)<<4) + (IRCOM[5]&0x0f));

        switch(q)      //判断按键键码值
        {
        /*0: 设置高温限,1:设置低温限*/
        /* 8: +1 ,9: -1            */
                case 0x16:
                    hmodel =1;lmodel =0;     // 进入高温限设置
                 break;              //串口发送0
                case 0x03:
                   hmodel=0;  lmodel=1 ; // 进入低温限设置
                   break;             //串口发送01
                case 0x18: displayall() ;break;  //串口发送02
                case 0x55: displayall1();break;  //串口发送03
                case 0x08: huicha();break;  //串口发送04
                case 0x13: TR0=0;pinjian-=4;if(pinjian==0){pinjian=4;};
                                         break;  //串口发送05
                case 0x51:  flag=6;
                            break;  //串口发送06
                case 0x42: fanhui() ;TR0=1; ;break;  //串口发送07
                case 0x52:                         // 加高低温限值
                  if(hmodel==1)           // 设置高温限
                  {
                    htemp++;
                   }
                   else ltemp++;

                 break;               //串口发送08
                case 0x41:
                  if(hmodel==1)
                  {
                    htemp--;
                   }
                   else ltemp--;

                  break;  //串口发送09
                default :break;
        }

         EX0 = 1;
}

/********各种子程序*****************************/
void fanhui()
{
  hmodel=0;
  lmodel=0;
  flag=0;
  beep=1;
}
void displayall()
{
           flag=1;
}
void displayall1()
{
       flag=2;
}
void huicha()
{
  flag=3;
}

/***************ds18b20*****************************/
void dsreset(void)       //send reset and initialization command
{
  uint i;
  DS=0;
  i=103;
  while(i>0)i--;
  DS=1;
  i=4;
  while(i>0)i--;
}

bit tmpreadbit(void)       //read a bit
{
   uint i;
   bit dat;
   DS=0;i++;          //i++ for delay
   DS=1;i++;i++;
   dat=DS;
   i=8;while(i>0)i--;
   return (dat);
}

uchar tmpread(void)   //read a byte date
{
  uchar i,j,dat;
  dat=0;
  for(i=1;i<=8;i++)
  {
    j=tmpreadbit();
    dat=(j<<7)|(dat>>1);   //读出的数据最低位在最前面,这样刚好一个字节在DAT里
  }
  return(dat);
}

void tmpwritebyte(uchar dat)   //write a byte to ds18b20
{
  uint i;
  uchar j;
  bit testb;
  for(j=1;j<=8;j++)
  {
    testb=dat&0x01;
    dat=dat>>1;
    if(testb)     //write 1
    {
      DS=0;
      i++;i++;
      DS=1;
      i=8;while(i>0)i--;
    }
    else
    {
      DS=0;       //write 0
      i=8;while(i>0)i--;
      DS=1;
      i++;i++;
    }

  }
}

uint tmp()               //get the temperature
{
  float tt;
  uchar a,b;
  dsreset();
  delay(1);
  tmpwritebyte(0xcc);
  tmpwritebyte(0xbe);
  a=tmpread();
  b=tmpread();
  wendu=b;
  wendu<<=8;             //two byte  compose a int variable
  wendu=wendu|a;
  tt=wendu*0.0625;
  wendu=tt*10+0.5;
  return wendu;
}

/***************ds18b20*****************************/
void dsreset1(void)       //send reset and initialization command
{
  uint i;
  DS1=0;
  i=103;
  while(i>0)i--;
  DS1=1;
  i=4;
  while(i>0)i--;
}

bit tmpreadbit1(void)       //read a bit
{
   uint i;
   bit dat;
   DS1=0;i++;          //i++ for delay
   DS1=1;i++;i++;
   dat=DS1;
   i=8;while(i>0)i--;
   return (dat);
}

uchar tmpread1(void)   //read a byte date
{
  uchar i,j,dat;
  dat=0;
  for(i=1;i<=8;i++)
  {
    j=tmpreadbit1();
    dat=(j<<7)|(dat>>1);   //读出的数据最低位在最前面,这样刚好一个字节在DAT里
  }
  return(dat);
}

void tmpwritebyte1(uchar dat)   //write a byte to ds18b20
{
  uint i;
  uchar j;
  bit testb;
  for(j=1;j<=8;j++)
  {
    testb=dat&0x01;
    dat=dat>>1;
    if(testb)     //write 1
    {
      DS1=0;
      i++;i++;
      DS1=1;
      i=8;while(i>0)i--;
    }
    else
    {
      DS1=0;       //write 0
      i=8;while(i>0)i--;
      DS1=1;
      i++;i++;
    }

  }
}

uint tmp1()               //get the temperature
{
  float tt;
  uchar a,b;
  dsreset1();
  delay(1);
  tmpwritebyte1(0xcc);
  tmpwritebyte1(0xbe);
  a=tmpread1();
  b=tmpread1();
  wendu1=b;
  wendu1<<=8;             //two byte  compose a int variable
  wendu1=wendu1|a;
  tt=wendu1*0.0625;
  wendu1=tt*10+0.5;
  return wendu1;
}

/***************ds1302*****************************/
void write_1302(uchar add,dat)
{
        uchar i,temp;
        temp=add;
        ce=0;
        _nop_();
        sclk=0;
        _nop_();
        ce=1;
        _nop_();
        for(i=0;i<8;i++)
        {
                sclk=0;
                _nop_();
                if((temp&0x01)==0x01)
                        dio=1;
                        else
                        dio=0;
                temp>>=1;
                sclk=1;
                _nop_();
        }
        temp=dat;
        for(i=0;i<8;i++)
        {
                sclk=0;
                _nop_();
                if((temp&0x01)==0x01)
                        dio=1;
                        else
                        dio=0;
                temp>>=1;
                sclk=1;
                _nop_();
        }
        ce=0;
        sclk=0;
}
//读出1302的时间
uchar read_1302(uchar add)
{
        uchar dat,dat1,i,temp;
        temp=add;
        ce=0;
        _nop_();
        sclk=0;
        _nop_();
        ce=1;
        for(i=0;i<8;i++)
        {
                sclk=0;
                _nop_();
                if((temp&0x01)==0x01)
                        dio=1;
                        else
                        dio=0;
                temp>>=1;
                sclk=1;
                _nop_();
        }
        for(i=0;i<8;i++)
        {
                sclk=0;
                _nop_();
                if(dio)
                    dat|=0x80;
                if(i<7)
                        dat>>=1;
                sclk=1;
        }
        dat1=dat/16;
        dat=dat%16;
        dat=dat1*10+dat;
        ce=0;
        sclk=0;
        return dat;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x)    //x*0.14MS
{
        unsigned char i;
        while(x--)
        {
                for (i = 0; i<13; i++) {}
        }
}

void display(uchar a,uchar b,uchar c,uchar d,uchar e,uchar f,uchar g,uchar h)
{
//   P0=table[a];
//   dula=1;
//   dula=0;
//
//   P0=0xfe;
//   wela=1;
//   wela=0;
//   delay(1);
//
//   P0=table1[b];
//   dula=1;
//   dula=0;
//
//   P0=0xfd;
//   wela=1;
//   wela=0;
//   delay(1);
//
//   P0=table[c];
//   dula=1;
//   dula=0;
//
//   P0=0xfb;
//   wela=1;
//   wela=0;
//   delay(1);
//
//   P0=table[d];
//   dula=1;
//   dula=0;
//
//   P0=0xf7;
//   wela=1;
//   wela=0;
//   delay(1);
//
//   P0=table[e];
//   dula=1;
//   dula=0;
//
//   P0=0xef;
//   wela=1;
//   wela=0;
//   delay(1);
//
//   P0=table[f];
//   dula=1;
//   dula=0;
//
//   P0=0xdf;
//   wela=1;
//   wela=0;
//   delay(1);
//
//   P0=table1[g];
//   dula=1;
//   dula=0;
//
//   P0=0xbf;
//   wela=1;
//   wela=0;
//   delay(1);
//
//   P0=table[h];
//   dula=1;
//   dula=0;
//
//   P0=0x7f;
//   wela=1;
//   wela=0;
//   delay(1);

    P0=table[a];
    dula=1;
    dula=0;

    P0=0xfe;
    wela=1;
    wela=0;
    delay(3);

    P0=table1[b];
    dula=1;
    dula=0;

    P0=0xfd;
    wela=1;
    wela=0;
    delay(3);

    P0=table[c];
    dula=1;
    dula=0;

    P0=0xfb;
    wela=1;
    wela=0;
    delay(3);

    P0=table[d];
    dula=1;
    dula=0;

    P0=0xf7;
    wela=1;
    wela=0;
    delay(5);

    P0=table[e];
    dula=1;
    dula=0;

    P0=0xef;
    wela=1;
    wela=0;
    delay(3);

    P0=table[f];
    dula=1;
    dula=0;

    P0=0xdf;
    wela=1;
    wela=0;
    delay(3);

    P0=table1[g];
    dula=1;
    dula=0;

    P0=0xbf;
    wela=1;
    wela=0;
    delay(3);

    P0=table[h];
    dula=1;
    dula=0;

    P0=0x7f;
    wela=1;

    wela=0;
    delay(3);

        //
    P0=0x00;
    dula=1;
    dula=0;

    P0=0x7f;
    wela=1;

    wela=0;
    delay(3);
}

void display1(uchar a,uchar b)
{
   P0=table[a];
   dula=1;
   dula=0;

   P0=0xfe;
   wela=1;
   wela=0;
   delay(1);

   P0=table1[b];
   dula=1;
   dula=0;

   P0=0xfd;
   wela=1;
   wela=0;
   delay(1);

   P0=0xff;
   wela=1;
   wela=0;
   delay(1);
}

void delay1(int ms)
{
        unsigned char y;
        while(ms--)
        {
                for(y = 0; y<250; y++)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unsigned i=255;
        TH0=(65536-50000)/256; //对TH0 TL0赋值
        TL0=(65536-50000)%256; //重装计数初值
        p++;
        if(p==20)                  //10s存一次
        {
           p=0;
           init_24c02();
           write_add(pin,h1*10+h2);
           while(i--);i=255;
           write_add(pin+1,m1*10+m2);
                while(i--);i=255;
           write_add(pin+2,wendu/256);
           while(i--);i=255;
           write_add(pin+3,wendu%256);
           while(i--);i=255;
           pin+=4;
           pinjian=pin;
           if(pin==255)
            {
                  pin=0;
                  }

        }

}

//************************************************************
void delay1ms()
{
unsigned int i;
for(i=8024;i>0;i--);  //延时124*8+10=1002us
}

void delayds(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20;y>0;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