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出路 以后的发展前景好么 值得深攻么?

楼主(2018-06-19):
现在51单片机一般用在什么地方 以后的发展前景好么 值得深攻么?

网友A:
不值得,没有性价比了!!!!!!!!!!

网友B:
学习51我觉得是为了学习更深层次的东西打下基础,培养兴趣

网友C:
感觉做一下高端广告牌,等等之类。还是需要进一步发展。

网友D:
如果以后做的是底层岗位和寄存器打交道的,51作为最简单的还是值得学一下的

网友E:
51单片机已经过时了,现在基本都是更高级的才能跟上时代的发展,现在至少都是51单片机

网友F:
很好的666666

网友G:
中兴事件国家大力发展芯片   芯片很好的发展方向

网友H:
没什么可开发的了

网友I:
学会51单片机可以做很多工作,简单列举一些吧。
1、工业控制领域方面,很多设备的底层控制都是采用51单片机实现的。
2、仪器仪表方面,51单片机由于成本低廉,所以很受该行业欢迎。
3、汽车行业,一辆汽车的控制MCU很多,51单片机也占有一席之地 。
4、通讯方面,51单片机在GPS、红外、射频等方面都有很广泛的应用。
5、航海航空,尽管ARM逐步占有了主导地位,但是各个模块的底层51单片机仍然再使用。
6、其他各个方面,其实作为最早大量使用的单片机之一,51单片机在各行各业都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仍然在发挥作用。

网友I:
首先51单片机是一个基础应用性的东西,对于找工作这个不是个什么好大的筹码(可以说不是筹码);因为行业内的人基本都会这个东西,而且只有在低端产品中才有应用。

其次,在工作项目中,代替51的芯片太多,而且资源丰富能完成较复杂的工作;比如msp、STM32等等。这些32位、16位、或者有低功耗特色的芯片工作才会经常用到。

大型的系统直接是上ARM-cortex A系列的芯片,跑的Linux或者Windows 10 ARM系统。
所以学完51才刚刚开始而不是结束。

网友J:
首先51单片机是一个基础应用性的东西,可以让你简单的入门,了解和掌握单片机通用的一些名字和外设的应用,可以锻炼硬件方面的C语言编程,用51因为容量限制,需要精简程序,这些都可以提高到一定水平,但不能进行驱动开发和更高级的应用。

网友K:
每一行学精了都是大神,不要纠结学什么了

网友L:
看你现在那个行业,有些行业对成本要求很高,51还是有成本优势的

网友M:
学习的话可以从51学起,51还是比较简单易懂的,对以后的工作有帮助

网友N:
必须的过程

网友O:
学习51基本上是为了硬件开发做基础,之后可以考虑转嵌入式开发,物联网是将来科技的发展趋势,前景无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