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按键值单片机双机通信显示

楼主(2018-06-19):
AT89C51单片机双机通信

主机程序
#include<reg51.h>
#define shuchu0 P0
#define shuchu2 P2
#define KEY P1
//unsigned char code num[]={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f};
unsigned char code num[]={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共yang数码管

unsigned char KeyValue;          //返回按键值
int i;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    //延时10ms
void KeyDown();                 //检测按键函数

void main(void)
{

        while(1)
        {
                        unsigned char temp=0;
                        KeyDown(); //运行按键扫描函数,返回按键值KeyValue=0,1,2到15
                        TMOD=0x20;        //设置定时器T为方式2
                        TH1=0xfd;         //波特率9600
                        TL1=0xfd;
                        SCON=0x40;          //串口初始化方式1发送,不接受
                        PCON=0x00;           //SMOD=0,方式2,波特率=187.5kbit/s 波特率仅与SMOD的值有关           波特率选择位
                        TR1=1;                   //启动T1

                i=KeyValue;
                if(i<=9)
                {
                         shuchu0 = num[0];
                         shuchu2 = num[KeyValue];
                }
                else
                {
                        i=i-10;
                        shuchu0 = num[1];
                        shuchu2 = num[i];

                }
                while(1){
                                        temp=KeyValue;         //读入按键值
                                        SBUF=temp;                  //数据串行口发送
                                        while(TI==0);                //如果TI=0,位发送完,循环等待
                                                TI=0;                         //数据发送完成,把TI清零
                                        break;
                                }
          }

}

/*******************************************************************************
* 函 数 名         : KeyDown
* 函数功能                   : 检测有按键按下并读取键值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KeyDown(void)
{
        char a = 0;
        KEY=0x0f;
        if(KEY!=0x0f)//读取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10ms(1);//延时10ms进行消抖
                if(KEY!=0x0f)//再次检测键盘是否按下
                {

                        //测试列
                        KEY=0X0F;
                        switch(KEY)
                        {
                                case(0X07):        KeyValue=0;break;
                                case(0X0b):        KeyValue=4;break;
                                case(0X0d): KeyValue=8;break;
                                case(0X0e):        KeyValue=12;break;
                        }
                        //测试行
                        KEY=0XF0;
                        switch(KEY)
                        {
                                case(0X70):        KeyValue=KeyValue+3;break;
                                case(0Xb0):        KeyValue=KeyValue+2;break;
                                case(0Xd0): KeyValue=KeyValue+1;break;
                                case(0Xe0):        KeyValue=KeyValue;break;
                        }
                        while((a<50) && (KEY!=0xf0))         //检测按键松手检测
                        {
                                Delay10ms(1);
                                a++;
                        }
                }
        }
}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
{
    unsigned char a, b;
    for (;c>0;c--)
        {
                for (b=38;b>0;b--)
                {
                        for (a=130;a>0;a--);
                }
        }
}

从机程序
#include<reg51.h>
unsigned char code num[]={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共yang数码管
unsigned char i;
#define shuchu0 P0
#define shuchu2 P2
void main(void)
{
         while(1){
                unsigned char temp=0;
                TMOD=0x20;                          //设置串口为方式1接收,REN=1,REN允许串行接收位
                TH1=0xfd;
                TL1=0xfd;
                SCON=0x50;
                PCON=0x00;
                TR1=1;                                          //启动T1
                while(1)
                        {
                        while(RI==0);                  //若TI为0,未接收到数据
                        RI=0;                                  //接收到数据,把RI清零
                        temp=SBUF;                           //读取数据存入temp中
                         i=temp;
                         if(i<=9)
                {
                         shuchu0 = num[0];
                         shuchu2 = num[i];
                }
                else
                {
                        i=i-10;
                        shuchu0 = num[1];
                        shuchu2 = num[i];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