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转动设置的圈数

楼主(2018-06-19):
单片机代码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stepmotrolcd1602.c>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elayNOP();{_nop_();_nop_();_nop_();};
unsigned char last_val[4]={1,1,1,1},cur_val[4]={1,1,1,1};
unsigned char code FFW[8]={0x02,0x06,0x04,0x0c,0x08,0x09,0x01,0x03};    //正转
unsigned char code REV[8]={0x01,0x09,0x08,0x0c,0x04,0x06,0x02,0x03};        //反转
sbit K1=P3^0;        //运行与停止
sbit K2=P3^1;        //设定圈数
sbit K3=P3^2;        //方向转换
sbit K4=P3^3;        //速率调整
sbit L1=P3^5;        //正转指示
sbit L2=P3^6;        //反转指示
sbit L3=P3^7;        //停转指示
sbit LCD_RS=P2^0;
sbit LCD_RW=P2^1;
sbit LCD_EN=P2^2;
bit  on_off=0;          //运行与停止标志
bit direction=1;  //方向标志
bit rate_dr=1;          //速率标志
bit snum_dr=1;          //圈数标志
uchar number=0,number1=1;
uchar snum=1,snum1=1;        //预设定标志
uchar rate=1;                        //预设定速率
uchar data_temp,data_temp0,rate1,rate1,rateh;
uchar data_temp2[2]={'0','0'};
void keyscan();
void delay1();
/************主程序************
void main(void)
{
   TMOD=0X01;
   rate1=0xb1;
   rateh=0xe0;
   EA=1;
   ET0=1;
   P1=0X03;
   L1=1;
   L2=1;
   L3=1;
   LcdRw=0;
   welcome();
   GotoXY(12,0);
    Print(">>");
        while(1)
         {GotoXY(0,1);
         Print("num:    ");
         GotoXY(5,1);
         Print(data_conv(snum));
         GotoXY(8,1);
         Print("rate:   ");
          GotoXY(14,1);
         Print(data_conv(rate));
         keyscan();
         if(number1==snum1)
         { number1=0;
           on_off=0;
           TR0=0;
           TL0=rate1;
           TH0=rateh;
           snum=snum1;
           P1=0X00;
           GotoXY(0,0);
           Print("Stop!  ");
           L1=1;
           L2=1;
           L3=1;
           }
         }
        }
        /**********延时10ms程序***************/
        void delay1()
        {
        unsigned char i,j;
        for(i=20;i>0;i--)
        for(j=248;j>0;j--);
        }
        /**********键盘扫描程序**************/
        void keyscan()  //独立按键扫描
        {
        last_val[0]=cur_val[0];
        cur_val[0]=K1;
        if((last_val[0]!=cur_val[0])&&cur_val[0]==0)
        {delay1();
        if((last_val[0]!=cur_val[0])&&cur_val[0]==0)
        {on_off=~on_off;
         {if(on_off)
          { GotoXY(0,0)        ;
                Print("Running!   ");
                TR0=0;
           TL0=rate1;
           TH0=rateh;
           if(direction)
           {  L1=0;
              L2=1;
              L3=1;}
                }
                else
                {  GotoXY(0,0);
             Print("Stop!   ");
                 TR0=0;
             TL0=rate1;
             TH0=rateh;
                  L1=1;
              L2=1;
              L3=0;
                }
                }
                }
                }
        last_val[1]=cur_val[1];
    cur_val[1]=K2;
    if((last_val[1]!=cur_val[1])&&cur_val[1]==0)
        {delay1();
        if((last_val[1]!=cur_val[1])&&cur_val[1]==0)
        {if(snum_dr==1)
            {snum++;
                  snum1=snum;
                    if(snum==0x14)
                          {snum_dr=~snum_dr;}
                }else{
                    snum--;
                           snum1=snum;
                          if(snum==0x01)
                          {snum_dr=~snum_dr;}
                     }
                         }
        }
        last_val[2]=cur_val[2];
    cur_val[2]=K3;
    if((last_val[2]!=cur_val[2])&&cur_val[2]==0)
        {delay1();
        if((last_val[2]!=cur_val[2])&&cur_val[2]==0)
        {direction=~direction;
                if(direction)
                        {GotoXY(12,0);
                        Print(">>");
                         L1=0;
                 L2=1;
                 L3=1;}
                else{GotoXY(12,0);
             Print("<<");
                          L1=1;
                 L2=0;
                 L3=1;}
                         }
                         }
        last_val[3]=cur_val[3];
    cur_val[3]=K4;
    if((last_val[3]!=cur_val[3])&&cur_val[3]==0)
        delay1();
        {if((last_val[3]!=cur_val[3])&&cur_val[3]==0)
        {if(rate_dr==1)
            {rate++;
                    if(snum==0x10)
                          {rate_dr=~rate_dr;}
                }
                else
                {
                    rate--;
                          if(rate==0x01)
                          {rate_dr=~rate_dr;}
                     }
                        switch(rate)
                        {
                        case 1: rate1=0xb1;rateh=0xe0;break;    //100hz
                         case 2: rate1=0xec;rateh=0x78;break;    //200hz
                        case 3: rate1=0xf2;rateh=0xb2;break;    //300hz
                        case 4: rate1=0xf6;rateh=0x3c;break;    //400hz
                        case 5: rate1=0xf7;rateh=0xb6;break;    //450hz
                        case 6: rate1=0xf8;rateh=0x30;break;    //500hz
                        case 7: rate1=0xf8;rateh=0xe6;break;    //550hz
                        case 8: rate1=0xf9;rateh=0x7d;break;    //600hz
                        case 9: rate1=0xf9;rateh=0xfe;break;    //650hz
                        case 10: rate1=0xfa;rateh=0x6d;break;    //700hz
                        case 11: rate1=0xfa;rateh=0xcd;break;    //750hz
                        case 12: rate1=0xfb;rateh=0x1e;break;    //800hz
                        case 13: rate1=0xfb;rateh=0x68;break;    //850hz
                        case 14: rate1=0xfb;rateh=0xa9;break;    //900hz
                        case 15: rate1=0xfc;rateh=0x18;break;    //1000hz
                        case 16: rate1=0xfc;rateh=0x73;break;    //1100hz
                        }
                }
                }
        }
        /************定时器中断**************/
        void motor_onoff()   interrupt   1
        {
        number++;
        TL0=rate1;
        TH0=rateh;
         if(number==64)
         {snum--;
         number=0;
            number1++;
        }
        else {
        if(direction==1)
           {if(v<8)
             {P1=FFW[v];
                  v++;}
                  if(v==8)
                  v=0;
                  }
                  else
                {if(v<8)
                 {P1=REV[v];v++;}
                 if(v==8)
                 v=0;
                 }
        }
}

网友A(2018-10-20):
有接线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