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DA5981_WIFI模块学习经验

楼主(2018-06-19):
RDA5981X01模块的使用

一次偶然的机会在某宝上结识了这款基于 RDA5981 的 WIFI 模块 X01,问了一下参数,ARM CONTEX_M4,200M主频,448K 自己内存, 支持 usb_host 和 SD 卡,感觉很牛逼的 wifi,抱着玩玩的心态收下了 它。

初识的时候被它的资源深深的吸引了,多说无益直接上

等见到实物的时候我一脸懵逼的,怎么玩儿啊!??我再次加

入了此模块的 QQ 技术交流群:476313737 里面全都是大牛,所有的 技术问题都很详细的交流。开始测试 AT 指令,光是将近一百多条(一 百多条!一百多条!一百多条!)的 AT 指令就够我玩儿了一天。从群 文件下载的资料中用的是安信可的串口调试助手,选择串口、波特率 用的是 921600(这也是很奇葩的)、最后打开串口,让我很惊讶的是 AT 指令居然可以大小写混用(这是我见过最厉害的没有之一)。所有 的配置只需要通过串口调试就 OK。我感觉我榜上了大款,我感觉我 即将走上人生巅峰成为高富帅,可惜过程是艰难的。根据大牛所说我 下载了文档资料:

第一步慢慢的开始安装软件:就是根据“RDA5981 开发环境配置”文 档开安装的,非常的迅速。

(这个是我在网上找的视频安装教程非常棒!)

第二步就根据”RDA5981_SDK 开发手册-V1.1.0”文档开始第一次的代 码编译。

打开我们的“命令提示符”

接着敲出以下命令(就

6 条,666666666)

执行之后大体上就是 这个样子了,very easy to !

第三步就开始编译代码 首先找到代码的根目

录我的放在 E:\work\RDA5981_SDK_ MbedOS515_V1.2.7

然后执行 mbed compile

-m UNO_91H -t ARM--source

TESTS/TARGET_RDA/timer/

--source ./ 命令

最后一切都 OK 了,编译后的文件就放在 .\BUILD\UNO_91H\

ARM\timer.bin 这里。

在下载官方提供的下载工具烧录 bin 文件就 OK 了

这就是官方提供的下载工具:可以选择英文版或者中文               版,接下来就打开端口(前提是插上串口下载                            工具),

然后简单设置              一下波特率是:921600;Flash 大小是

1MByte(A 版本的芯片),然后找到我们编译好的 bin 文件,点击“开始” 下载就 OK 了。

这就是下载成功的结果!(友情提示:在下载的时候需要按一下复 位按钮

接下来我就自己摸索着编译了一个文件(编译的是 spi 文件):

这就是我编译的 结果,完全 OK 的,

想要编译哪个文件只需要把“timer”文件名修改就 OK 了!

网友A:
稀里糊涂,广告做得好,不如牛逼吹的好!

网友B:
楼主有驱动没

网友C(2019-09-25):
感谢楼主写的经验总结。让我们小白少走弯路,尽快入门了。

网友D(2020-04-28):
这玩意资料太少

网友D(2020-10-14):
RDA公司的支持很烂,官网没任何响应,无论你用什么办法联系
一、 RDA5981的USB MSD写的很烂:
     * 1、USBHostMSD 对象不能再线程里面 new 出来,否则复位
     * 2、USBHostMSD 全局变量出现的时候,进入不了main函数
     * 3、USBHostMSD 的消息驱动机制不能在线程里,否则复位
     * 4、U盘没连接的时候,读写U盘不判断目录和文件操作正常,直接复位
     * 5、U盘插里以后,特别是大U盘,稍等一小会儿,才能读写
     * 6、换盘后,查根目录文件列表,受上次U盘的内容,本次无效
     * 7、USBHostMSD 不断的打调试信息,不能屏蔽这些消息
     * 8、USBHostMSD 与TF卡冲突,无论这两种文件驱动哪种先初始化,后面那种初始化必然失败
     * 8.1、使用 SDCARD_GBK ,先初始化 USBHostMSD 再初始化TF 两者都不可用
     * 8.2、使用 SDCARD_EXFAT,先初始化 USBHostMSD 再初始化TF 仅TF可用,USB一操作就崩溃
     * 8.3、使用 SDCARD,先初始化 USBHostMSD 再初始化TF,二者都不可用
     * 9、USBHostMSD 先初始化,再初始化TF,USBHostMSD不能挂接文件系统
二、RDA5856
    网上根本找不到任何固件开发的资料,包括换将搭建和SDK的说明,你想干点什么,做梦!

总之,使用RDA的芯片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