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组态技术 课程设计 任务书

楼主:
一、设计性质与目标
《PLC与组态技术课程设计》是《PLC与组态监控技术》课程的实践环节,为辅助《PLC与组态监控技术》这门功课的学习,通过该设计来加强学生对该门课程的认识和理解;增强学生动手操作能力,使学生更深层次理解掌握PLC常用指令的功能、编程方法。同时,结合组态技术,使学生能完成较为复杂包含监控系统的设计,为将来踏上工作岗位打好基础。 通过设计使学生掌握PLC常用指令的功能、编程方法,会使用STEP7和力控组态编程软件,具备利用PLC和力控组态编程软件实现工业控制的基本能力,增强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 二、设计内容及基本要求 (一)、设计考查内容 1、PLC编程方法和基本指令的熟练掌握 2、STEP7软件和力控组态编程软件的使用 3、梯形图的编制 4、程序的输入和调试方法 5、PLC和力控组态编程软件的联调 (二)、设计要求 1、设计分组要求:1至2人/组 2、每个组从以下题目中选择1个题目完成,各题目难度系数略有不同: (1)运料小车PLC控制组态仿真 (2)抢答器PLC控制组态仿真设计 (3)十字路口交通灯PLC控制组态仿真设计 (4)全自动洗衣机PLC控制组态仿真设计 (5)多种液体自动混合PLC控制组态仿真设计 除以上题目外也可以自由选择其他题目,但需经过指导老师审核通过方可。 4、完成设计报告的编写,每组1份。 三、设计报告要求(参见设计报告模板) 四、设计评分标准 设计结果+设计报告+考勤 五、注意事项 1、由于组态软件不能控制PLC的输入点,故用其内部继电器如M0.0、M0.1等来替代。 2、编辑完PLC程序后及时保存在电脑上,这样调试程序时不必每次都重新输入,或者也可点击STEP主界面中的“上载”按钮 来从PLC中调出程序。3、因为力控组态软件ForceControl和PLC编程软件STEP7都要与PLC通讯,故两者不能同时运行。特别是在运行STEP7软件前一定要退出ForceControl的所有程序,否则就会出现通讯故障。 4、PLC程序运行的正确与否可用组态软件的监控界面来观察。 5、监控界面均为参考界面,可以加入自己的创意,另外除规定的控制要求外也可加入自己的想法,均有适当加分。
设计1运料小车PLC控制组态仿真
一、设计目的 1、学习STEP7 软件和组态软件的使用方法,掌握用梯形图编写PLC程序及程序的调试方法。 2、熟悉运料小车的PLC控制编程及调试。 3、熟悉运料小车的组态设计方法与仿真调试。 二、设计设备 1、THSMS-2A型实验箱1台 2、个人计算机1台 3、连接导线若干 4、USB-PPI通信电缆1条。 5、STEP7软件、力控组态软件。 三、设计控制要求 本设计是利用PLC来控制一台运料的小车。运料小车的参考组态仿真界面如图1所示。一台小车在两个工作台之间运送货物,小车的活动范围限于两个工作台之间。图上的小车将货物不断地从左端运送到右端。
图1 运料小车组态仿真界面1 设计的控制要求为: 1、界面上有两个“开始”和“停止” 按钮。两个按钮均为非自锁按钮,即按钮按下时为1,松开后为0。要求按下“开始”按钮后,小车开始工作,按下“停止”按钮后,小车立即停止工作。 2、在开始工作之前,小车可能位于两工作台之间的任何位置,所以要求按下开始 按钮后,小车先左行至最左端,碰到行程开关为止,然后再开始往复的运动。 3、当小车行进到最左端碰到行程开关时,左端的行程开关会发出一个ON 信号,在仿真界面上显示为行程开关变为红色,表示小车已经达到最左端,此时小车停车3秒钟,等待装货,3秒钟后,小车右行,直到碰到右端的行程开关。同样当小车碰到右侧的行程开关时,右侧的行程开关也会发出 ON信号,行程开关变为红色,小车停车3秒钟,等待卸货。之后小车重新左行,不断地重复上面的过程,直到按下“停止”按钮为止。 4、当小车停止时,任何时候按下“手动后退”按钮,则小车左行,直到碰到左端的行程开关为止;当小车停止时,任何时候按下“手动前进”按钮,则小车右行,直到碰到右端的行程开关为止。 5、当小车接到左行信号时,界面上会显示出一个指向左端的箭头。当小车接到右行信号时,界面上会显示出一个指向右端的箭头。当小车接到停车信号时,界面上会显示出一个叹号“!”,表示小车既不前进也不后退。 6、界面上有个时钟,可以显示当前时间。 四、设计内容及步骤 1、连接计算机与PLC装置,启动计算机,连好导线,接通PLC装置的电源。 2、根据控制要求做好I/O分配,启动STEP7软件,编写PLC程序,下载到PLC中运行,并调试到没有问题之后,当PLC运行在RUN状态下时关闭STEP7编程软件。 3、启动组态软件,完成I/O设备组态、数据库组态,并根据设计要求绘制监控画面,完成动画连接及相关全局脚本。 4、运行组态工程,观察现象是否满足设计要求,若不满足,修改PLC程序或组态工程直到满足要求为止。 注意:梯形图要有I/O注释,数据库组态截图时注意截完整,IO连接部分要展开,其中各个点需要做好说明。
设计2 抢答器PLC控制组态仿真
一、设计目的 1、学习STEP7软件和组态软件的使用方法,掌握用梯形图编写PLC程序及程序的调试方法。 2、熟悉抢答器的PLC控制编程及调试。 3、熟悉抢答器的组态设计方法与仿真调试。 二、设计设备 1、THSMS-2A型实验箱1台 2、个人计算机1台 3、连接导线若干 4、USB-PPI通信电缆1条。 5、STEP7软件、力控组态软件。 三、设计控制要求 本6路抢答器控制系统的组态监控界面参考图如下图所示: 该抢答器具体控制要求如下: 1、抢答器可以同时供6名选手或6个代表队比赛,分别用6个抢答按钮表示,每组的抢答台上各有一个报警灯,点亮表示抢到答题权。 2、主持人台上有一个抢答复位按钮和一个抢答开始按钮,这两个按钮由主持人控制;同时主持人台还有一个报警灯,点亮表示本轮抢答无效。 4、抢答器具有定时抢答功能,且一次抢答的时间由主持人设定(如30秒)。当主持人启动抢答开始按钮后,定时器进行减计时,屏幕显示器上显示倒计时时间,同时扬声器发出短暂的声响,声响持续的时间1秒左右(在力控中扬声器可以自己画一个,扬声器响可以用闪烁表示;或者扬声器可以用位图对象,扬声器响可以用流动表示)。 5、参赛选手在设定的时间内进行抢答,抢答有效,定时器停止工作,显示器上定格显示抢答剩余的时间,并保持到主持人将本轮抢答复位为止。 6、如果定时时间已到,无人抢答,本次抢答无效,主持人台报警灯点亮并禁止抢答,定时显示器上显示00。 7、主持人按下抢答复位按钮后,场上所有报警灯、时间显示器、扬声器等输出全部关断,为下一轮抢答做准备。 四、设计内容及步骤 1、连接计算机与PLC装置,启动计算机,连好导线,接通PLC装置的电源。 2、根据控制要求做好I/O分配,启动STEP7软件,编写PLC程序,下载到PLC中运行,并调试到没有问题之后,当PLC运行在RUN状态下时关闭STEP7编程软件。 3、启动组态软件,完成I/O设备组态、数据库组态,并根据设计要求绘制监控画面,完成动画连接及相关全局脚本。 4、运行组态工程,观察现象是否满足设计要求,若不满足,修改PLC程序或组态工程直到满足要求为止。 注意:梯形图要有I/O注释,数据库组态截图时注意截完整,IO连接部分要展开,其中各个点需要做好说明。
设计3 十字路口交通灯PLC控制组态仿真
一、设计目的 1、学习STEP7软件和组态软件的使用方法,掌握用梯形图编写PLC程序及程序的调试方法。 2、熟悉十字路口交通灯的PLC控制编程及调试。 3、熟悉十字路口交通灯的组态设计方法与仿真调试。 二、设计设备 1、THSMS-2A型实验箱1台 2、个人计算机1台 3、连接导线若干 4、USB-PPI通信电缆1条。 5、STEP7软件、力控组态软件。 三、设计控制要求
十字路口交通指挥灯组态仿真参考界面图如上两图所示。本设计利用 PLC 控制十字路口的交通灯。十字路口的交通灯分为东西控制灯和南北控制灯,每个方向有红、绿、黄三种颜色的控制灯,分别称为东西红灯、东西绿灯、东西黄灯和南北红灯、南北绿灯、南北黄灯。 设计的控制要求如下: 1、界面上有“开始”和“停止”两个非自锁按钮,按下时为1,松开后为0。当按下“开始”按钮时,系统开始按照控制要求进行控制,且先南北红灯亮,东西绿灯亮。按下“停止”按钮时,系统的控制程序停止控制,所有信号灯都熄灭。。 2、南北红灯亮维持25秒,在南北红灯亮的同时东西绿灯也亮,并维持20秒。到20秒时,东西绿灯闪亮,闪亮3秒后熄灭。在东西绿灯熄灭时,东西黄灯亮,并维持2秒。到2秒时,东西黄灯熄灭,东西红灯亮,同时,南北红灯熄灭,绿灯亮。 3、东西红灯亮维持25秒。南北绿灯亮维持20秒,然后闪亮3秒后熄灭。同时南北黄灯亮,维持2秒后熄灭,这时南北红灯亮,东西绿灯亮,周而复始。 四、设计内容及步骤 1、连接计算机与PLC装置,启动计算机,连好导线,接通PLC装置的电源。 2、根据控制要求做好I/O分配,启动STEP7软件,编写PLC程序,下载到PLC中运行,并调试到没有问题之后,当PLC运行在RUN状态下时关闭STEP7编程软件。 3、启动组态软件,完成I/O设备组态、数据库组态,并根据设计要求绘制监控画面,完成动画连接及相关全局脚本。 4、运行组态工程,观察现象是否满足设计要求,若不满足,修改PLC程序或组态工程直到满足要求为止。 注意:梯形图要有I/O注释,数据库组态截图时注意截完整,IO连接部分要展开,其中各个点需要做好说明。
设计4全自动洗衣机PLC控制组态仿真
一、设计目的 1、学习STEP7软件和组态软件的使用方法,掌握用梯形图编写PLC程序及程序的调试方法。 2、熟悉全自动洗衣机的PLC控制编程及调试。 3、熟悉全自动洗衣机的组态设计方法与仿真调试。 二、设计设备 1、THSMS-2A型实验箱1台 2、个人计算机1台 3、连接导线若干 4、USB-PPI通信电缆1条。 5、STEP7软件、力控组态软件。 三、设计控制要求 全自动洗衣机PLC控制组态仿真参考监控界面如上图所示。具体控制要求如下: 1、启动(待机):按下启动按钮后运行指示灯点亮,进水阀打开,进水口开始进水,进水指示灯亮,当水位达到高水位限制开关的时候,停止进水,进水指示灯灭。 2、洗衣过程:当进水完成时,洗涤电机开始转动,运行指示灯开始闪烁(闪烁周期自定)。为了更好的洗涤衣服,我们设定洗涤电机正转,反转相互交替三次(洗涤次数可自由改动,假定每轮正转2秒反转2秒)。当设定洗涤次数完成时,洗涤电机停止转动,出水阀打开,开始排水,出水指示灯亮。当水排完即水位达到下限位,已将桶内水排差不多后,洗涤电机启动正转,开始衣服的甩干过程,假定甩干时间为3秒,当设定的时间结束时,洗衣完成,出水阀关闭,出水指示灯熄灭,运行指示灯长亮,报警灯长亮,5秒后报警灯熄灭。 3、注意:水位限制开关的状态变化特点是当前水位超过限制水位则接通,否则为断开。 四、设计内容及步骤 1、连接计算机与PLC装置,启动计算机,连好导线,接通PLC装置的电源。 2、根据控制要求做好I/O分配,启动STEP7软件,编写PLC程序,下载到PLC中运行,并调试到没有问题之后,当PLC运行在RUN状态下时关闭STEP7编程软件。 3、启动组态软件,完成I/O设备组态、数据库组态,并根据设计要求绘制监控画面,完成动画连接及相关全局脚本。 4、运行组态工程,观察现象是否满足设计要求,若不满足,修改PLC程序或组态工程直到满足要求为止。 注意:梯形图要有I/O注释,数据库组态截图时注意截完整,IO连接部分要展开,其中各个点需要做好说明。
设计5多种液体自动混合PLC控制组态仿真
一、设计目的 1、学习STEP7软件和组态软件的使用方法,掌握用梯形图编写PLC程序及程序的调试方法。 2、熟悉多种液体自动混合的PLC控制编程及调试。 3、熟悉多种液体自动混合的组态设计方法与仿真调试。 二、设计设备 1、THSMS-2A型实验箱1台 2、个人计算机1台 3、连接导线若干 4、USB-PPI通信电缆1条。 5、STEP7软件、力控组态软件。 三、设计控制要求
多种液体自动混合PLC控制组态仿真参考监控界面如上图所示。具体控制要求如下: 1、初始放空: 液体自动混合装置通电初始,阀门Y1、Y2、Y3关闭,Y4打开10秒,将容器内残留液放空。 2、混合过程: (1)当初始放空过程结束后,按下启动按钮X0(在初始放空过程结束前,按钮X0不起作用)时Y1接通即打开电磁阀Y1,开始注入液体A至液面高度为L3时(L3=ON),Y1断开即关闭电磁阀Y1。同时Y2接通即打开电磁阀Y2,开始注入液体B至液面高度L2(L2=ON)时Y2断开即关闭电磁阀Y2,同时Y3接通即打开电磁阀Y3,开始注入液体C至液面高度L1(L1=ON)时Y3断开即关闭电磁阀Y3,停止注入液体C。 (2)停止注入液体C的同时,开启搅拌机M,电炉H开始加热,当温度达到指定温度,即温度传感器T导通时,搅拌电机停止,电炉H停止加热。 (3)停止搅拌后Y4接通即打开电磁阀Y4,放出混合液体,当液体降至液面高度L3后,再经过5s关闭混合液体阀门Y4,确保排空混合液体。 (4)Y1重新接通,循环以上3个过程。 3、停止操作:任何时候按下停止按钮,在当前操作周期完毕后才停止操作,并停在初始放空状态。 四、设计内容及步骤 1、连接计算机与PLC装置,启动计算机,连好导线,接通PLC装置的电源。 2、根据控制要求做好I/O分配,启动STEP7软件,编写PLC程序,下载到PLC中运行,并调试到没有问题之后,当PLC运行在RUN状态下时关闭STEP7编程软件。 3、启动组态软件,完成I/O设备组态、数据库组态,并根据设计要求绘制监控画面,完成动画连接及相关全局脚本。 4、运行组态工程,观察现象是否满足设计要求,若不满足,修改PLC程序或组态工程直到满足要求为止。 注意:梯形图要有I/O注释,数据库组态截图时注意截完整,IO连接部分要展开,其中各个点需要做好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