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循环计数器与灯光显示电路-数字电路课程设计报告

楼主(2018-06-19):
《 数字电子技术 》
课程设计报告
题    目:自动循环计数器与灯光显示电路
专    业: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班    级:15轨道2
姓    名:
学    号:  1516307084
          辅导老师:  张
目       录
一、设计内容及具体要求
二、设计思想与系统方案
三、单元电路的设计、参数计算、器件选择及介绍

(一)、 单脉冲产生部分

(二)、译码驱动显示部分

(三)、控制部分及循环加减计数部分

(四)、灯光显示电路

四、总体电路设计图、工作原理及元器件清单
五、 硬件电路安装、调试测试结果,出现的问题、原因及解决方法

六、 总结与体会

七、参考文献

设计题目:自动循环计数器与灯光显示电路

一、设计内容及具体要求

1、设计任务:
(1)  电路能实现3~9加法和3~9减法循环计数。
(2)  三个彩灯红、绿、黄循环显示。彩灯显示状态表如下表所示。

CLK

R

G

Y

0

0

0

0

1

0

0

1

2

0

1

0

  3

1

0

0

4

1

1

1

5

1

0

0

6

  0

1

0

7

0

0

1

二、设计思想与系统方案

根据题目要求,系统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部分,基本思想如下:

(1)自动循环计数器

1、电源部分,由它向整个系统提供+5V电源。
2、单脉冲产生部分:功能是由它产生单个脉冲,为循环计数部分提供计数脉冲。
3、译码显示电路部分:计数器输出结果的数字显示。
4、加/减控制电路部分:实现加或减循环计数功能由控制部分完成。
5、可逆计数器部分:完成3~9的可逆加或减循环计数。
系统设计方框图如图1所示。

图1    3~9加/减可逆自动循环计数器系统设计方框图

说明:由于本次课设为两个题目叠加而成,为了实现电路的灯光显示功能本次课设的实际作品中将只显示0~7自动循环计数。

(2)灯光显示电路

根据彩灯显示的状态表分析,该电路由信号发生、计数器、显示译码器模块、显示驱动电路构成。信号产生的脉冲作用于计算器,计数器实现000~111状态的输出,显示译码模块将计数器的输出转换成彩灯显示状态,由发光二极管显示输出。彩灯显示电路框图如图所示:

三、单元电路的设计、参数计算、器件选择及介绍:

(一)、 脉冲产生部分

555定时器多谐振荡器如图所示:

由于接通电源瞬间,电容C来不及充电,电容器两端电压Uc为低电平,小于(1/3)Vcc,故高电平触发端与低电平触发端均为低电平,输出Uo为高电平,放电管VT截止。这时,电源经R1,R2对电容C充电,使电压Uc按指数规律上升,当Uc上升到(2/3)Vcc时,输出Uo为低电平,放电管VT导通,把Uc从(1/3)Vcc上升到(2/3)Vcc这段时间内电路的状态称为第一暂稳态,其维持时间的长短与电容的充电时间有关。

由于放电管VT导通,电容C通过电阻R2和放电管放电,电路进人第二暂稳态.其维持时间的长短与电容的放电时间有关,随着C的放电,Uc下降,当Uc下降到(1/3)Vcc时,输出Uo为高电平,放电管VT截止,Vcc再次对电容C充电,电路又翻转到第一暂稳态。所以,接通电源后,电路就在两个暂稳态之间来回翻转,则输出可得矩形波。电路一旦起振后,uc电压总是在(1/3~2/3)Vcc 之间变化。工作波形如下:

振荡周期T=T1+T2 ,T1为电容充电时间, T2为电容放电时间

充电时间  T1=0.7(R1+R2)C

放电时间  T2=0.7R2C

频率      f=1/T

(二)、译码驱动显示部分

1、方案论证

方案一:采用74LS47 TTL BCD—7段高有效译码/驱动器,数码管需选用共阳极数码管。

方案二:74LS48 TTL BCD—7段译码器/内部上拉输出驱动。采用74LS48不需要外接上拉电阻。

确定方案:故采用74LS48。由于74LS48输出是高有效,所以显示数码管选用LTS547R共阴极数码管。

2、元器件型号的选择及参数计算:

数码管LTS547R,译码/驱动器74LS48;限流电阻的计算,数码管压降一般为1.8~2.2V,工作电流10~20mA,经试验,静态显示时10 mA亮度相当可观,所以限流电阻R1~R7=(5V-2V)/10mA=300Ω,功率为0.012×300=0.03W,故电阻选用R1~R7=300Ω(1/16W)。

3、译码驱动、显示电路的设计

74LS48的引脚见图4,74LS48的功能表如表1所示,其中,D C B A为8421BCD码输入端,a—g为 7段译码输出端。

灯测试输入使能端。当LT=0时,译码器各段输出均为高电平,显示器LT=0可用来检查74LS48和显示器的好坏。

动态灭零输入使能端。在LT=1的前提下,当/RBI=0且输入BDCA=000时,译码器各段输出全为低电平,显示器各段全灭,而当输人数据为非零数码时,译码器和显示器正常译码和显示。利用此功能可以实现对无意义位的零进行消隐。

静态灭零输入使能端。只要BI=0,不论输入BDCA为何种电平,译码器4段输出全为低电平,显示器灭灯(此时/BI/RBO为输入使能)。

动态灭零输出端。在不使用功能时,BI/RBO为输出使能。该端主要用于多个译码器级联时,实现对无意义的零进行消隐。实现整数位的零消隐是将高位的RBO接到相邻低位的RBI,实现小数位的零消隐是将低位的RBO接到相邻高位RBI。

(三)、控制部分及循环加减计数部分

1、方案论证

方案一:74LS191TTL为4位二进制同步加/减计数器。

方案二:74LS190 TTL BCD同步加/减计数器。

方案三:74LS192 TTL 可预置BCD双时钟可逆计数器。

方案四:74193 TTL 可预置四位二进制双时钟可逆计数器。

确定方案:经过比较,结合系统要求,决定采用方案二。

2、控制部分及循环加减计数部分的设计

集成十进制同步加/减计数器CT74LS190,逻辑功能示意图见图7。

图7     逻辑功能示意图见
(2)190功能表见表2
   表2     74LS190功能表
⑶ 主要逻辑功能(四)、显示驱动电路

1、74LS138译码器

138为3线-8线译码器。译码器是将每个输入的二进制代码译成对应的输出高、低电平信号或另外一个代码。以下是74LS138的逻辑图:

当一个选通端(G1)为高电平,另两个选通端((G2A)和(G2B))为低电平时,可将地址端(A、B、C)的二进制编码在一个对应的输出端以低电平(反码)译出。

在本实验电路中,将计数器74LS160的输出端的信号作为译码器的输入信号,G1接入高电平,G1、G2接入低电平,译码器处在工作状态。A、B、C地址输入端对应着一个输出Yi。

译码器的输出信号将转化为驱动灯管发光的信号,译码器的输出每次只能有一个状态,通过一个与非门可以达到输出的循环显示。

U1=(Y1Y4Y7)’

U2=(Y2Y4Y6)’

U3=(Y3Y4Y5)’

四、总体电路设计图、工作原理及元器件清单

1、总体电路图

2、器件清单

5V电源    1个

50KΩ滑动变阻器1个

50KΩ电阻1个

0.01uF电容 1个

1uF电容 1个

555定时器多谐振荡器   1个

74LS190计算器    1个

74LS138译码器    1个

74LS10与非门     4个

74LS112触发器    1个

LED(红、黄、绿) 各1个

导线若干

五、 硬件电路安装、调试测试结果,出现的问题、原因及解决方法

在安装调试过程中,遇到了一定的问题,具体如下:

1、通电检查,通电后数码管又反应,无数据显示,怀疑是190焊接有误,经查果然如此,经重新调整,故障排除。

2、仿真中,由于多谐振荡器设计不够合理,使得振荡频率过高,采用加大电阻的解决办法,不过效果不够明显。

3、我们使电平信号从最初0000到最终的0111,一次循环下去,即三个led灯的三个亮灭情况按二进制变换情况而变化。仿真结果分析验证了我们组设计电路的正确性。

六、总结与体会

在这短暂的几天时间里,我们进行了数电课程设计。课程设计是我们专业课程知识综合应用的实践练习,是我们将理论知识应用到实践的一次机会。通过这次课程设计,加深我们对该课程的一些理论的理解和应用,是对课程的一次综合性学习。

由于刚刚结束了数电课程考试,对一些理论的知识印象都还很深刻,运用起来也还很得心应手。我们这次的选题很接近生活,灯光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已经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如果没有灯光在夜晚的照明,我们的生活中将会有很多的不方便的时候。

课程设计真的很磨练我们的意志,刚开始的时候,拿着仿真软件却不会用,大家在一起讨论,慢慢地摸索出来了.在设计的过程中,我们参看教材和相关书目,也在网上找了相应资料,综合各种方案,最终选择了一种最简洁的方案,用的元器件最少,排线最优。当我整理着自己的设计成果时,回味这几天的心路历程,一种少有的成功喜悦即刻使倦意顿消.虽然这次的设计不是最完美的,但是我们经历过后,总是会收获很多的珍贵的经验的,这对于我们以后的学习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