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和INS联合导航matlab程序(带数据有用的)

楼主(2018-06-19):
本压缩文件是组合导航常用的算法
组合导航,带有数据,可以直接用

%GPS/INS无反馈位置组合 卡尔曼滤波器

%%%%%%%%%%%%%%%%%%
%edit by horsejun
%%%%%%%%%%%%%%%%%%

%每秒更新一次速度位置误差
%连续状态系统方程
%dx = F*x + G*w
%z = H*x + v
%离散状态系统方程
%x(k+1) = A*x(k) + B*w(k)
%z(k+1) = C*x(k+1) + v(k+1)

function [E_attitude, E_velocity, E_position, PP] = kalman_GPS_INS_position_sp_NFb(Dp, v, p, quat, Fn, Q, R, Tg, Ta, tao)

%输入
%Dp     量测位置误差, 作为滤波器输入,
%Dv     量测速度误差, 作为滤波器输入,
%p      ins输出位置,作为滤波器系统参数
%v      ins输出速度,作为滤波器系统参数
%fn     ins输出导航系下比力,作为滤波器参数
%quat   ins输出四元数,作为滤波器参数
%Q      系统噪声方差
%R      测量噪声方差
%Ta     加表误差漂移相关时间
%Tg     陀螺仪误差漂移相关时间
%tao    迭代步长
%%%%%%%输入向量均为行向量%%%%%%%%%%%%%

%输出
%E_position     位置预测值
%E-velocity     速度预测值

%各参数初始化
Re                 = 6378245;   %地球长半径
e                 = 1/298.257;  %地球扁率
wie         = 7.292e-5;  %地球自转角速度

%   东北天速度
Ve0   = v(:,1);
Vn0   = v(:,2);
Vu0   = v(:,3);
%   导航位置
L0    = p(:,1);
h0    = p(:,3);

%卡尔曼滤波参数初始化
PP(1:18,1:18) = diag([1/(36*57) 1/(36*57) 1/57, 0.0001 0.0001 0.0001, 0 0 1, 0.1/(57*3600) 0.1/(57*3600) 0.1/(57*3600), 0.04/(57*3600) 0.04/(57*3600) 0.04/(57*3600), 1e-4 1e-4 1e-4].^2);   %初始误差协方差阵
PP0                                         = PP;
X                                                 = zeros(18,1);  %初始状态
E_attitude                 = zeros(1,3);
E_position                 = zeros(1,3);
E_velocity                 = zeros(1,3);

n = size(Dp,1);
for i=1:n-1
    %参数赋值
    Ve                 = Ve0(i);
    Vn                 = Vn0(i);
    Vu                 = Vu0(i);
    L                 = L0(i);
    h                 = h0(i);
    fe                 = Fn(i,1);
    fn                 = Fn(i,2);
    fu                 = Fn(i,3);
    Rm                 = Re*(1-2*e+3*e*sin(L)^2);
    Rn                 = Re*(1-e*sin(L)^2);
    %由四元数计算姿态阵
    q                 = quat(i,:);
    Cnb         = [1-2*(q(3)^2+q(4)^2),     2*(q(2)*q(3)-q(1)*q(4)), 2*(q(2)*q(4)+q(1)*q(3));
                    2*(q(2)*q(3)+q(1)*q(4)), 1-2*(q(2)^2+q(4)^2),     2*(q(3)*q(4)-q(1)*q(2));
             2*(q(2)*q(4)-q(1)*q(3)), 2*(q(3)*q(4)+q(1)*q(2)), 1-2*(q(2)^2+q(3)^2)];

    %连续系统状态转换阵 F 的时间更新
    F            = zeros(18,18);
    F(1,2)       = wie*sin(L)+Ve*tan(L)/(Rn+h);
    F(1,3)       = -(wie*cos(L)+Ve/(Rn+h));
    F(1,5)       = -1/(Rm+h);
    F(1,9)       = Vn/(Rm+h)^2;
    F(2,1)       = -(wie*sin(L)+Ve*tan(L)/(Rn+h));
    F(2,3)       = -Vn/(Rm+h);
    F(2,4)       = 1/(Rn+h);
    F(2,7)       = -wie*sin(L);
    F(2,9)       = -Ve/(Rn+h)^2;
    F(3,1)       = wie*cos(L)+Ve/(Rn+h);
    F(3,2)       = Vn/(Rm+h);
    F(3,4)       = tan(L)/(Rn+h);
    F(3,7)       = wie*cos(L)+Ve*(sec(L)^2)/(Rn+h);
    F(3,9)       = -Ve*tan(L)/(Rn+h)^2;
    F(4,2)       = -fu;
    F(4,3)       = fn;
    F(4,4)       = Vn*tan(L)/(Rm+h)-Vu/(Rm+h);
    F(4,5)       = 2*wie*sin(L)+Ve*tan(L)/(Rn+h);
    F(4,6)       = -(2*wie*cos(L)+Ve/(Rn+h));
    F(4,7)       = 2*wie*cos(L)*Vn+Ve*Vn*sec(L)^2/(Rn+h)+2*wie*sin(L)*Vu;
    F(4,9)       = (Ve*Vu-Ve*Vn*tan(L))/(Rn+h)^2;
    F(5,1)       = fu;
    F(5,3)       = -fe;
    F(5,4)       = -2*(wie*sin(L)+Ve*tan(L)/(Rn+h));
    F(5,5)       = -Vu/(Rm+h);
    F(5,6)       = -Vn/(Rm+h);
    F(5,7)       = -(2*wie*cos(L)+Ve*(sec(L)^2)/(Rn+h))*Ve;
    F(5,9)       = (Ve^2*tan(L)+Vn*Vu)/(Rn+h)^2;
    F(6,1)       = -fn;
    F(6,2)       = fe;
    F(6,4)       = 2*(wie*cos(L)+Ve/(Rn+h));
    F(6,5)       = 2*Vn/(Rm+h);
    F(6,7)       = -2*Ve*wie*sin(L);
    F(6,9)       = -(Vn^2+Ve^2)/(Rn+h)^2;
    F(7,5)       = 1/(Rm+h);
    F(7,9)       = -Vn/(Rm+h)^2;
    F(8,4)       = 1/((Rn+h)*cos(L));
    F(8,7)       = Ve*tan(L)/((Rn+h)*cos(L));
    F(8,9)       = -Ve/(cos(L)*(Rn+h)^2);
    F(9,6)       = 1;
    F(1:3,10:12) = Cnb;
    F(1:3,13:15) = Cnb;
    F(4:6,16:18) = Cnb;
    F(13,13)     = -1/Tg(1);
    F(14,14)     = -1/Tg(2);
    F(15,15)     = -1/Tg(3);
    F(16,16)     = -1/Ta(1);
    F(17,17)     = -1/Ta(2);
    F(18,18)     = -1/Ta(3);
    %连续系统输入矩阵更新
    G                                    = zeros(18,9);
    G(1:3,1:3)   = Cnb;
    G(13:15,4:6) = eye(3,3);
    G(16:18,7:9) = eye(3,3);
    %连续系统量测阵更新
    H                                         = zeros(3,18);
    H(1,7)                         = 1;
    H(2,8)                         = 1;
    H(3,9)                         = 1;
    %连续系统离散化
    A                                   = eye(18,18)+F*tao;
    B                             = (eye(18,18)+tao*F/2)*G*tao;

    %卡尔曼滤波
    P                                         = A*(PP0)*A'+B*Q*B';
    K                                         = P*H'*inv(H*P*H'+R);
    PP0                                 = (eye(18,18)-K*H)*P;
    PP0                                 = (PP0+PP0')/2;
    PP(i,:)                 = diag(PP0);

    z = Dp(i+1,:)';
    XX = A*X+K*(z-H*A*X);
    X = XX;

    E_attitude(i+1,:) = XX(1:3)';
    E_velocity(i+1,:) = XX(4:6)';
    E_position(i+1,:) = XX(7:9)';
end

%GPS/INS组合导航

%%%%%%%%%%%%%%%%%%
%edit by horsejun
%%%%%%%%%%%%%%%%%%

%量测信号:   位置
%INS输出数据由simulink计算得出

clear
clc

%得到轨迹信号

load ode500

Re                 = 6378245;                                                                                                    %地球长半径

%真实轨迹
a_R         = yout(:,1:3);
v_R          = yout(:,4:6);
p_R         = yout(:,7:9);

%加噪声后的INS计算结果
a_ins = yout(:,10:12);
v_ins = yout(:,13:15);
p_ins = yout(:,16:18);
quat  = yout(:,19:22);    %姿态四元数
Fn    = yout(:,23:25);         %地理系下的比力

%惯导相关的噪声统计数据
Q_wg  = (0.04/(57*3600))^2;         %陀螺马氏过程
Q_wr  = (0.01/(57*3600))^2;              %陀螺白噪声
Q_wa  = (1e-3)^2;   %加计马氏过程
Q                 = diag([Q_wg Q_wg Q_wg,  Q_wr Q_wr Q_wr,  Q_wa Q_wa Q_wa]);
Tg                 = 300*ones(3,1);
Ta                 = 1000*ones(3,1);

%得到带误差的GPS输出信号
p_gps_sample = p_R(1:10:end,:);
n = size(p_gps_sample,1);
p_error(:,1:2)  = 30*randn(n,2)/Re;
p_error(:,3) = 30*randn(n,1);                                %位置误差
p_gps = p_gps_sample+p_error;                                %加入位置误差
R = diag(std(p_error).^2);                                   %计算测量噪声方差R

%卡尔曼滤波
tao= 1;                                            %滤波步长
a_ins_sample                 = a_ins(1:10:end,:);
v_ins_sample                 = v_ins(1:10:end,:);
p_ins_sample                 = p_ins(1:10:end,:);
a_R_sample                         = a_R(1:10:end,:);
v_R_sample                         = v_R(1:10:end,:);
p_R_sample                         = p_R(1:10:end,:);
Dp= p_ins_sample-p_gps;                           %INS与GPS输出的位置差值
a = a_ins_sample;
v = v_ins_sample;
p = p_ins_sample;
quat0 = quat(1:10:end,:);
Fn0 = Fn(1:10:end,:);

[Error_a, Error_v, Error_p, PP] = kalman_GPS_INS_position_sp_NFb(Dp, v, p, quat0, Fn0, Q, R, Tg, Ta, tao);   %得到位置,速度误差误差估计值

a_estimate                         = a(1:size(Error_a,1),:)-Error_a;
v_estimate                         = v(1:size(Error_v,1),:)-Error_v;
p_estimate                         = p(1:size(Error_p,1),:)-Error_p;

n = size(p_estimate,1);   %行数

%位置误差比较
figure
subplot(3,1,1)
plot((1:n),(p_R_sample(1:n,1)-p(1:n,1))*6e6,'k',(1:n),(p_R_sample(1:n,1)-p_estimate(:,1))*6e6,'r')  %黑线-滤波前的误差   红线-滤波后的误差
xlabel('时间,单位s')
subplot(3,1,2)
plot((1:n),(p_R_sample(1:n,2)-p(1:n,2))*6e6,'k',(1:n),(p_R_sample(1:n,2)-p_estimate(:,2))*6e6,'r')  %黑线-滤波前的误差   红线-滤波后的误差
ylabel('位置误差,单位m')
subplot(3,1,3)
plot((1:n),p_R_sample(1:n,3)-p(1:n,3),'k',(1:n),p_R_sample(1:n,3)-p_estimate(:,3),'r')                                                  %黑线-滤波前的误差   红线-滤波后的误差
xlabel('黑线-滤波前的INS误差   红线-滤波后的误差')

%速度误差比较
figure
subplot(3,1,1)
plot((1:n),v_R_sample(1:n,1)-v(1:n,1),'k',(1:n),v_R_sample(1:n,1)-v_estimate(:,1),'r')                                                   %黑线-滤波前的误差   红线-滤波后的误差
xlabel('时间,单位s')
subplot(3,1,2)
plot((1:n),v_R_sample(1:n,2)-v(1:n,2),'k',(1:n),v_R_sample(1:n,2)-v_estimate(:,2),'r')                                                  %黑线-滤波前的误差   红线-滤波后的误差
ylabel('速度误差,单位m/s')
subplot(3,1,3)
plot((1:n),v_R_sample(1:n,3)-v(1:n,3),'k',(1:n),v_R_sample(1:n,3)-v_estimate(:,3),'r')                                                  %黑线-滤波前的误差   红线-滤波后的误差
xlabel('黑线-滤波前的INS误差   红线-滤波后的误差')

%位置误差
figure
subplot(3,1,1)
xlabel('时间,单位s')
plot((1:n),(p_R_sample(1:n,1)-p_estimate(:,1))*6370000,'r')                                                                                                    %红线-滤波后的误差
subplot(3,1,2)
plot((1:n),(p_R_sample(1:n,2)-p_estimate(:,2))*6370000,'r')                                                                                                    %红线-滤波后的误差
ylabel('位置误差,单位m')
subplot(3,1,3)
plot((1:n),p_R_sample(1:n,3)-p_estimate(:,3),'r')                                                                                                    %红线-滤波后的误差
xlabel('滤波后的位置误差')

%速度误差
figure
subplot(3,1,1)
plot((1:n),v_R_sample(1:n,1)-v_estimate(:,1),'r')                                                                                                    % 红线-滤波后的误差
xlabel('时间,单位s')
subplot(3,1,2)
plot((1:n),v_R_sample(1:n,2)-v_estimate(:,2),'r')                                                                                                    %红线-滤波后的误差
ylabel('速度误差,单位m/s')
subplot(3,1,3)
plot((1:n),v_R_sample(1:n,3)-v_estimate(:,3),'r')                                                                                                    % 红线-滤波后的误差
xlabel('滤波后的速度误差')

网友A(2020-07-30):
又看到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