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网络实验报告之常用命令+wireshark Packer Tracer的使用+交换机配置

楼主(2018-06-19):
课程名称:计算机网络原理

实验名称:    计算机网络常用命令

一、实验目的和要求

三、主要仪器设备

五、实验结果与分析

二、实验内容和原理

四、操作方法和实验步骤

六、讨论、心得

一、实验目的和要求

了解 TCP/IP 参考模型 、了解网络协议标准化组织 、协议、层次、接口与网络体系结构的基本概念 。

掌握 ARP 命令的使用 þ、掌握 Ping 命令的使用 、掌握 TraceRt 命令的使用 、掌握 Netstat 命令的使用。

  • 实验内容和原理

windows 操作系统本身带有多种网络命令,利用这些网络命令可以对网络进行简单的操作。需要注意是这些命令均是在 DOS 命令行下执行。ARP 协议是“Address Resolution Protocol”(地址解析协议)的缩写。在局域网中,网络中实际传输的是“帧”,帧里面是有目标主机的 MAC 地址的。在以太网中,一个主机要和另一个主机进行直接通信,必须要知道目标主机的 MAC 地址。但这个目标 MAC 地址是如何获得的呢?它就是通过地址解析协议获得的。所谓“地址解析”就是主机在发送帧前将目标 IP 地址转换成目标MAC 地址的过程。ARP 协议的基本功能就是通过目标设备的 IP 地址,查询目标设备的MAC 地址,以保证通信的顺利进行。

PING 是DOS命令,一般用于检测网络通与不通 ,也叫时延,其值越大,速度越慢。 PING(Packet Internet Grope),因特网包探索器,用于测试网络连接量的程序。Ping 发送一个 ICMP 回声请求消息给目的地并报告是否收到所希望的 ICMP 回声应答。 它是用来检查网络是否通畅或者网络连接速度的命令。作为一个生活在网络上的管理员或者黑客来说,ping 命令是第一个必须掌握的 DOS 命令,它所利用的原理是这样的:网络上的机器都有唯一确定的 IP 地址,我们给目标 IP 地址发送一个数据包,对方就要返回一个同样大小的数据包,根据返回的数据包我们可以确定目标主机的存在,可以初步判断目标主机的操作系统等。

ping 指的是端对端连通,通常用来作为可用性的检查, 但是某些病毒木马会强行大量远程

执行ping 命令抢占你的网络资源,导致系统变慢,网速变慢。严禁ping 入侵作为大多数防火墙的一个基本功能提供给用户进行选择。通常的情况下你如果不用作服务器或者进行网络测试,可以放心的选中它,保护你的电脑。

   Tracert(跟踪路由)是路由跟踪实用程序,用于确定 IP 数据报访问目标所采取的路径。这就好比坐公交车一样,到达指定目的地,中间都经历了那些站。同样的道理,Tracert 可以获得得到某个指定 IP,中间都经历了那些路由器。Tracert 命令用 IP 生存时间 (TTL) 字段和 ICMP 错误消息来确定从一个主机到网络上其他主机的路由.

  大家上网的时候,为了自身计算机的安全,很想知道此刻谁和自己的电脑连接着。上一节中,通过分析TCP/IP 协议栈,我们可以得知在传输层,由TCP 和UDP 两种协议负责数据包的传送的。通过查看 TCP 和 UDP 的连接状况,我们就可以知道到底是谁和我们的计算机正在连接着,以及所连接的端口号是什么。这个操作就是通过Netstat 命令来实现的。

Netstat 是DOS 命令,是一个监控TCP/IP 网络的非常有用的工具,它可以显示路由表、实际的网络连接以及每一个网络接口设备的状态信息.Netstat 用于显示与 IP、TCP、UDP 和 ICMP 协议相关的统计数据,一般用于检验本机各端口的网络连接情况。如果你的计算机有时候接收到的数据报导致出错数据或故障,你不必感到奇怪,TCP/IP 可以容许这些类型的错误,并能够自动重发数据报。但如果累计的出错情况数目占到所接收的 IP 数据报相当大的百分比,或者它的数目正迅速增加,那么你就应该使用Netstat 查一查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情况了。

一般用netstat -na 来显示所有连接的端口并用数字表示.netstat 命令的功能是显示网络连接、路由表和网络接口信息,可以让用户得知目前都有哪些网络连接正在运作

三、主要仪器设备

计算机cmd

  • 操作方法和实验步骤

ARP 命令:  -a 显示当前的 ARP 信息,可以指定网络地址,不指定显示所有的表项

          -d 删除由 inet_addr 指定的主机 . 可以使用 * 来删除所有主机 .

1、使用 Arp –d 命令删除系统中缓存的 IP 和 MAC 的对应关系

2、使用 ping 命令探测 192.168.74.9 的连通性。因为在探测的过程中,本机会在局域网内询

问 192.168.74.9 的 MAC 地址,ARP 解析的过程就会发生。那么解析的结果就作为本地 ARP 缓

存记录下来,以备下次查询时直接从缓存中直接取出来。这时候如果再用 ARP 查看本机地址

表的时候,发现 192.168.74.9 的 MAC 已经自动记录下来了。

Ping 命令:

1、 使用 Ping 命令用来探测本机和目标机器之间是否连同正常。首先,我们用这个命令 Ping

本机地址。使用这种方法可以判断本地网卡是否是工作正常的。

2、 如果在 MS-DOS 方式下执行此命令显示内容为:Request timed out,则表明网卡安装或

配置有问题。将网线断开再次执行此命令,如果显示正常,则说明本机使用的 IP 地址可能与

另一台正在使用的机器 IP 地址重复了。如果仍然不正常,则表明本机网卡安装或配置有问题,

需继续检查相关网络配置。

3、 使用 ping 命令探测 192.168.74.1 的连通性。192.168.74.1 是本地局域网的网关,也就是

出口路由器的位置。如果这段线路通畅,表示局域网内一切正常。如果这段线路不通,但是和

局域网其他机器连通,表示网关故障。

4、 使用 ping 命令探测远程主机。如果能 ping 通,第一说明远程主机是存活的,第二说明

网关工作正常。

5、 有时候,某些路由器或者防火墙由于安全考虑,过滤了 Ping 命令,尽管 ping 不通,单

是对方主机仍然是存活的。

6、 Ping 的显示信息是“Destination is unreachable”。这表示本地网关设置有误,数据包

根本无法出去所致。

7、 Ping 可以持续发包,也可以发送指定大小的数据包,分别用 –t 参数和-l 参数即可。

Tracert 命令:

1、 打开命令控制台,输入 Tracert 命令,首先我们探测一下本机和本地其他局域网机器之

间的路由经历的节点情况

2 、使用 Tracert 命令探测和其他网关之间的路由情况

3 、接下来,我们使用 Tracert 命令 探测和远程主机之间的路由情况。这里演示的是到达

新浪站点的途径情况,这些途径节点就是前边章节所介绍的通信子网中的节点,是普通用户看

不到或者说对于普通用户是透明的一些节点。

Netstat 命令

1 在运行窗口,输入 CMD,在控制台窗口,输入 Netstat -e 命令

2 使用 netstat –bv 可以查看本地主机哪个进程,哪个动态链接库参与了哪个链接。利用

这个信息可以监控网络中正在进行得连接,都是那些程序或者动态链接库参与得。

3 如果要了解本机网络中,网络层的 TCP,UDP,以及 IPV6 的通信状况,可以使用 netstat

–ps 命令,这个命令将统计本机各种协议的数据发送字节数。

4  如果要了解本机网络中 TCP 的通信状况,这个通信包括了 IPv4 和 IPv6 两种协议的信息。

5 如果要查看仅仅是 TCP 的连接情况,可以输入 netstat –p TCP

五、实验结果与分析

Arp命令

Ping 命令

Tracert 命令

—Netstat 命令

六、讨论、心得

TCP 和 UDP 的区别是什么

输控制协议(Transport Control Protocol,TCP)。 用户数据报协议(User Datagram Protocol,UDP)。 TCP 协议是一种可靠的面向连接的协议,它允许将一台主机的字节流(Byte Stream)无差错 地传送到目的主机。TCP 协议将应用层的字节流分成多个字节段(Byte Segment),然后将一个个 的字节段传送到互联层,发送到目的主机。当互联层将接收到的字节段传送给传输层时,传输层再 将多个字节段还原成字节流传送到应用层。TCP 协议同时要完成流量控制功能,协调收发双方的 发送与接收速度,达到正确传输的目的。 UDP 协议是一种不可靠的无连接协议,它主要用于不要求分组顺序到达的传输中,分组传输 顺序检查与排序由应用层完成。UDP 方式与 TCP 相比,更加简单,数据传输速率也较高。当通信 网的可靠性较高时,UDP 方式具有更高的优越性

此次实验学习了ARP 命令、 Ping 命令 、Tracert 命令、Netstat 命令的使用。ARP 的作用就是地址解析。 在计算机网络中,IP 地址必须 转换为 MAC 地址,计算机网络才能够处理。学会 Ping 命令的一些参数。使用 Tracert命令,常用来判断本地局域网是否工作正常, 以及判断到达目的地错误的原因。。使用 Nestat 命令,可以很方便的了解本地网络地的 连接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