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us-016的原理和代码吗

楼主(2018-06-19):
unsigned int ADCValue;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
void loop()
{
ADCValue=anaiogRead(0)
Serial.print("Present Length is:");
Serial.print(ADCValue,DEC);Serial.pritln("mm");
delay(1000);
}
怎莫看呀

网友A:
us-016是个什么东西,你要先说明一下才行 我都不知道 想必很多人也是不知道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s-016是个什么东西,你要先说明一下才行 我都不知道 想必很多人也是不知道的

管理员你好,能不能帮忙看下我那个遥控器要怎么修改,万分感谢!!!
http://www.51hei.com/bbs/dpj-123907-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016是个什么东西,你要先说明一下才行 我都不知道 想必很多人也是不知道的

是一个超声模块

网友C:
us-016是个什么东西,你可以说明一下或者把程序发出来我了解一下可以帮助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us-016是个什么东西,你可以说明一下或者把程序发出来我了解一下可以帮助你

unsigned int ADCValue;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
void loop()
{
ADCValue=anaiogRead(0)
Serial.print("Present Length is:");
Serial.print(ADCValue,DEC);Serial.pritln("mm");
delay(1000);
}
怎莫看是一个超声波的模块

楼主:
unsigned int ADCValue;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
void loop()
{
ADCValue=anaiogRead(0)
Serial.print("Present Length is:");
Serial.print(ADCValue,DEC);Serial.pritln("mm");
delay(1000);
}
怎莫看呀
是一个超声波的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