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数字频率计

楼主: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unsigned int
sbit lcdrs=P1^0;                                     //液晶数据命令选择端
sbit lcden=P1^1;                                     //液晶使能端
sbit A0=P2^3;                                        //8选1(A0~A2)接口
sbit A1=P2^4;
sbit A2=P2^5;
void delay();
void write_com();
void write_date();
void init();
void display();
void fenpin();
uchartable[]={"frequence:"};
uint f,K;
uchar num1,count;
ucharbw,sw,w,q,b,s,g;
void delay(uint z)
{
       uint i,j;
       for(i=z;i>0;i--)
              for(j=110;j>0;j--);
}
voidwrite_com(uchar com)
{
       lcdrs=0;                                           //选择写命令模式
       P0=com;                                          //将要写的命令字送到数据总线上
       delay(5);                                          //稍微延时以待数据稳定
       lcden=1;                                          //使能端给一高脉冲
       delay(5);                                          //稍微延时
       lcden=0;                                          //将使能端置0以完成高脉冲
}
void write_date(uchardate)
{
       lcdrs=1;
       P0=date;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init()
{
       uchar num;
       lcden=0;
       write_com(0x38);                           //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write_com(0x0c);              //设置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write_com(0x06);                           //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1
       write_com(0x01);                           //显示清0,数据指针清0
       write_com(0x80);                           //设置显示初始坐标
       for(num=0;num<10;num++)             //显示frequency
       {
              write_date(table[num]);
              delay(5);
       }
       write_com(0x80+0x40+3);             //写出频率f
       write_date('f');
       delay(5);
       write_com(0x80+0x40+4);             //写出频率=
       write_date('=');
       delay(5);
       write_com(0x80+0x40+12);        //写出频率单位Hz
       write_date('H');
       delay(5);
       write_com(0x80+0x40+13);
       write_date('z');
       delay(5);
       TMOD=0X15;                                 //设置定时器0和1工作方式1
       TH1=(65536-45872)/256;                     //对TH0 TL0赋值
       TL1=(65536-45872)%256;             //使定时器50ms中断一次
       TH0=0;
       TL0=0;
       EA=1;                                              //开总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0 开始计时
       TR1=1;                                            //启动计数器1
       PT0=1;                                            //计数优先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ET1=1;                                            //开定时器1中断
}
void display()
{
       bw=f/1000000;
       sw=f%1000000/1000000;
       w=f%1000000%100000/10000;
       q=f%1000000%100000%10000/1000;
       b=f%1000000%100000%10000%1000/100;
       s=f%1000000%100000%10000%1000%100/10;
       g=f%1000000%100000%10000%1000%100%10;
       write_com(0x80+0x40+5);
       write_date(0x30+bw);
       delay(5);
       write_com(0x80+0x40+6);
       write_date(0x30+sw);
       delay(5);
       write_com(0x80+0x40+7);
       write_date(0x30+w);
       delay(5);
       write_com(0x80+0x40+8);
       write_date(0x30+q);
       delay(5);
       write_com(0x80+0x40+9);
       write_date(0x30+b);
       delay(5);
       write_com(0x80+0x40+10);
       write_date(0x30+s);
      delay(5);
       write_com(0x80+0x40+11);
       write_date(0x30+g);
       delay(5);
}
void fenpin()
{
       if(f>5000000)
       {
              A0=0;
              A1=0;
              A2=0;
              K=10;
              f=K*f;
       }
       else
       {
              A0=0;
              A1=0;
              A2=1;
              K=1;
              f=K*f;
       }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fenpin();
              display();
       }
}
void T0_time()interrupt 1
{
       count++;
}
void T1_time()interrupt 3
{
       TH1=(65536-45872)/256;                     //对TH0 TL0赋值
       TL1=(65536-45872)%256;             //重装计数初值
       num1++;                                          //每过50ms numt加1
       if(num1==20)                                  //如果到了20次,说明1秒时间到
       {
              num1=0;                            //清0
              f=count*65536+(TH0*256+TL0);
              TH0=0;
              TL0=0;
              count=0;
       }
       TR1=1;
}
3.2软件各模块设计
3.2.1显示模块:
       void display()
{
       bw=f/1000000;
       sw=f%1000000/1000000;
       w=f%1000000%100000/10000;
       q=f%1000000%100000%10000/1000;
       b=f%1000000%100000%10000%1000/100;
       s=f%1000000%100000%10000%1000%100/10;
       g=f%1000000%100000%10000%1000%100%10;
       write_com(0x80+0x40+5);
       write_date(0x30+bw);
       delay(5);
       write_com(0x80+0x40+6);
       write_date(0x30+sw);
       delay(5);
       write_com(0x80+0x40+7);
       write_date(0x30+w);
       delay(5);
       write_com(0x80+0x40+8);
       write_date(0x30+q);
       delay(5);
       write_com(0x80+0x40+9);
       write_date(0x30+b);
       delay(5);
       write_com(0x80+0x40+10);
       write_date(0x30+s);
      delay(5);
       write_com(0x80+0x40+11);
       write_date(0x30+g);
       delay(5);
}
3.2.2定时和计数模块:
void T0_time()interrupt 1
{
       count++;
}
void T1_time()interrupt 3
{
       TH1=(65536-45872)/256;                            //对TH0 TL0赋值
       TL1=(65536-45872)%256;                    //重装计数初值
       num1++;                                                 //每过50ms numt加1
       if(num1==20)                                    //如果到了20次,说明1秒时间到
       {
              num1=0;                                   //清0
              f=count*65536+(TH0*256+TL0);
              TH0=0;
              TL0=0;
              count=0
       }
       TR1=1;
}
其中T0计数,T1定时。
3.2.3延时模块:
       void delay(uint z)
{
       uint i,j;
       for(i=z;i>0;i--)
              for(j=110;j>0;j--);
}
3.2.4液晶1602初始化模块: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rs=0;                                           //选择写命令模式
       P0=com;                                          //将要写的命令字送到数据总线上
       delay(5);                                          //稍微延时以待数据稳定
       lcden=1;                                          //使能端给一高脉冲
       delay(5);                                          //稍微延时
       lcden=0;                                          //将使能端置0以完成高脉冲
}
voidwrite_date(uchar date)
{
       lcdrs=1;
       P0=date;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init()
{
       uchar num;
       lcden=0;
       write_com(0x38);                    //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write_com(0x0c);          //设置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write_com(0x06);                    //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1
       write_com(0x01);                    //显示清0,数据指针清0
       write_com(0x80);                    //设置显示初始坐标
       for(num=0;num<10;num++)      //显示frequency
       {
              write_date(table[num]);
              delay(5);
       }
       write_com(0x80+0x40+3);             //写出频率f
       write_date('f');
       delay(5);
       write_com(0x80+0x40+4);             //写出频率=
       write_date('=');
       delay(5);
       write_com(0x80+0x40+12);        //写出频率单位Hz
       write_date('H');
       delay(5);
       write_com(0x80+0x40+13);
       write_date('z');
       delay(5);
}
3.2.5分频模块:
       void fenpin()
{
       if(f>5000000)
       {     A0=0;
              A1=0;
              A2=0;
              K=10;
              f=K*f;
       }
       else
       {     A0=0;
              A1=0;
              A2=1;
              K=1;
              f=K*f;
       }
}
3.2.6主函数模块:
       void main()
{     init();
       TMOD=0X15;                                 //设置定时器0和1工作方式1
       TH1=(65536-45872)/256;                     //对TH0 TL0赋值
       TL1=(65536-45872)%256;             //使定时器50ms中断一次
       TH0=0;
       TL0=0;
       EA=1;                                              //开总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0 开始计时
       TR1=1;                                            //启动计数器1
       PT0=1;                                            //计数优先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ET1=1;                                            //开定时器1中断
       while(1)
       {     fenpin();
              display();
       }
}

网友A(2019-03-23):
思路不错,可以借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