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的PWM输出 求帮助

楼主(2018-06-19):
怎么样让51输出PWM波呢?

网友A: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sbit OUT=P1^2;    //定义OUT输出端口  /*------------------------------------------------                     定时器初始化子程序 ------------------------------------------------*/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 |= 0x01;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0=0x00;              //给定初值,这里使用定时器最大值从0开始计数一直到65535溢出  //TL0=0x00;  EA=1;            //总中断打开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1;           //定时器开关打开 } /*------------------------------------------------                     主程序 ------------------------------------------------*/ main() {  Init_Timer0();  while(1); }  /*------------------------------------------------                  定时器中断子程序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TH0=(65536-500)/256;                  //重新赋值 12M晶振计算,指令周期1uS,  TL0=(65536-500)*256;         //1mS方波半个周期500uS,即定时500次                               //溢出然后输出端取反   OUT=~OUT;        //用示波器可看到方波输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