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这段单片机开关控制继电器代码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8-06-19):
P1.4接继电器的控制口,控制继电器的开关
P0.0接开关K1
按下开关后定时2秒后在给P1.4输入低电平,选通继电器。

#include<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sbit rely=P1^4;
sbit k1=P0^0;
void InitTimer1(void)
{
    TMOD = 0x10;//定时2.5ms
    TH1 = 0xFC;
    TL1 = 0x18;
    TR1 = 0;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keyscan()
{
u8 m=0;
  if(m==0)
  {
   if(k1==0)
   {
    delay(1000);
    if(k1==0)
    {
     TR1=1;
     m=1;
    }
    while(!k1);
   }
  }
  else
  {
   if(k1==0)
   {
    delay(1000);
    if(k1==0)
    {
     rely=1;
     m=0;
    }
    while(!k1);
   }
  }

}
void process()
{
  u8 j=0;
  if(TF1==1)
  {
   TF0=0;
   TH0=0XFC;
   TL0=0X18;//定时1ms
   j++;
   if(j==2000)  //1s
   {
    j=0;
    rely=0;

   }
  }
}
void main()
{

while(1)
{
keyscan();
process();
}
}

网友A:
#include<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sbit rely=P1^4;
sbit k1=P0^0;
u8 m=0;  //要用全局变量
//u8 j=0;  //有问题 u8 是0-255
u16 j=0;  //要用全局变量
void InitTimer1(void) //定时器初始化函数
{
        TMOD = 0x10;//定时2.5ms
        TH1 = 0xFC;
        TL1 = 0x18;
        TR1 = 0; //关定时器1定时器开关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keyscan()
{
        //u8 m=0; //有问题 要用全局变量
        if(m==0)
        {
                if(k1==0)
                {
                        delay(1000);
                        if(k1==0)
                        {
                                TR1=1; //打开定时器1定时器开关
                                m=1;
                        }
                        while(!k1);
                }
        }
        else
        {
                if(k1==0)
                {
                        delay(1000);
                        if(k1==0)
                        {
                                rely=1;
                                m=0;
                        }
                        while(!k1);
                }
        }

}
void process() //使用软件查询方式 定时计数器1
{
        //u8 j=0;  //有问题  要用全局变量
        if(TF1==1) // 定时器1溢出标志位
        {
                TF0=0;
                TH0=0XFC;
                TL0=0X18;//定时1ms
                j++;
                if(j==2000)  //1s
                {
                        j=0;
                        rely=0;

                }
        }
}

void main()
{
        InitTimer1();   // 有问题 没有执行定时器初始化函数
        while(1)
        {
                keyscan();
                proces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