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定时器的方波发生器仿真与源代码

楼主(2018-06-19):
利用定时器的方式二做一个周期两秒的方波发生器  周期几乎是0误差的

/*************************************************
计数方式选择:
使用定时器的方式0和方式1中,在循环计数过程中要用软件反复设置计数器初值,这可能影响计时的精度,故采用方式2;
方式二周期计算:
方式2最多转载数为256个,那么采用计数250次,则机器周期T=12*(1/6MHZ)=2us,计时一秒即1000000/(2*250)=2000次
产生方波周期为2s,即是说要循环计数4000次,再利用溢出中断来完成循环计数任务。
**************************************************/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FB=P1^0;   //定义方波输出口
uint num;
void main()
{
        TMOD=0x02;  //设置定时器0为工作方式2(0000 0010)
        TH0=6;      //装初值
        TL0=6;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内部定时器0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0

while(1)        //程序在这里等待中断
{
        if(num==4000)                //如果到了4000次,说明1秒时间到
         {
           num=0;                        //然后把num清0重新再计4000次
           FB=!FB;                //让电平取反
         }
}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让中断程序执行循环计数任务
{
        nu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