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超声波四方向测距系统Proteus仿真+源码设计

楼主(2018-06-19):
这是一个基于51单片机设计的超声波四方向测距系统,能够在LCD1602上显示四路的距离,通过调试,可以执行。

#include "LCD1602DRV.h"
#include "STCEEPROM.h"
sbit  RX1 = P3^3;
sbit  RX2 = P3^4;
sbit  RX3 = P3^5;
sbit  RX4 = P3^6;
sbit  TX = P3^7;

sbit LED3 = P2^2;
sbit LED2 = P2^1;
sbit LED1 = P2^0;
sbit SPEAK = P2^3;

sbit KEY1 = P1^3;
sbit KEY2 = P1^4;
sbit KEY3 = P1^5;

uint  time=0;
uint  timer=0;
uint S=0,S1=0,S2=0,S3=0,S4=0;

bit flag =0;
uchar KEY_flag=0;
//延时函数
void Conut(void)
{
         time=TH0*256+TL0;
         TH0=0;
         TL0=0;

         S=(time*1.87)/100;     //算出来是CM
         if((S>=700)||flag==1) //超出测量范围显示“-”
         {
          flag=0;
         }
}
void main(void)
{
        uint SET_H=90,SET_L=30;
  LCD1602_Init();//液晶初始化
  SetRowCol(0,0);
        printf("000 000 000 000");
        SetRowCol(1,0);
        printf("Set H:    L:   ");
        TMOD=0x11;                   //设T0为方式1,GATE=1;
        TH0=0;
        TL0=0;
        TH1=0xf8;                   //2MS定时
        TL1=0x30;
        ET0=1;             //允许T0中断
        ET1=1;                           //允许T1中断
        TR1=1;                           //开启定时器
        EA=1;                           //开启总中断
        EA=0;
        //SET_H = ISP_READ(0x2c00)*256+ISP_READ(0x2c01);
        //SET_L = ISP_READ(0x2c02)*256+ISP_READ(0x2c03);
        EA=1;

        while(1)
        {

                while(!RX1);                    //当RX为零时等待
                TR0=1;                            //开启计数
                while(RX1);                        //当RX为1计数并等待
                TR0=0;                                //关闭计数
                Conut();
                S1=S;
                /////////////////////////////
                while(!RX2);                    //当RX为零时等待
                TR0=1;                            //开启计数
                while(RX2);                        //当RX为1计数并等待
                TR0=0;                                //关闭计数
                Conut();
                S2=S;
                /////////////////////////////
                while(!RX3);                    //当RX为零时等待
                TR0=1;                            //开启计数
                while(RX3);                        //当RX为1计数并等待
                TR0=0;                                //关闭计数
                Conut();
                S3=S;
                /////////////////////////////
                while(!RX4);                    //当RX为零时等待
                TR0=1;                            //开启计数
                while(RX4);                        //当RX为1计数并等待
                TR0=0;                                //关闭计数
                Conut();
                S4=S;
                /////////////////////////////////////
                SetRowCol(0,0);
                printf("%3d",S1);
                SetRowCol(0,4);
                printf("%3d",S2);
                SetRowCol(0,8);
                printf("%3d",S3);

                SetRowCol(0,12);
                printf("%3d",S4);
                /////////////////////////////////
                if((S1>SET_H)&&(S2>SET_H)&&(S3>SET_H)&&(S4>SET_H))//远,不报警
                {
                        LED1=0;LED2=1;LED3=1;SPEAK=0;
                        delayms(10);
                }
                if((S1<SET_H&&S1>SET_L)||(S2<SET_H&&S2>SET_L)||(S3<SET_H&&S3>SET_L)||(S4<SET_H&&S4>SET_L))//中,警告
                {
                        LED1=1;LED2=1;LED3=0;SPEAK=1;
                        delayms(10);
                }
                if((S1<SET_L)||(S2<SET_L)||(S3<SET_L)||(S4<SET_L))//近,报警
                {
                        LED1=1;LED2=0;LED3=1;SPEAK=1;
                        delayms(10);
                }
                if(!KEY1)
                {
                        delayms(10);
                        if(!KEY1)
                        {
                                KEY_flag++;
                                ISP_ERASE(0x2c00);                //注意:字节编程时必须要先要擦除整个扇区
                                ISP_PROGRAM(0x2c00, SET_H/256);
                                ISP_PROGRAM(0x2c01, SET_H);
                                ISP_PROGRAM(0x2c02, SET_L/256);
                                ISP_PROGRAM(0x2c03, SET_L);
                        }
                        while(!KEY1);
                        delayms(10);
                }
                if(!KEY2)
                {
                        delayms(10);
                        if(!KEY2)
                        {
                                if(KEY_flag%2==0)SET_H++;
                                if(KEY_flag%2==1)SET_L++;
                        }
                        while(!KEY2);
                        delayms(10);
                }
                if(!KEY3)
                {
                        delayms(10);
                        if(!KEY3)
                        {
                                if(KEY_flag%2==0)SET_H--;
                                if(KEY_flag%2==1)SET_L--;
                        }
                        while(!KEY3);
                        delayms(10);
                }
          SetRowCol(1,6);
                printf("%03d",SET_H);
                SetRowCol(1,12);
                printf("%03d",SET_L);
        }
}

/********************************************************/
void zd0() interrupt 1                  //T0中断用来计数器溢出,超过测距范围
  {
    flag=1;                                                         //中断溢出标志
  }
……………………

所有资料51hei提供下载(仿真+源代码):

网友A(2019-05-22):
请问超声波HC-SR04.hex文件怎么编写的呢

网友B:
收到,谢谢,赞一个

网友C(2020-03-25):
学习了,多谢博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