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校园卡的rc522电子锁单片机源码

楼主(2018-06-19):
这是我写的基于校园卡的电子锁
附件里面有源代码

#include "rc522.h"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CS = P2 ^ 0;            //片选信号 //lcd屏的引脚
sbit SID = P2 ^ 1;                //数据信号
sbit SCLK = P2 ^ 2;                //时钟信号
sbit CH = P2 ^ 3;                //并行、串行选择信号
sbit LED=P1^7;//蜂鸣器

sbit  SDA = P0^0        ; //PF0         SDA  rc522的引脚定义
sbit  SCK = P0^1        ; //PF1
sbit  MOSI =P0^2 ; //PF2
sbit  MISO =P0^3        ; //PF3
sbit  RST  =P0^4        ; //PF4

/**串口数据使用**/
#define         RX1_Lenth                32                        //串口接收缓冲长度
uchar t=0;
uchar status;
uchar a=0x13, b=0x8C, c=0xBE, d=0x27 ;
uchar e,f,g,h;

uchar        idata RX1_Buffer[32];        //接收缓冲
uchar        TX1_Cnt;        //发送计数
uchar        RX1_Cnt;        //接收计数
bit                B_TX1_Busy;        //发送忙标志

uchar buff[4] = { 0 };
uchar send[4]=0;
int i=0;

unsigned char g_ucTempbuf[6];

void delayms(uint t) //1毫秒延时
{
        uint i, j;
        for (i = 0; i<t; i++)
                for (j = 0; j<112; j++);
}

void delay(uint t) //0.1毫秒延时
{
        uint i, j;
        for (i = 0; i<t; i++)
                for (j = 0; j<10; j++);
}


//功    能:寻卡
//参数说明: req_code[IN]:寻卡方式
//                0x52 = 寻感应区内所有符合14443A标准的卡
//                0x26 = 寻未进入休眠状态的卡
//          pTagType[OUT]:卡片类型代码
//                0x4400 = Mifare_UltraLight
//                0x0400 = Mifare_One(S50)
//                0x0200 = Mifare_One(S70)
//                0x0800 = Mifare_Pro(X)
//                0x4403 = Mifare_DESFire
//返    回: 成功返回MI_OK

char PcdRequest(unsigned char req_code,unsigned char *pTagType)
{
   char status;
   unsigned int  unLen;
   unsigned char ucComMF522Buf[MAXRLEN];

   ClearBitMask(Status2Reg,0x08);
   WriteRawRC(BitFramingReg,0x07);
   SetBitMask(TxControlReg,0x03);

   ucComMF522Buf[0] = req_code; //寻卡方式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1,ucComMF522Buf,&unLen);
                      //rc522命令字,发给卡片的数据,发送数据的字节长,接收的数据,数据长

   if ((status == MI_OK) && (unLen == 0x10))
   {
       *pTagType     = ucComMF522Buf[0];
       *(pTagType+1) = ucComMF522Buf[1];
   }
   else
   {   status = MI_ERR;
        }

   return status;
}


//功    能:防冲撞
//参数说明: pSnr[OUT]:卡片序列号,4字节
//返    回: 成功返回MI_OK

    char PcdAnticoll(unsigned char *pSnr)
{
    char status;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unLen;
    unsigned char ucComMF522Buf[MAXRLEN];

    ClearBitMask(Status2Reg,0x08);
    WriteRawRC(BitFramingReg,0x00);
    ClearBitMask(CollReg,0x80);

    ucComMF522Buf[0] = PICC_ANTICOLL1;
    ucComMF522Buf[1] = 0x20;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2,ucComMF522Buf,&unLen);

    if (status == MI_OK)
    {
             for (i=0; i<16; i++)
         {
             *(pSnr+i)  = ucComMF522Buf[i];

         }
        status=1;
    }

    SetBitMask(CollReg,0x80);
    return status;
}

char PcdReset(void) //初始化
{

     RST=1;
                delay(1);
     RST=0;
                delay(1);
     RST=1;
                delay(1);
    WriteRawRC(CommandReg,PCD_RESETPHASE);
                delay(1);

    WriteRawRC(ModeReg,0x3D);            //和Mifare卡通讯,CRC初始值0x6363
    WriteRawRC(TReloadRegL,30);
    WriteRawRC(TReloadRegH,0);
    WriteRawRC(TModeReg,0x8D);
    WriteRawRC(TPrescalerReg,0x3E);
    WriteRawRC(TxAutoReg,0x40);
    return MI_OK;
}


//功    能:读RC522寄存器
//参数说明:Address[IN]:寄存器地址
//返    回:读出的值

unsigned char ReadRawRC(unsigned char Address)
{
     unsigned char i, ucAddr;
     unsigned char ucResult=0;

      SCK = 0;
      SDA = 0;
     ucAddr = ((Address<<1)&0x7E)|0x80;

     for(i=8;i>0;i--)
     {
         MOSI = ((ucAddr&0x80)==0x80);
          SCK = 1;
         ucAddr <<= 1;
          SCK = 0;

     }

     for(i=8;i>0;i--)
     {
          SCK = 1;
         ucResult <<= 1;
         ucResult|=MISO;
          SCK = 0;

     }

      SDA = 1;
      SCK = 1;
     return ucResult;
}


//功    能:写RC522寄存器
//参数说明:Address[IN]:寄存器地址
//          value[IN]:写入的值

void WriteRawRC(unsigned char Address, unsigned char value)
{
    unsigned char i, ucAddr;

     SCK = 0;
     SDA = 0;
    ucAddr = ((Address<<1)&0x7E);

    for(i=8;i>0;i--)
    {
        MOSI = ((ucAddr&0x80)==0x80);
         SCK = 1;
        ucAddr <<= 1;
         SCK = 0;

    }

    for(i=8;i>0;i--)
    {
        MOSI = ((value&0x80)==0x80);
        SCK = 1;
        value <<= 1;
        SCK = 0;

    }
     SDA = 1;
     SCK = 1;
}


//功    能:置RC522寄存器位
//参数说明:reg[IN]:寄存器地址
//          mask[IN]:置位值

void SetBitMask(unsigned char reg,unsigned char mask)
{
    char tmp = 0x0;
    tmp = ReadRawRC(reg);
    WriteRawRC(reg,tmp | mask);  // set bit mask
}


//功    能:清RC522寄存器位
//参数说明:reg[IN]:寄存器地址
//          mask[IN]:清位值

void ClearBitMask(unsigned char reg,unsigned char mask)
{
    char tmp = 0x0;
    tmp = ReadRawRC(reg);
    WriteRawRC(reg, tmp & ~mask);  // clear bit mask
}


//功    能:通过RC522和ISO14443卡通讯
//参数说明:Command[IN]:RC522命令字
//          pInData[IN]:通过RC522发送到卡片的数据
//          InLenByte[IN]:发送数据的字节长度
//          pOutData[OUT]:接收到的卡片返回数据
//          *pOutLenBit[OUT]:返回数据的位长度

char PcdComMF522(unsigned char Command,  //命令
                 unsigned char *pInData, //rc522到卡片的数据
                 unsigned char InLenByte,//发送数据的字节长度
                 unsigned char *pOutData, //收到的数据
                 unsigned int  *pOutLenBit)//接受数据的字节长度长度
{
    char status = MI_ERR;
    unsigned char irqEn   = 0x00;
    unsigned char waitFor = 0x00;
    unsigned char lastBits;
    unsigned char n;
    unsigned int i;
    switch (Command)
    {
       case PCD_AUTHENT: //验证密钥
          irqEn   = 0x12;
          waitFor = 0x10;
          break;
       case PCD_TRANSCEIVE://发送并接受数据
          irqEn   = 0x77;
          waitFor = 0x30;
          break;
       default:
         break;
    }

    WriteRawRC(ComIEnReg,irqEn|0x80);
    ClearBitMask(ComIrqReg,0x80);
    WriteRawRC(CommandReg,PCD_IDLE);
    SetBitMask(FIFOLevelReg,0x80);

    for (i=0; i<InLenByte; i++)
    {   WriteRawRC(FIFODataReg, pInData[i]);    }
    WriteRawRC(CommandReg, Command);

    if (Command == PCD_TRANSCEIVE)
    {    SetBitMask(BitFramingReg,0x80);  }

    i = 1000;//根据时钟频率调整,操作M1卡最大等待时间25ms
    do
    {
         n = ReadRawRC(ComIrqReg);
         i--;
    }
    while ((i!=0) && !(n&0x01) && !(n&waitFor));
    ClearBitMask(BitFramingReg,0x80);

    if (i!=0)
    {
         if(!(ReadRawRC(ErrorReg)&0x1B))
         {
             status = MI_OK;
             if (n & irqEn & 0x01)
             {   status = MI_NOTAGERR;   }
             if (Command == PCD_TRANSCEIVE)
             {
                       n = ReadRawRC(FIFOLevelReg);
                      lastBits = ReadRawRC(ControlReg) & 0x07;
                if (lastBits)
                {   *pOutLenBit = (n-1)*8 + lastBits;   }
                else
                {   *pOutLenBit = n*8;   }
                if (n == 0)
                {   n = 1;    }
                if (n > MAXRLEN)
                {   n = MAXRLEN;   }
                for (i=0; i<n; i++)
                {   pOutData[i] = ReadRawRC(FIFODataReg);    }
            }
         }
         else
         {   status = MI_ERR;   }

   }

   SetBitMask(ControlReg,0x80);           // stop timer now
   WriteRawRC(CommandReg,PCD_IDLE);
   return status;
}


//开启天线
//每次启动或关闭天险发射之间应至少有1ms的间隔

void PcdAntennaOn()
{
    unsigned char i;
    i = ReadRawRC(TxControlReg);
    if (!(i & 0x03))
    {
        SetBitMask(TxControlReg, 0x03);
    }
}


//关闭天线

void PcdAntennaOff()
{
    ClearBitMask(TxControlReg, 0x03);
}

/********************************************************************
* 名称 : Uart_Init()
* 功能 : 串口初始化,晶振11.0592,波特率9600,使能了串口中断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Uart_Init(void)
{
     TMOD = 0x20;   //定时器工作在定时器1的方式2
     PCON = 0x00;   //不倍频
     SCON = 0x50;        //串口工作在方式1,并且启动串行接收
     TH1 = 0xFD;    //设置波特率 9600
     TL1 = 0xFD;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ES = 1;                //开串口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RX1_Cnt=0;                //接受计数清零
         TX1_Cnt = 0;        //发送计数清零
         B_TX1_Busy = 0;//初始化判忙标志位
}

void main()
{

        PcdReset();  //复位
        PcdAntennaOff();  //关天线
        delay(100);      //延时10ms
        PcdAntennaOn();    //开天线
        delay(100);

        Uart_Init();   //串口通信初始化

                              //连接云服务器
//uchar idata buff1[47]="AT+CIPSTART=\"TCP\",\"60.205.224.195\",8234\r\n";
//uchar idata buff2[16]="AT+CGACT=1,1\r\n";
//uchar idata buff3[17]="AT+CIPTMODE=1\r\n";
//         for(t=0;t<14;t++)
//        {
//                SBUF=buff4[t];delay(10);
//        }
//        delayms(1000);
//        delayms(1000);

//
//         for(t=0;t<16;t++)
//        {
//                SBUF=buff2[t];delay(10);
//        }
//        delayms(1000);
//        delayms(1000);
//  flag=0;
//
//        for(t=0;t<47;t++)
//        {
//                SBUF=buff1[t];delay(10);
//        }
//        delayms(1000);
//        delayms(1000);
//        delayms(1000);
//        delayms(1000);
//
//        flag=1;
//
//        for(t=0;t<17;t++)
//        {
//                SBUF=buff3[t];delay(10);
//        }
//        delayms(1000);
//        flag=0;
//        write_com(0x80);delay(10);
//                hzkdis("开始签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