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基友51单片机定时器程序,我自己做了一个protues仿真图,但是不会写程序

楼主:
做完有额外酬谢,这周星期5要交作业了,最近几天睡觉都不睡不好,看了几天C语音还是一脸懵逼,希望能帮帮忙

网友A(2018-06-19):
或者有人知道怎么改这个程序让它响30S吗?比如说在6点30分响后让它响30S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KEY_IO P3
#define LCD_IO P0
//以下是C调低音的音频宏定义
#define L1  262    //将"L1"宏定义为低音"1"的频率262Hz                        时间是1/262=3826/2 us          取半周期
#define L2  286    //将"L2"宏定义为低音"2"的频率286Hz
#define L3  311    //将"L3"宏定义为低音"3"的频率311Hz
#define L4  349    //将"L4"宏定义为低音"4"的频率349Hz
#define L5  392    //将"L5"宏定义为低音"5"的频率392Hz
#define L6  440    //将"l_a"宏定义为低音"6"的频率440Hz
#define L7  494    //将"L7"宏定义为低音"7"的频率494Hz
//以下是C调中音的音频宏定义
#define Z1    523     //将"Z1"宏定义为中音"1"的频率523Hz
#define Z2    587     //将"Z2"宏定义为中音"2"的频率587Hz
#define Z3           659     //将"Z3"宏定义为中音"3"的频率659Hz
#define Z4    698     //将"Z4"宏定义为中音"4"的频率698Hz
#define Z5    784     //将"Z5"宏定义为中音"5"的频率784Hz
#define Z6    880     //将"Z6"宏定义为中音"6"的频率880Hz
#define Z7    987     //将"Z7"宏定义为中音"7"的频率523H
//以下是C调高音的音频宏定义
#define H1  1046    //将"H1"宏定义为高音"1"的频率1046Hz
#define H2  1174    //将"H2"宏定义为高音"2"的频率1174Hz
#define H3  1318    //将"H3"宏定义为高音"3"的频率1318Hz
#define H4  1396    //将"H4"宏定义为高音"4"的频率1396Hz
#define H5  1567    //将"H5"宏定义为高音"5"的频率1567Hz
#define H6  1760    //将"H6"宏定义为高音"6"的频率1760Hz
#define H7  1975    //将"H7"宏定义为高音"7"的频率1975Hz

sbit k4=P3^3;
sbit sound=P1^6;    //蜂鸣器
unsigned int C;     //储存定时器的定时常数

sbit LCD_RS = P2^0;
sbit LCD_RW = P2^1;
sbit LCD_EN = P2^2;
sbit LED = P2^4;

void music(void);

unsigned char u,t;
bit new_s, modify = 0;
char t0, sec = 40, min = 29, hour = 6;
char code LCD_line1[] = "HAPPY   EVEDAY";
char code LCD_line2[] = "Timer: 00:00:00 ";
char Timer_buf[] = "23:59:50";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 y;
    for(x = z; x > 0; x--)  for(y = 100; y > 0; y--);
}
void delay1()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100;i++)
            for(j=0;j<250;j++)
                             ;
   }
//---------------------------------------------------
void W_LCD_Com(uchar com)      //写指令
{
    LCD_RS = 0;  LCD_IO = com; // LCD_RS和R/W都为低电平时,写入指令
    LCD_EN = 1;  delay(5); LCD_EN = 0; //用EN输入一个高脉冲
}
//---------------------------------------------------
void W_LCD_Dat(uchar dat)      //写数据
{
    LCD_RS = 1;  LCD_IO = dat; // LCD_RS为高、R/W为低时,写入数据
    LCD_EN = 1;  delay(5); LCD_EN = 0; //用EN输入一个高脉冲
}
//---------------------------------------------------
void W_LCD_STR(uchar *s)       //写字符串
{
    while(*s)  W_LCD_Dat(*s++);
}
//---------------------------------------------------
void W_BUFF(void)              //填写显示缓冲区
{
    Timer_buf[7] = sec % 10 + 48;/*秒除以10,并取余数*/ Timer_buf[6] = sec / 10 + 48; /*秒除以10,并取整数*/
    Timer_buf[4] = min % 10 + 48;                       Timer_buf[3] = min / 10 + 48;
    Timer_buf[1] = hour % 10 + 48;                      Timer_buf[0] = hour / 10 + 48;
    W_LCD_Com(0xc0 + 7); W_LCD_STR(Timer_buf);
}
//---------------------------------------------------
uchar read_key(void)                                          //按键 判断
{
    uchar  x1, x2;
    KEY_IO = 255;
    x1 = KEY_IO;                                                                         //          if (new_s) {
    if (x1 != 255) {                                                                //          new_s = 0;    sec++;  sec %= 60;
      delay(100);                                                                   //          if(!sec)  {   min++;  min %= 60;
      x2 = KEY_IO;                                                                  //       if(!min)  { hour++; hour %= 24;}
      if (x1 != x2)  return 255;                                 //                  }
      while(x2 != 255) x2 = KEY_IO;                            //                  W_BUFF();
      if      (x1 == 0x7f)  return 0;
      else if (x1 == 0xbf)  return 1;
      else if (x1 == 0xdf)  return 2;
      else if (x1 == 0xef)  return 3;

    }
    return 255;
}
//---------------------------------------------------
void Init()
{
    LCD_RW = 0;
    W_LCD_Com(0x38); delay(50);
    W_LCD_Com(0x0c);
    W_LCD_Com(0x06);
    W_LCD_Com(0x01);
    W_LCD_Com(0x80); W_LCD_STR(LCD_line1);
    W_LCD_Com(0xC0); W_LCD_STR(LCD_line2);
    TMOD = 0x01;   //T0定时方式1   16位
    TH0 = 0x4c;
    TR0 = 1;       //启动T0

    ET0 = 1;
        ET1=1;
    EA = 1;
}

//-----------------------------------------------------------
void music(void)
  {

//以下是《天空之城》简谱         //每行对应一小节音符
   unsigned  int code f[]={         Z6,Z7,/**/H1,Z7,H1,H3,/**/Z7,Z3,Z3,   /**/Z6,Z5,Z6,H1,/**/Z5,Z3,Z3,   /**/Z4,Z3,Z4,H1,
                                       Z3,H1,H1,H1,/**/Z7,Z4,Z4,Z7,/**/Z7,Z6,Z7,   /**/H1,Z7,H1,H3,/**/Z7,Z3,Z3,   /**/Z6,Z5,Z6,H1,
                                Z5,      Z3,/**/Z4,H1,Z7,H1,/**/H2,H2,H2,H1,/**/H1,Z6,Z7,Z5,/**/Z6,H1,H2,   /**/H3,H2,H3,H5,
                                                     H2,Z5,Z5,   /**/H1,Z7,H1,H3,/**/H3,         /**/Z6,H1,Z7,H2,/**/H1,Z5,Z5,   /**/H4,H3,H2,H1,
                                                    H3,         /**/Z3,H3,      /**/H6,H5,H5,   /**/H3,H2,H1,H1,/**/H2,H1,H2,H5,/**/H3,H3,
                                                    H6,H5,      /**/H3,H2,H1,H1,/**/H2,H1,H2,Z7,/**/Z6,Z6,Z7,   /**/Z6,
                                                                        0xff        }; //以0xff作为音符的结束标志
//以下是简谱中每个音符的节拍
//"4"对应4个延时单位,"2"对应2个延时单位,"1"对应1个延时单位
unsigned char code JP[ ]={     4,4,  /**/12,4,8,8,   /**/20,4,4,     /**/12,4,8,8,   /**/20,4,4,     /**/12,4,4,12,
                                                                  20,4,4,4,   /**/12,4,8,8,   /**/20,4,4,     /**/12,4,8,8,   /**/20,4,4,     /**/12,4,8,8,
                                                                32,      4, /**/8,4,6,8,    /**/4,4,4,16,   /**/8,4,6,8,    /**/24,4,4,     /**/12,4,8,8,
                                                                24,4,4,     /**/4,4,8,8,    /**/32,                        /**/4,8,8,6,    /**/12,4,16,    /**/8,8,8,8,
                                                                30,         /**/20,8,       /**/16,8,8,     /**/4,4,16,8,   /**/8,4,4,8,    /**/20,8,
                                                                16,16,      /**/4,20,8,     /**/8,4,4,8,    /**/20,4,4,     /**/32,
                                                        };
           EA=1;         //开总中断
           ET1=1;        //定时器T1中断允许
           TMOD &= 0x0f;
       TMOD |= 0x00;    // 使用定时器T1的模式1(13位计数器)
           TR1=1;
           while(1)       //无限循环
                 {
                         u=0;   //从第1个音符f[0]开始播放
              while(f[u]!=0xff)            //只要没有读到结束标志就继续播放
                           {
              C=460830/f[u];           //
              TH1=(8192-C)/32;   //可证明这是13位计数器TH0高8位的赋初值方法           5
              TL1=(8192-C)%32;   //可证明这是13位计数器TL0低5位的赋初值方法
              TR1=1;             //启动定时器T0
                                 for(t=0;t<JP[u];t++)  //控制节拍数
                  delay1();          //延时1个节拍单位
                                  TR1=0;                       //关闭定时器T1
                              u++;                                                  //播放下一个音符
                                 if(k4==0)                 //暂停按键
                                 { delay(2);
                                   if(k4==0)
                                        {
                                         ET1=0;                        //  关      允许T1,相当于关音乐
                                        }
                                         break;
                                         }
                                                  ET1=1;           //为了不影响第二次播放音乐,再  开 允许T1
                                  }
                                sound=0;

                           break;
                }
}

//---------------------------------------------------
void main()
{

    uchar Key;
    Init();
    while(1)
        {
//-------------------------------

//-------------------------------
        if (!sec && min==30  && hour==6)
                { //整点报时                         //  可以自己定闹钟
           music();
                }

//-------------------------------
      Key = read_key();  //读出按键
      switch(Key)
          {      //分别处理四个按键
      case  0: modify = 1; break;
      case  1: if(modify) {min++;  min %= 60;  W_BUFF(); break;}
      case  2: if(modify) {hour++; hour %= 24; W_BUFF(); break;}
      case  3: modify = 0; break;
    }
}
}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T0中断函数, 50ms执行一次           T0中断等级是1  注意
{

    TH0 = 0x4c;
    t0++; t0 %= 20;   //20, 一秒钟
    if(t0 == 0)  {new_s = 1; LED = ~LED;}

        if (new_s)
          { //如果出现了新的一秒, 修改时间
        new_s = 0;    sec++;  sec %= 60;
        if(!sec)                                                     // 如果SEC为零,说明满了60秒,  进入下一步
                {   min++;  min %= 60;
          if(!min)                                           // 如果MIN为零,说明满了60分钟,进入下一步
                  { hour++; hour %= 24;
                  }
        }
        W_BUFF();  //写显示
    if(modify)  LED = 0;
}
}

void Time1(void ) interrupt 3   //T1定时器的中断等级要注意  是3
  {
    sound=!sound;      //将P3.7引脚输出电平取反,形成方波
    TH1=(8192-C)/32;   //可证明这是13位计数器TH0高8位的赋初值方法
    TL1=(8192-C)%32;   //可证明这是13位计数器TL0低5位的赋初值方法
  }

网友B:
30S,如果你对时间比较严格就用定时器,至标志位,不是很严格延时函数就可以了啊,而且也没有要求滴滴滴滴的,你可以一直响啊 ,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30S,如果你对时间比较严格就用定时器,至标志位,不是很严格延时函数就可以了啊,而且也没有要求滴滴滴滴 ...

这个不是定时器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30S,如果你对时间比较严格就用定时器,至标志位,不是很严格延时函数就可以了啊,而且也没有要求滴滴滴滴 ...

大佬~就是上边的程序改成闹铃响后30S后停止

网友C:
大佬,搞定了吗?

网友D: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E:
程序不是一两天就会写的,我也正在学习

网友F:
和我们的要求好像

网友G:
到这里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