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蓝牙下位机程序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能用

楼主(2018-06-19):
#include<reg52.h>

#include"Delay.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n;

sbit P1_0=P1^0;

sbit P1_1=P1^1;

void delay(uint xms)

{

         uchari,j;

         for(i=xms;i>0;i--)

                   for(j=112;j>0;j--);

}

void Serial_init()//串口初始化函数

{

         TMOD=0x20;//设置定时器1工作方式2(8位自动重装)

         TH1=0xfd;//设置波特率位9600

         TL1=0xfd;

         PCON=0x00;       //波特率倍增0x00不加倍  0x80加倍

         SCON=0x50;  //设置串口工作方式1

         EA=1;         //开启总中断

         ES=1;         //开启串口接收中断

         TR1=1;       //计数器1开始运行

}

void vart_Int(void)  interrupt 4 //串口中断函数

{

         if(RI)

         {

                   n=SBUF;

                   RI=0;//清零

         }

}

void Forward(void)//前进

{

         P1_1=1;

         delay_nus(1700);

         P1_1=0;

         P1_0=1;

         delay_nus(1300);

         P1_0=0;

         delay_nms(20);

}

void main()

{

         delay(100);

         Serial_init();//串口初始化

         while(1)

         {

                   switch(n)

                   {

                            case0x01:Forward();break;//前进

                            default:break;

                   }

         }

}

网友A:
好像是这样

网友B:
具体没看出代码哪里有问题